TL431电路中 S8550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用两个?

楼主(2021-04-27):
各位老师,能解释下 为什么要在 这电路上加上S8550三极管,并且为什么要加上两个?
是用来提高2.5V输出的稳定性吗?
(电路上 VREF-  是跟 GND 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A:
关键词   镜象恒流源电路  某毒搜索一下

网友:
并联型稳压电源, 相当于大功率稳压二极管,2个是增加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   镜象恒流源电路  某毒搜索一下

这个直接并联了,哪儿来的镜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接并联了,哪儿来的镜像

VCC2.5那里没有交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2.5那里没有交点的。

VCC2.5那里显示效果,按照某字母软件来看,应该是加了手工结点。

网友D:
431的手册上有这个电路,叫high-current shunt regulator,两个功率更大呗

网友:
图有歧义  lz人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31的手册上有这个电路,叫high-current shunt regulator,两个功率更大呗

翻了一下,好像没看到啊,上个图学习一下

只看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翻了一下,好像没看到啊,上个图学习一下

只看到这个

想问下这种稳压输出的有什么优势,现在LDO之类的便宜的要死。

网友F:
按理解2个PNP管就是扩流提高并联稳压的带载能力。但是按图上的参数,稳压电路最大电流不过才(5-2.5)/1k=2.5mA,完全没必要扩流,直接一个431就能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2.5那里没有交点的。

您好 有交点的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复。 VCC2.5v 这里有交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理解2个PNP管就是扩流提高并联稳压的带载能力。但是按图上的参数,稳压电路最大电流不过才(5-2.5)/1k=2 ...

是的,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除非以后要带12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翻了一下,好像没看到啊,上个图学习一下

只看到这个

我上传不了图片和附件只能打字,https://www.mouser.com/datasheet/2/916/TL431_FAM-1600378.pdf
这里面的fig24

网友:
LZ抄板抄错了么

网友:
两个 S8550 构成 SS8550

网友G:
楼主的图确实是画错了,2个三极管,就是扩流用的,但是确实是画错了,这个电路,怎么看都不会是2.5V输出。因为你得图,三极管输出你直接接地了,不就短路了吗。好好再去测量下板子吧。         后续分析那么多干嘛呢。

实际这个就是典型的线性稳压电路而已,不过你画错了。应用很多,有大功率的,有小功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图确实是画错了,2个二极管,就是扩流用的,但是确实是画错了,这个电路,怎么看都不会是2.5V输出。 ...

线路错了,没法工作。

楼主:
你好 ,这个PCB我是在一个论坛上下载的,其他部分都能懂,就这块位置感到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路错了,没法工作。

你好,这个是什么软件 绘图的

网友I:
其实Q1-Q2不不装也会输出2.5mA的,输入的限流电阻R14已经用到1K了,最大电流也只有2.5mA了,TL431可以顶住的。
Q1-Q2其实是为了扩流的,没有设计错,只是R14=1K限制了电流,可以不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什么软件 绘图的

PSim.
字数补丁。。

网友:
S8550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钳位,保护ADC输入口用的,431在这里的作用是2.5V的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Q1-Q2不不装也会输出2.5mA的,输入的限流电阻R14已经用到1K了,最大电流也只有2.5mA了,TL431可以顶住 ...

这位兄弟眼尖,我逐楼看,终于看到有人留意到这个电阻的取值,最大2.5mA的输出电流,用得着扩流么。

网友(2021-06-14):
高手多呀。

网友:
5v变2.5v,三极管并联增加功率。

网友:
可以降低431上的功耗,减小温度过高导致的基准偏移过大

网友J:
现在的小伙子的不知道gzhuli大师了吗?
一群小菜菜拿着一张错误的原理图想讨论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小伙子的不知道gzhuli大师了吗?
一群小菜菜拿着一张错误的原理图想讨论个啥? ...

古大师就只说了有没有交点,没有详细回复

网友(2021-08-24):
卤煮跑路了?那个十字叉有交点,这里是图纸画错了。5v变2.5v电路,斬波稳压电路,两个三极管是并联扩流,200欧电阻是反馈电阻,1k是  431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