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jlink在线仿真掉线的问题?

楼主(2021-04-2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用jlink在线仿真诸如变频器、数字电源、或者有大功率负载的时候,很难在线仿真,只要主电路工作起来jlink就会频繁掉线。大家有解决的办法吗?换带隔离版本的jlink?

网友A:
USB被干扰掉隔离也没用。。。只能拔插,有的电脑自带的USB就是超级不稳定,品牌机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被干扰掉隔离也没用。。。只能拔插,有的电脑自带的USB就是超级不稳定,品牌机好一点 ...

掉线有两种,一种是USB端死了,一种是JTAG(SWD)端死了。目前我碰到的是后面一种多,在MDK里重新启动一下仿真就行。偶尔也会遇到要重新插USB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线有两种,一种是USB端死了,一种是JTAG(SWD)端死了。目前我碰到的是后面一种多,在MDK里重新启动一下 ...

JTAG那端加隔离比较好用,但价格贵,USB隔离也管用,没有JTAG那边加扛造,价格便宜些。

网友:
电源不行

楼主:
目标板的供电不行?噪声太大?

网友:
485 打印調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