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到一个直流减速电机。请问怎样检测堵转的情况

楼主(2021-04-27):
RT,电机参数如图,因为之前没用过电机,想请教各位,怎样才能检测堵转的情况,堵转电流供应商说是1.5A左右

网友:
测电流,设置一个阈值呗,堵转和不堵转找个区分,找个阈值

网友:
电机上加编码器

网友:
支持二楼的说法

网友A:
测电流,转换成电压,比较器(开关量)或者AD(可推算堵转电流大小)进单片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流,转换成电压,比较器(开关量)或者AD(可推算堵转电流大小)进单片机就可以 ...

电流转电压这个过程怎样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转电压这个过程怎样实现。

晕,这都搞不清楚 建议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转电压这个过程怎样实现。

串个电阻在电路里,就可以把电流转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这都搞不清楚 建议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我本身是负责软件这块的,硬件的同事离职了,所以只能自己跟。基本不太懂这些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身是负责软件这块的,硬件的同事离职了,所以只能自己跟。基本不太懂这些电路 ...

那建议找个做硬件的来搞这些,这不是软件能搞的来的

网友:
那建议找个做硬件的来搞这些,这不是软件能搞的来的+1

网友:
串个电阻,采集电阻两端的电压,再进行电流换算

网友:
不懂硬件的用TI的INA219,直接数字输出

网友C:
我这专业,搞了几年电机了。没编码器的情况下,堵转电流不能设定死,要与不同的电压标定,不同电压下堵转电流不同。还要与温度标定,不同温度下电机扭矩不同。还要考虑机械结构老化带来的电流变化。做完美不容易的。

网友:
最大堵转电流应该就是电压除上线圈的直流电阻吧?只有转起来才能产生反向电动势来抵消电流的消耗。

网友:
电机运行时 电流波动很大的。。。

采用测转速的方法 非常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专业,搞了几年电机了。没编码器的情况下,堵转电流不能设定死,要与不同的电压标定,不同电压下堵转电 ...

专业啊,我也搞过,真的是很难搞,太多变量了

网友D:
我们自己做了专用的直流电流变送器  0-10A/0-10v  送PLC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自己做了专用的直流电流变送器  0-10A/0-10v  送PLC处理。

这楼在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专业,搞了几年电机了。没编码器的情况下,堵转电流不能设定死,要与不同的电压标定,不同电压下堵转电 ...

这个回答真专业,我都是只判断一个堵转电流完事,一般判断带载电流再高点的电流,低于实际堵转电流即可,写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自己做了专用的直流电流变送器  0-10A/0-10v  送PLC处理。

对你的光谱和植物生长感兴趣,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能共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