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这款的ADC,大家用过吗?比STM的差多少?

楼主(2021-04-27):
有个小产品,量不大几百片。STM32现在都接近100了,想试下GD32F103C8T6,但需要使用7个通道ADC。
大家了解这款芯片ADC性能吗?

网友A:
看要求吧,我用的gdE103和st103c8t6没啥区别,就是输入阻抗低一点(原有电路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要求吧,我用的gdE103和st103c8t6没啥区别,就是输入阻抗低一点(原有电路没影响) ...

好的,我准备测试下。ADC是挂 NTC 10K的热敏电阻,要求也不是很高。

网友B:
说是pin to pin,但是软件还是要改的吧

网友:
ADC一样,但是GD的现在也没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准备测试下。ADC是挂 NTC 10K的热敏电阻,要求也不是很高。

咳,你这种应用有啥好说的,热敏电阻本身的精度肯定是远逊AD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pin to pin,但是软件还是要改的吧

优势不就是软件可以兼容吗?   使用过的朋友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势不就是软件可以兼容吗?   使用过的朋友说下。

软件是否需要修改取决于你用到的资源,我们的产品用到了USB AD TIM GPIO UART 等,软件需要小改动,主要是时钟配置 和USB部分这些调整一下

网友:
别试了,先搞到芯片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准备测试下。ADC是挂 NTC 10K的热敏电阻,要求也不是很高。

我发现adc测量 ntc 一致性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adc测量 ntc 一致性比较差

我也觉得。3.3V分压查表,偏2度都蛮常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3.3V分压查表,偏2度都蛮常见的。

不知道 还有什么低成本 小封装的测量传感器  ds18b20体积大了

网友:
GD的ADC采样会有一点波动,但是库函数跟ST的兼容

网友D:
我这里本来用st大批量出货的很稳定,用gd后  有10%fct测试过不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但是adc出来的数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本来用st大批量出货的很稳定,用gd后  有10%fct测试过不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但是ad ...

fct啥意思?

网友A:
输入阻抗比较低,有电压跟随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比较低,有电压跟随器没

没有,先试试。

网友:
国产的好像还是陆陆续续有点货,我买到了几百片。。。

抱歉回错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本来用st大批量出货的很稳定,用gd后  有10%fct测试过不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但是ad ...

fct,功能测试,10%有问题,这种应该找原厂协助解决,肯定是有原因且可以解决

网友:
GD32E103 GD32F103 都很不错, 采样上没有看出区别, 马达FOC应用.

网友:
测试过GD32F103RB,还不错,只是测试了一个,一致性怎么样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还有什么低成本 小封装的测量传感器  ds18b20体积大了

要和NTC成本差不多那就是普通二极管了吧... 1N4148应该能到几分钱一个

接个2.7K电阻到3.3V, 差不多1mA的电流, 2.5mV/K的灵敏度. 可能要稍微校准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和NTC成本差不多那就是普通二极管了吧... 1N4148应该能到几分钱一个

接个2.7K电阻到3.3V, 差不多1mA的 ...

有温度和电压值的对照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温度和电压值的对照表吗

个体差异大, 自己标定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体差异大, 自己标定一下吧

挨个标定 感觉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F(2021-07-29):
GD32F103C8T6,也是没有货,也是贵得离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GD32F103C8T6,也是没有货,也是贵得离谱

我这里有https://www.infinigo.com/search/ ... 1-a469-93e52210b28d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https://www.infinigo.com/search/1763bdee-4908-4611-a469-93e52210b28d

你这价格贵得离谱。。。还不如买ST的

网友:
和ST比没什么差别, 但是ADC1 没有DMA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