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材料的安全性如何?可以用来装食物么?

楼主(2021-04-27):
各位3d打印过装东西的容器么

网友:
不建议这么干,毕竟不是食品级

网友:
pla应该可以

网友:
不建议这么做,PLA也不行。这种线材里面多少会有一些有害的塑料,光固化的要看是哪个级别的材料

网友:
可以的,参考下化州牛杂装盘大法~~~

网友:
我的解决方案,虽然不是用来装食物,而是用来装用剩的光固化耗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