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20 Raid卡或主板硬盘支持混合raid操作吗?

楼主(2021-04-27):
目前硬盘涨价太猛了,不想一次投资太多,所以准备先买2个4T或2T的来建个raid1存关键数据,手头还有空闲硬盘准备当独立硬盘存不重要的,比如电影之类的。

所以我能在P420卡或主板上插4个硬盘,其中2个组Raid1,另外的当单独硬盘使用吗?

或者我只能这样:
P420插2个4T的组Raid1,主板上插多余的硬盘当独立硬盘使用?

网友A:
可以,hp的软件随便造,拆分容量好像都可以。但是记住不要随意插拔盘,否则可能自动重新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hp的软件随便造,拆分容量好像都可以。但是记住不要随意插拔盘,否则可能自动重新初始化。 ...

我是准备入GEN 10,用GEN10主板自带的RAID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就是2个SATA组RAID1,剩下的单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准备入GEN 10,用GEN10主板自带的RAID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就是2个SATA组RAID1,剩下的单盘。 ...

主板自带的不懂,没用过。p410支持各种自定义。

网友B:
单独使用,建个raid0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自带的不懂,没用过。p410支持各种自定义。

那可以,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使用,建个raid0 就行。

是的,如果是单独使用的,到时候可能会建个raid0,不过我手头有3块硬盘,分别是1T,2T,3T,Raid0不知道支不支持不同容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是单独使用的,到时候可能会建个raid0,不过我手头有3块硬盘,分别是1T,2T,3T,Raid0不知道支 ...

建3个raid0。

楼主:
我就装4块硬盘就够了。4T*2(Raid1)+2T+3T.

现在在犹豫买Gen10高配还是低配。闲鱼上低配1800,高配2300+
硬盘就买西数企业盘 4T*2,1149一块,比你买的8T还贵。
然后就是P420卡在WIN10下不知道能不能跑起来,站长你那些WIN7里的那些P420相关的软件在WIN10里不知道能不能也跑起来

我主要作用就是备份文件,准备装个Win10精简版 ,其他的用虚拟机来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是单独使用的,到时候可能会建个raid0,不过我手头有3块硬盘,分别是1T,2T,3T,Raid0不知道支 ...

我记得应该是可以拆分容量的,不过记不太清了,2年前折腾这玩意来着。。功耗大得一批,P410是第一版SAS控制卡,主控热得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3个raid0。

已经买了高配版,闲鱼上看到一个2200出的
问一下站长,我如果用主板的raid接4个硬盘,再光驱位接一个固态的话,需要买什么数据线或电源线吗?

主板那个是sff转4 sata,光驱位是单独的sata,sata的5个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