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试多路频率(+占空比)的设备

楼主(2021-04-27):
RT,请问测试多路DO信号频率、占空比、脉冲个数的设备?
发现一般记录仪或是DI的模块都很难满足要求。

其实自己开发的话似乎难度也不是很高,比如用定时器的捕获模式就可以做到测试多路的频率和占空比。

要求:
测试的物理量:最低要求是可测试频率,如果同时能测试频率、占空比、脉冲个数则更好。
电压范围:高电平原始信号24V,如果达不到可分压;
频率范围:最大20kHz。
精度:优于0.1%
数据记录功能:提供modbus或者其它接口读出 或者提供内部存储,1s记录1次可存储5天数据。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是很难满足要求吗?如果是,那一定是你的要求过于奇葩,在要求外又另外设置一堆门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是很难满足要求吗?如果是,那一定是你的要求过于奇葩,在要求外又另外设置一堆门槛 ...

其实逻辑分析仪从硬件上说是可以的,但是无法长期记录。

网友B:
逻辑分析仪谁说无法长期记录的?你用过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谁说无法长期记录的?你用过几种?

用的都是虚拟的,saleae pro,picoscope带的逻辑分析仪器,DSLogic。我记得一次我们用很低的采样率记录一个晚上,数据都好几个G了。关键是我所用的它不能直接把频率值作为一个数据长期保存。

网友:
用 FPGA 干這活比較合適

网友C:
用FPGA吧,100MHz的采样频率,干20kHz完全是小问题,因为出来的数据刷新率要求不高(1Hz水平),一路频率32位、占空比32位、脉冲数64位(疯狂点),加上时标,一秒钟20字节,如果32路,一秒钟640字节,五天276MB,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PGA吧,100MHz的采样频率,干20kHz完全是小问题,因为出来的数据刷新率要求不高(1Hz水平),一路频率32 ...

谢谢! 其实如果要开发的话 , 含多个捕获单元的定时器的MCU就能满足要求了,但是这工程有点麻烦啊,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工具。
是因为这种需求和小众吗? 如果单个通道,其实台式万用表或者Fluke 289之类的万用表就可以了,但是多通道用多个万用表感觉系统搭建有点麻烦,设备也不够用。

网友:
20KHz用fpga搞什么飞机?不怕麻烦mcu+tf卡,怕麻烦pc+labview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其实如果要开发的话 , 含多个捕获单元的定时器的MCU就能满足要求了,但是这工程有点麻烦啊,不知 ...

用黑金的NIOSII 板子,半天就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