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 M0中怎样定义flash类型的常量?

楼主(2021-04-27):
之前一直在用51芯片,然后用keil编译器,可以使用code关键字把一些版本信息或者提示信息定义到flash里面,然后再系统启动的时候通过串口发出来,换了M0就不会了,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A:
看编译器的,一般加上 static const 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编译器的,一般加上 static const 就差不多了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当然是cons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