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B15电压2.7V,读到却是低电平

楼主(2021-04-27):
一块电路板的STM32 PB15电压2.7V,程序中读取IO读到却是低电平,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么?我一年来第三次遇上了。

网友:
虚焊了吧,常见。

楼主:
没有虚焊,这点还是能确认的。毕竟电子也搞了很多年了

网友:
2.7是怎么来的?是悬空测量到的还是外部给的信号?有可能出现“测不准”现象。

网友:
没用过这颗IC,可以先输出个高电平测试一下.别是进入到其它模式了.

楼主:
没有悬空,接在电路中的,IO用47K电阻上拉到5V,再经过5外部再接到其他板子。不接外部板子的话这个IO电压是5V,接了是2.7V,而且读到的电平不稳定,有时候是高电平,有时候是低电平。并且在读到高电平时,用电阻拉低后,再去掉拉低的电阻,读到的就一直是低电平,不能恢复,除非重新上电。
通过调整这个异常的板子的上拉电阻发现,如果上拉电阻调整到30K,接了外部板子的情况,电压上升到2.8V,IO就是高电平,用电阻拉低到0V后能恢复。
相当于这个异常板子的STM32 PB15 IO高低电平阈值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悬空,接在电路中的,IO用47K电阻上拉到5V,再经过5外部再接到其他板子。不接外部板子的话这个IO电压是 ...

感觉 PB 口没供上电啊,是不是附近哪个 VDD 引脚没送电或虚焊。

还有 VCAP 引脚的外接电容是否足够 2.2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