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遇到过zynq的fpga能下载,arm不能下载的情况吗?

楼主(2021-04-28):
求助,有遇到过用jtag烧写zynq,FPGA可以下载成功,ARM下载失败的情况吗?

几乎次次都这样。重新插拔jtag线,有极小概率都能下成功。

网友A:
换最新的vitis 2021。zynq芯片版本现在应该是v3,用v2/v1的fsbl几乎不可能成功起来(sd卡启动概率极低),绝大多数时候卡ddr。我调了2天才确认这个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最新的vitis 2021。zynq芯片版本现在应该是v3,用v2/v1的fsbl几乎不可能成功起来(sd卡启动概率极低), ...

请问Vitis 2021 在哪下载?我看官网最新的是V2020.3,而且这个版本只支持 Versal device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Vitis 2021 在哪下载?我看官网最新的是V2020.3,而且这个版本只支持 Versal devices。 ...

搜百度网盘资源网站。

网友:
看看配置管脚有没有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百度网盘资源网站。

咱们对Vitis 的版本号理解是不是有偏差?我搜到云盘上最新的的V2020.2,官网上标注Vitis V2020.2 最新更新日期是 2021年三月,V2020.3 最新更新日期是2021年四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们对Vitis 的版本号理解是不是有偏差?我搜到云盘上最新的的V2020.2,官网上标注Vitis V2020.2 最新更 ...

。。看了下我用的是2020.1

你装个最新的就行,然后用vitis重新生成fsbl。做bin时用新的fsbl+旧的elf+bin,大概率是能起来的(在一国产zed上面还是有小概率起不来,卡DDR3,我怀疑还是有哪里存在兼容性问题)。在一开发板上倒是每次都能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最新的vitis 2021。zynq芯片版本现在应该是v3,用v2/v1的fsbl几乎不可能成功起来(sd卡启动概率极低), ...

zynq 这个v3 版本是从哪里可以区分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zynq 这个v3 版本是从哪里可以区分出来呢。

jtag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