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V-60V的DC-DC降压芯片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1-04-28):
想利用网线POE供电,降到5V电流最大1A左右就行。

网友A:
我用MP2494(55V 2A)干过同样的事
前面加了四个整流桥(POE电路本身一个,另外再多串三个)
用57V的交换机供电,几十台设备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没坏过,就是发热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MP2494(55V 2A)干过同样的事
前面加了四个整流桥(POE电路本身一个,另外再多串三个)
用57V的交换机 ...

MP24943 输入36V 输出电流只能达到0.6A 电流在大就保护了,这个如何解释呢

网友:
MP9486可以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更适合最大90V输入。

网友:
国产芯州看看

网友:
TPS54x60,现在好像不太好买。

网友D:
xl7015吧,80V转5V800ma,国产有货

网友:
LM5161 Wide Input 4.5-V to 100-V, 1-A Synchronous Buck / Fly-Buck Converter
就是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更适合最大90V输入。

好的,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xl7015吧,80V转5V800ma,国产有货

这个也可以,只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更适合最大90V输入。

老陈这个片子不错,商城和假货宝上没有找到卖的啊。

网友:
XL7026,100Vin,不过输入-输出不共地,适应性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陈这个片子不错,商城和假货宝上没有找到卖的啊。

是啊,,问了几家都没货

网友:
PL88101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P24943 输入36V 输出电流只能达到0.6A 电流在大就保护了,这个如何解释呢

可以给出电路和参数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老陈这个片子不错,商城和假货宝上没有找到卖的啊。

我这有样片,要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问了几家都没货

我这有样片,要几片?

网友:
我用的是 LM5575

网友:
TPS54360 TPS5456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样片,要几个?

有多的给我5个,没多的2片也行,老陈这个后面好拿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多的给我5个,没多的2片也行,老陈这个后面好拿货吗?

可以,收件信息PM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收件信息PM给我。

好的,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收件信息PM给我。

有没有高压BUCK推荐的?输出12V,400mA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高压BUCK推荐的?输出12V,400mA

多高电压输入?
AC220V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多高电压输入?
AC220V吗?

直流80-430V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直流80-430V输入

OB2225NCP,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OB2225NCP,刚刚好。

这个好,价格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出电路和参数看一下?

做成了小模块  电感和滤波电容放在了外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高电压输入?
AC220V吗?

老陈帮我看看3楼问题,原理图在29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陈帮我看看3楼问题,原理图在29楼

就图上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要不你寄个样机过来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OB2225NCP,刚刚好。

这种拓扑的能不能过EFT 2k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图上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要不你寄个样机过来测一下。

老陈为什么在 比如12v转5v可以达到2A 在36v输入 输出5v 只能达到600mA呢

网友:
36v输入时效率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