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种读NFC的蓝牙读卡器上的协议问题,谢谢。

楼主(2021-04-28):
1、蓝牙读卡器,连接到笔记本或者安卓手机上,虚拟出来的是个串口吧?
2、我要读卡的话,这个串口上应该要跑个协议吧?
3、不同厂家的读卡器,这个串口上的协议应该不一样吧?

楼主:
好像没人理我……

网友:
要看支持什么协议,如果是智能卡协议,要看是哪个版本,还要看是pcsc 还是 串口或者hid.

网友A:
要是厂家按照 pcsc来做,就都是兼容的
如果只是个ccid协议 那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厂家按照 pcsc来做,就都是兼容的
如果只是个ccid协议 那就不一样

ccid是USB上走的协议吧?

pcsc是不是就是串口上跑的协议?

蓝牙读卡器 读m1的卡,用的pn532方案,在pc或者手机上出来是个串口,一般应该跑的是pcsc协议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id是USB上走的协议吧?

pcsc是不是就是串口上跑的协议?

那这个就直接可以出ATR了。

楼主:
ATR?AT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就直接可以出ATR了。

ATR?AT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id是USB上走的协议吧?

pcsc是不是就是串口上跑的协议?

不是跟串口没关系,pscs 是一套协议,可以基于 CCID USB通道跑,也可以基于串口通道跑。
其实就是几条读写M1卡数据,装载密码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跟串口没关系,pscs 是一套协议,可以基于 CCID USB通道跑,也可以基于串口通道跑。
其实就是几条读 ...

明白了,pscs是通用协议,不管走啥通道,其他协议可能是不通用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