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直接编辑Gerber,更改Pin1定义

楼主(2021-04-28):
直接编辑Gerber,重新定义Pin1,这么能处理吗?工作量多大? 需要说明软件呢? 有什么风险?

网友:
gerber 都已经是铜箔区域信息了,改方圆(还涉及铺铜更新)几乎不可能

网友:
只是改个焊盘形状,那就cam350  改下,没风险。但是改了焊盘,铺铜不是也得编辑吗?为什么不在pcb改?   如果没pcb其实还有个最好的方式 ,扔个板厂让对方帮忙搞定。几分钟的事而已

网友A:
丝印  铜  焊盘都能改,但楼主估计不熟软件。建议扔给板厂,让对方工程处理。

网友:
直接CAM350中改,但只改这一个地方是不行的,还涉及周边铜箔,阻焊层等。板厂的工程师能胜任这个活。

网友B:
风险就是每一层 都要确保 和覆铜有足够多的安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  铜  焊盘都能改,但楼主估计不熟软件。建议扔给板厂,让对方工程处理。 ...

板厂还没有给我们报价,可能怕高了我们难接受,低了没意思。
我总感觉工作量不大,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友情帮我们做一下。
不过收费也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险就是每一层 都要确保 和覆铜有足够多的安全距离

我看了,中间的L2-L7不需要改,L1、L8、阻焊、丝印需要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中间的L2-L7不需要改,L1、L8、阻焊、丝印需要改。

从PCB源文件中改,最简单最没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PCB源文件中改,最简单最没风险

没有PCB源文件,也没有买相应的软件,是之前委外开发的一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