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PI读写128M TF卡出现异常

楼主(2021-04-28):
测试条件:FatFS V0.12
MCU与TF卡接口方式:SPI
TF卡容量:128M Bytes
现象1:无法挂载FatFs文件系统,仿真发现,查询文件系统时有时无法读取到0Xaa55, 有时无法读取到“FAT”字符串,但是用winHEX工具查看分区表,有0Xaa55,也存在“FAT”字符串。有时SPI总线会卡死(接收不到响应)。
现象2:不使用FatFS文件系统,直接对TF卡做block读写测试(写入后再读出并做比对),发现对Block 0读写时,没有任何问题。当对Block 1、Block 2读写时,写入的数据与读出的数据不一致。
现象3:尝试降低SPI通信速率,上述问题依然存在。
现象4:使用闪迪8G卡和金士顿4G卡不存在上述现象。
现象5:使用STM32F407的SD卡接口(SD Mode)时可以成功挂载上述128M的“异常”TF卡,也可以查询总容量和剩余容量。
现象6:使用一颗语音IC采用SPI接口与上述128M 的“异常”TF卡做通信测试,该语音IC可以通过文件系统操作该TF卡。

网友A:
128M的是SDSC,初始化后需要用CMD16设置block大小。。确认下这一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8M的是SDSC,初始化后需要用CMD16设置block大小。。确认下这一步没问题?

估计lz用的是sdhc驱动,驱动不支持sd。。。

话说sd规范也够蛋疼的,sd/sdhc/sdxc全部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lz用的是sdhc驱动,驱动不支持sd。。。

话说sd规范也够蛋疼的,sd/sdhc/sdxc全部不兼容。 ...

果然是由于卡类型不一致,看了SD2.0标准。2G容量以上的卡是大容量卡,2G和2G以下容量的卡是标准卡。标准卡和HC卡最大区别在于单块或者多块读写时命令的起始地址参数对齐,标准卡是以字节计算为起始地址的,而HC则按块地址作为起始地址.例如,一般情况下从CSD获取的卡信息中,块长度都为512字节大小,那么要访问第一个512字节时,对于标准卡,命令的参数直接写512,而HC卡则写1。
将OCR寄存器读出来做判断后,根据卡类型修改读写地址后就可以正常操作小容量卡了。

网友C:
128g,win下格式化时只能选exfat,不是fat32

网友D:
我在arduino环境下,AVR的SPI访问SD卡,标准库从16M到16G的卡都试过没问题,看样子这个库兼容性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g,win下格式化时只能选exfat,不是fat32

不是128G, 是128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arduino环境下,AVR的SPI访问SD卡,标准库从16M到16G的卡都试过没问题,看样子这个库兼容性挺好 ...

有16M 的TF卡?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6M 的TF卡?哪里可以买到?

SD卡是有16M的。TF卡么。。。。

网友:
10多年前我读写TF卡时碰到的各种异常供参考,就是SPI线的上拉电阻没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6M 的TF卡?哪里可以买到?

SD 小卡容易搞到,老机器要用;TF 就很难小卡了,消费品淘汰太快。

同样容量的,感觉 TF 卡更容易作假(扩容、劣质),SD 卡反而质量比较稳定,可能跟小众应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