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虑价格,国产24位AD里面哪个精度和线性度最好?

楼主(2021-04-29):
最近国产化寻找高精度国产24位AD,对采样速度要求不高。
请问各位坛友,国产AD里面哪个精度和线性度最好? CS1232和MS1242这两个怎么样?
多谢!

网友A:
不考虑价格可以定制军工或者航天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价格可以定制军工或者航天级的吧

哈哈,没那么夸张,普通的正常能买到的,如果非要界定,那就一两百以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那么夸张,普通的正常能买到的,如果非要界定,那就一两百以内的
谢谢! ...

hx711 电子秤用的挺多,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没那么夸张,普通的正常能买到的,如果非要界定,那就一两百以内的
谢谢! ...

有速度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速度要求么?

没有。。。

网友:
国产ADC 我找了一下, 好像还没找到  4通道以上, 速度几K 以上的。

网友B:
没速度要求就上芯海cs1233,cs12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速度要求就上芯海cs1233,cs1239

MS1242怎么样,目前在对比cs1233和MS1242

网友:
引用 楼主:
MS1242怎么样,目前在对比cs1233和MS1242

没用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那么夸张,普通的正常能买到的,如果非要界定,那就一两百以内的
谢谢! ...

普通的正常能买到的,那就一两百以内的,你要多少,我马上给你安排,精度和线性度一定会超越ADI 24位ADC,绝不吹牛逼
买TI的32位ADC Remark成24位的国产货再转给你,就比如ADS1263吧,正常价在40多元,在这个缺芯的时代,即使是一百多元转卖给你还是有利润的

网友:
顺路请教下,已知一端接GND,用差分AD 测试另外一端电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