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4~14V宽范围输入,输入如何做保护

楼主(2021-04-29):
做一个产品,功耗大概12W的样子,电源模块4~14V宽范围输入,外部使用适配器完成220v转12v或者5v,产品使用12v或者5v供电都可以,
电源模块前端我该如何设计防护电路同时满足12v或者5v输入,输入防护电路打算使用 自恢复保险丝+TVS管+大电容

TVS管不知道如何选型,满足12v或者5v输入,选用SMBJ12CA,但是钳位电压是19.9V超过了电压模块最大破坏电压15V,起不到保护作用,选钳位电压小的,又不能满足12V输入,我该怎么选型呢
自恢复保险丝额定电流选择多少呢,正常工作12v  1A或者5v 2A多

还要过压保护和TVS管是一样东西吗,电源做的比较少

网友A:
我这边的电路设计方案第一级保护建议2.2nF的2KV小电容(1206)的即可,然后再并个14V压敏,过一个共模,然后再串个防呆,再并TVS。否则来个浪涌TVS必炸(TVS是防静电的,压敏才是防过压防浪涌的)。防呆可以不放,如果100%不可能被反接的话。更好的方法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炸过一级TVS,然后就再没在一级放TV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的电路设计方案第一级保护建议2.2nF的2KV小电容(1206)的即可,然后再并个14V压敏,过一个共模,然 ...

经过电源适配器之后,还有那么大浪涌吗,适配器内部是不是也会做一些防护工作
放呆是什么意思,太专业了。。。。100%不会反接,DC插孔的那种连接,跟PC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电源适配器之后,还有那么大浪涌吗,适配器内部是不是也会做一些防护工作
放呆是什么意思,太专业了 ...

浪涌无处不在,防呆是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的电路设计方案第一级保护建议2.2nF的2KV小电容(1206)的即可,然后再并个14V压敏,过一个共模,然 ...

Nice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电源适配器之后,还有那么大浪涌吗,适配器内部是不是也会做一些防护工作
放呆是什么意思,太专业了 ...

没经验的话找个金升阳或其他家的K7805电源模块,照搬说明书的外围EMC增强电路,再根据自己电压改下参数就是了。话说要求真的特殊到要大几百的模块才行?5V2A输出的金升阳K7805才10块出头,输入5~24V自适应,最高36V

网友:
这样做产品  赶紧购买DCDC模块用好啦

网友B:
前端用个MOS 管加431电压比较, 超压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端用个MOS 管加431电压比较, 超压关断

直接使用14v压敏电阻是不是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