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的"春风"可调稳压电源,无电压输出

楼主(2021-04-29):
这几天,参考“春风”电源的电路,想做一个直流可调稳压电源,先用Multisum仿真了,仿真效果是可以的,然后按照仿真的原理图做了PCB,焊接起来,实物无电压输出,一些关键点的电压也跟仿真的效果不同,苦思不得解,只好来求助。

首先,先看一下我的仿真效果图:

mulstisum仿真的源文件:

接下来,看看我按照仿真文件画的实际PCB的原理图:

pdf版的原理图:

板子实物图:

现在的问题:

1.仿真效果良好
2.实物通电后,无电压输出

测量实物关键点的电压,如下所示:

对比仿真文件的关键点电压:

断开原理图中的D5 in4148二极管后,测得实物电路板关键点电压:

断开4148二极管后,在仿真中的各个关键点电压: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检查我的硬件电路了,请大家指导一下,我该再做点什么测试或修改。

网友A:
花了不少心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不少心思啊。

本人太笨

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B:
我猜测楼主是 GND 与 AGND 的问题

网友:
仿真是对的?不太可能啊。

楼主:
我已经找出问题,有一处错误。改过来后,立马就好使了。
先不说,看看有网友能找茬出来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楼主是 GND 与 AGND 的问题

不是哦☝

网友:
U3B要上天了

网友C:
运放接成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接成正反馈

第一级运放正负输入端弄反了

楼主:
公布答案:

第一级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弄反了

不过我仍然纳闷,怎么仿真可以呢

网友D:
仿真可以应该是共模电压超了,运放反相了,所以整个系统又变成负反馈了,你把输出电压降低到共模范围内,可能仿真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可以应该是共模电压超了,运放反相了,所以整个系统又变成负反馈了,你把输出电压降低到共模范围内,可 ...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的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