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MINIUSB的DAP太丑,这次做了TYPEC的

楼主(2021-04-29):
外壳的USB槽扣了扣,可以装下TYPEC接口,黑色的板子,这次还有人说LOW吗?
主控芯片是AT32,使用DAP开源的固件的原理图。

网友:
好看
现在DAP的下载速度能到多少
不上链接吗

网友:
指示燈換成貼片 LED + 導光柱

网友A:
这外壳在哪里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外壳在哪里买

淘宝有,好多小芯片厂家的仿真器,也使用这个外壳

网友:
这个壳看起来也不错, type c+20p

网友:
AT32价格如何

网友:
pcb黑色真的好用吗?

网友C:
感觉还是PCB蓝色的好看一些,另外USB孔开得有点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PCB蓝色的好看一些,另外USB孔开得有点糙。

他这USB孔是手工改大的吧

网友:
要是加上 宽电压支持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好多小芯片厂家的仿真器,也使用这个外壳

麻烦问下外壳的具体名字叫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外壳的具体名字叫什么呢

cc-debug外壳

网友:
多谢,搜搜看

网友E:
这种只用来刷机的话,电脑上用什么软件

网友:
好像CC脚没接5.1K下拉?建议接上,在另外一个帖里有提到,不然有些电脑typec的接口插你的DAP可能不能识别。

网友:
cc debugger 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只用来刷机的话,电脑上用什么软件

Openocd 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