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现在是如何做系统的?

楼主(2021-04-29):
我的是老毛桃UEFI到PE,然后使用dism++直接加载ISO镜像完成。

在此抛砖引玉,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微PE启动,运行winntsetup,安装自己封装的系统wim或者ESD,重启装好驱动,基本不需要安装补丁,因为已经打到最近最新了,WD的病毒也是。再懒点,把常用软件安装好一起封装,装完注册机弄一下完事,系统配置这些,大部分不需要重新弄一边。
系统安装倒是简单的,但是配置和应用的安装注册等等,太耗时了。

网友B:
用微软的 U 盘工具直接下载做启动盘,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微软的 U 盘工具直接下载做启动盘,干净。

我用的老毛桃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脏啊。。。。

网友:
ventoy试试看

网友:
我用微PE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PE启动,运行winntsetup,安装自己封装的系统wim或者ESD,重启装好驱动,基本不需要安装补丁,因为已经打 ...

怎么封装系统?

网友:
装原版系统,不用P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微PE启动,运行winntsetup,安装自己封装的系统wim或者ESD,重启装好驱动,基本不需要安装补丁,因为已经打 ...

同问:怎么封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怎么封装系统?

以前约十多年前见过好几篇专教人封装到 CD 与 USB 的操作说明文章,上网搜搜或许有机会还有。

网友D:
用滾動升級的 gentoo 系統,一個系統用了快 8 年,筆記本電腦已經換第 3 個了,系統不用換,軟件依然最新。

幫別人安裝過一兩次這個系統,壓縮包解開到硬盤,最小系統就安裝好了,沒有 ISO 文件。

更新一下,2012 年裝的系統,不只 8 年,快 10 年了:
duke@duke-pc ~ $ ls -l / | grep lost
drwx------   2 root root 16384 Nov 25  2012 lost+found
duke@duke-pc ~ $
duke@duke-pc ~ $ sudo tune2fs -l /dev/nvme0n1p2 | grep create
Filesystem created:       Sun Nov 25 15:49:50 2012
duke@duke-pc ~ $
duke@duke-pc ~ $

网友:
家里电脑从vista升级安装到win7,再到win8,Win10,一路升级安装过来。硬件都已经换了几批了。

网友:
老毛桃已经不再纯净
很具有数字359+1的风格
微PE启动   简单
接下来  能不能保持这份纯净
有待时间验证

网友:
用下面的工具把原版ISO写到U盘,然后用U盘启动电脑开始常规安装。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 ... b-dvd-download-tool

或者,用上面的启动盘启动(其实就是启动原生PE),在安装界面通过Shift+F10启动CMD,运行Dism++,安装原版wim(位于ISO的\sources文件夹下,通常名字叫install.wim,体积最大的那个文件)或还原以前备份的系统。
Dism++下载地址:
http://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如果不想用Dism++也行,PE里CMD有MS原生的命令行DISM可用,想怎么折腾都行。

======================
上面是原机硬盘不能引导系统的做法。

如果原机系统还能进,直接启动Dism++,安装原版wim(位于ISO的\sources文件夹下,通常名字叫install.wim,体积最大的那个文件)或还原以前备份的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滾動升級的 gentoo 系統,一個系統用了快 8 年,筆記本電腦已經換第 3 個了,系統不用換,軟件依然最新。 ...

长期用这个Linux系统
有QQ与微信等常用软件吗?

网友:
用rufus写入itellyou下的原版iso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期用这个Linux系统
有QQ与微信等常用软件吗?

微信可以用網頁版
QQ 網頁版這兩年取消了,用手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滾動升級的 gentoo 系統,一個系統用了快 8 年,筆記本電腦已經換第 3 個了,系統不用換,軟件依然最新。 ...

转到gentoo两个月了,果然真香~
当时是因为买了新笔记本,硬件太新,gentoo可以方便地用上最新的内核最新的显卡驱动
USE很赞

网友:
PE这东西,制造商有一次劣迹,就得全部丢弃。

楼主不要因为自己使用的版本碰巧没有问题就沾沾自喜。

网友:
itellyou下载官方ISO,解压到U盘,直接启动安装,不需要PE。

网友:
官方U盘启动,原版安装,TB买永久序列号~

网友:
win7完美激活方法,网页激活,在线获取确认ID。(免打电话激活)
步骤1,win7系统激活方法: 鼠标右键点击计算机--属性--拉到下面点击   更改产品密钥---输入密钥激活,网上找Win7神Key,
步骤2,win7激活方式,要选择【显示其他激活方法】--【使用自动电话系统】---然后把9组数字ID输入网页激活方式那里,
步骤3,
网页激活方式:http://webact.185.hk/
打开链接,然后在7位数字的安装ID那里,输入你的9组数字,然后点击提交,
记得得出激活ID,然后你把激活ID去输入,激活激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转到gentoo两个月了,果然真香~
当时是因为买了新笔记本,硬件太新,gentoo可以方便地用上最新的内核最新 ...

好樣的,作為小女生不單止用 linux,而且用的是 gentoo 發行版,看看大老爺們工程師臉往哪放。。。

网友A:
楼上几位问如何自己封装系统的,这里简单回复下我自己的经验,如有不对,请大家斧正,以下是我自己以前写的备忘录,人老了,时间一长就记不住,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在VM虚拟机里安装原版系统,尽量使用MSDN原版;
2)用系统的升级或DISM++的升级功能,打满所有可用补丁(某些可能引起意外的补丁,dism++会有提醒,就不要装了);
3)全部补丁打好,使用dism++清理多余冗余的文件,给系统瘦身;
4)系统只留下aministrator和guest这2个用户,一个管理员,一个来宾;
5)安装自己习惯使用的输入法,并配置好,安装winrar对应破解新版本,其它非必须程序尽量少装不装;
6)用dism++做系统配置,按照自己的喜欢习惯做好操作系统界面优化;
7)最好保存一个虚拟包的压缩包,以便恢复时用;
8)使用sysprep系统准备工具重置系统,WIN+R,输入sysprep,会跳出文件夹,运行里边的sysprep.exe,操作选择:进入全新系统体验(OOBE),下面勾选通用;关机选项选择关机退出,最后确定,千万别选重启,因为重启后会再给你自动安装驱动。
9)系统重置完成,关闭系统。
10)VM虚拟机启动另一套操作系统,这套操作系统的版本应该不低于前面这套目标系统,比如目标系统是WIN10,这套系统不能用WIN7,把目标系统盘作为从盘挂载;
11)使用dism++对目标系统盘最后做一次垃圾清理,然后彻底删除根目录下硬链接备份文件夹,删不掉可以用pchunter来强制删除;
12)使用dism++把目标系统盘做成wim镜像,以后就可以使用winntsetup把这个镜像作为标准系统进行安装了,winntsetup比较好用的地方是可以自由设置是否把启动分区和系统分区放在一个盘里,还可以直接进行压缩安装,可以在占用极低硬盘空间的状况下安装系统,比如我的山寨贴片机系统,就是在实际空间只有14GB的傲腾上装了WIN7X64和应用软件,还有一半多的空间剩余。
13)安装之后,需要在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里对输入法做一下调整,把自己安装的输入法调出来;
14)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计算机管理(本地)——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用户——把administrator开启(默认为禁用);
15)重启电脑,选择administrator进入,在控制面板——用户帐户里,把administrator和guest留下,其他的全部删除;
完毕,接下来就是安装你的应用软件了。

网友:
老毛桃已经变了,不再是以前的老毛桃了,捆绑软件非常多,还卸载不掉。

我现在都是下载官方的系统,直接刻录到U盘,直接安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问如何自己封装系统的,这里简单回复下我自己的经验,如有不对,请大家斧正,以下是我自己以前写的 ...

骨灰级玩家。

WinRAR破解版,可以用7-Zip代替,不会比WinRAR差。7-Zip is free software with open source.  https://www.7-zip.org/

sysprep工具位于C:\Windows\System32\sysprep目录。

另求文中工具安全链接 winntsetup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骨灰级玩家。

WinRAR破解版,可以用7-Zip代替,不会比WinRAR差。7-Zip is free software with open sour ...

winntsetup在老毛桃中也有,要不要我给你放上来?不地有人捶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骨灰级玩家。

WinRAR破解版,可以用7-Zip代替,不会比WinRAR差。7-Zip is free software with open sour ...

没办法,身边朋友,电脑小白是绝大多数,经常要我这个半吊子帮忙,做这个,纯粹是图后期的省事。
特别是如果现在偶尔有需要装WIN7系统的,自备的wim映像文件都是打满所有补丁的,安装完驱动和他们需要的基本软件,就可以交付了,而且C盘占用不大,如果下官方的安装镜像,后期不断打补丁,C盘会膨胀到几倍,老机器很容易卡死,我又有得烦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好樣的,作為小女生不單止用 linux,而且用的是 gentoo 發行版,看看大老爺們工程師臉往哪放。。。 ...

用gentoo是因为在linux下搞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gentoo是因为在linux下搞开发?

工作 學習 娛樂 都用 linux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用gentoo是因为在linux下搞开发?

大一就开始用linux了
因为win下病毒木马太多了,而我就不喜欢装什么杀毒软件,就喜欢裸奔

再比如做u盘启动盘,linux下就两步:
sudo mkfs.vfat /dev/sdx -I
sudo dd if=xxx.iso of=/dev/sdx

傻瓜式的ubuntu,接下来就不用操心了
gentoo的话,照着wiki做就行了

linux是越用越好用的,习惯了win根本没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一就开始用linux了
因为win下病毒木马太多了,而我就不喜欢装什么杀毒软件,就喜欢裸奔

這兩個步驟有問題,第一個步驟沒有用,要去掉。
只要一個步驟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這兩個步驟有問題,第一個步驟沒有用,要去掉。
只要一個步驟即可。

这样啊
以前都是用grub4dos做几合一的
今年换新电脑装新系统,就图省事了,随便搜一下,dd一下真方便
dd还能备份还原吧?以前看过tar就可以的,我都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啊
以前都是用grub4dos做几合一的
今年换新电脑装新系统,就图省事了,随便搜一下,dd一下真方便

dd 備份系統鏡像,除了直接備份,還可以用管道配合壓縮,譬如樹莓派的固件 dd 到 tf 卡(反過來也類似):

unzip -p 2018-10-09-raspbian-stretch.zip | dd of=/dev/sdb bs=100M status=progr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ntsetup在老毛桃中也有,要不要我给你放上来?不地有人捶我吧?

来一个看看

网友:
WinNTSetup v4.6.1

https://msfn.org/board/topic/149612-winntsetup-v461/

网友:
新主板一般不支持win7, 在网上下载一个压缩包,里面有文件启动之后可以在线自动安装系统, 所有驱动都正常。

网友:
WIN10 就用 WIN TO GO  自己觉得很方便

网友I:
已经告别win7一年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已经告别win7一年多了。

您上次不是说win7比win10快很多吗?
那现在用哪个高级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上次不是说win7比win10快很多吗?
那现在用哪个高级系统?

win10 20H2

之前提到的修改文件名反应慢的bug,这个版本已经解决了。

年龄大了,对电脑已经进入轻度使用阶段,所以无所谓什么系统了。

win10使用一年多来,用户体验总体来说比win7好很多。

网友:
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h2_updated_april_2021_x64_dvd_0a0fc490.iso (5.74 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