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的DAC芯片能直推小喇叭的?

楼主(2021-04-29):
就是MCU发送数据,DAC转换模拟信号,同时带驱动喇叭功放的,能推1W8欧可以了。例如用IIS的WM89XX那些,不过这芯片好像太贵了。

网友A:
推喇叭必须要加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喇叭必须要加功放。

但是那个WM的可以直推小喇叭

网友:
CS4344 + D类放大不香么?

网友:
es8374
NAU88C22YG
TAS2505

网友B:
这么在意成本的话,DAC都可以不用,单片机的PWM当DAC,两路PWM处理一下可以当D类功放一样直推扬声器,最多加个74HC14之类的增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在意成本的话,DAC都可以不用,单片机的PWM当DAC,两路PWM处理一下可以当D类功放一样直推扬声器,最多 ...

其实我想找一个芯片完成DA+小功率放大,只需要推一个1W喇叭而已,没需要搞两路PWM,一路PWM有想过,但MCU性能比较差

网友:
PT8211,不过还是要加一个运放的好像,直接推没试过

网友C:
楼主应该这样问:哪个DAC可以直连输出1W以上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这样问:哪个DAC可以直连输出1W以上得功率

也很合逻辑

网友:
3.3V a吃满打满算也只能输出不到2.5vrms信号,推动1w
需要400m'a电流,还不考虑驱动不足导致峰值失真,如果不在意推动力,楼主可以找找带耳放的dac,具体型号没用过。

网友:
8388,8374

网友:
alc269声卡芯片,或者普通dac后面加三极管射极跟随器,或者运放电压电流变换器,或者加一个tda2822功放芯片

网友:
外面大把的语音IC, DIE封装的,便宜而且好用, 楼主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