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温枪IRT 6500 开不机了,接电流表按开机键有20mA电流波动

楼主(2021-04-30):
哪位有维修图纸吗?耳温枪IRT 6500 开不机了,接电流表按开机键有20mA电流波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通病,存储器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通病,存储器挂了

这是这两天电池不好用造成的,存储器挂了,意思是程序掉了,要重新刷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这两天电池不好用造成的,存储器挂了,意思是程序掉了,要重新刷机 ...

程序应该没在里面,应该是存历史数据和年龄的。

外挂的那个存储器,不是内部的。

网友:
这玩意好用,但是要随时备两个,坏了还能顶上

网友:
坏了买新的,修那功夫赚的钱够换个新的 了。

网友B:
说起就火大!买了一个用了两年,一段时间经常突然没电,换电池后也是一样,然后就不能开机了。想拆开看看,谁知红外探头焊接在fpc整个扯下来!又要重新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起就火大!买了一个用了两年,一段时间经常突然没电,换电池后也是一样,然后就不能开机了。想拆开看看, ...

我实在是想不通这个传感器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排线一拉就掉!

网友:
瑞萨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起就火大!买了一个用了两年,一段时间经常突然没电,换电池后也是一样,然后就不能开机了。想拆开看看, ...

跟我的原因一样,估计是电池不好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的原因一样,估计是电池不好造成的。

我还专门用GP碳性电池。。。还不好?

网友:
我家有一个,电池漏液后就误差变大了,我把锈迹都打磨过了也不行,还是买个新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