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lash下载算法不能定义全局变量吗?

楼主(2021-04-30):
请教个问题:目前在做一个Keil Flash下载算法,通过JLINK下载到SPI NOR Flash。实际测试中发现,Flash下载算法开启了位置无关的特性。通过查看反汇编文件可知,全局变量均r9寄存器值加上偏移值得到,因此想请教下,Flash下载算法不能定义全局变量吗?

网友A:
好像是每个涉及这个变量的函数里首先都要重新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每个涉及这个变量的函数里首先都要重新赋值

您的意思是在程序函数里再次赋值吗?

网友:
对的,全局变量都要初始化,即 RW 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