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烧写芯片

楼主(2021-04-30):
我用PICkit3 Programmer Application v3.10烧写芯片时,有很多型号的IC不能使用。查了下说明,只能烧录以下型号:
6. Device Support
-------------------------------------------------------------------------------

=================================================================
= NOTE: This list shows support for the PICkit 3 Programmer     =
= software application.  It does not show support for using the =
= PICkit 3 within MPLAB IDE.  For a list of MPLAB supported     =
= parts, see the MPLAB IDE PICkit 3 Readme.                     =
= (Typically in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IDE\Readmes)   =
=================================================================

* Indicates new parts supported in this release with v1.61 of the
  device file.

# indicates Midrange parts that support low Vdd programming

Baseline Devices
----------------
PIC10F200       PIC10F202       PIC10F204       PIC10F206
PIC10F220       PIC10F222
PIC12F508       PIC12F509       PIC12F510        PIC12F519
PIC16F505       PIC16F506       PIC16F526
PIC16F54        PIC16F57        PIC16F59

Midrange/Standard Devices
----------------
>> All 'LF' versions of devices are supported
PIC12F609       PIC12HV609
PIC12F615       PIC12HV615
PIC12F629       PIC12F635#      PIC12F675       PIC12F683#
PIC16F610       PIC16HV610      PIC16F616       PIC16HV616
PIC16F627       PIC16F628       PIC16F639
PIC16F627A      PIC16F628A      PIC16F648A
PIC16F630       PIC16F631       PIC16F636#      PIC16F676
PIC16F677       PIC16F684#      PIC16F685#      PIC16F687#
PIC16F688#      PIC16F689#      PIC16F690#
PIC16F72
PIC16F73        PIC16F74        PIC16F76        PIC16F77
PIC16F716
PIC16F737       PIC16F747       PIC16F767       PIC16F777
PIC16F785       PIC16HV785
PIC16F84A       PIC16F87#       PIC16F88#
PIC16F818#      PIC16F819#
PIC16F870       PIC16F871       PIC16F872
PIC16F873       PIC16F874       PIC16F876       PIC16F877
PIC16F873A      PIC16F874A      PIC16F876A      PIC16F877A
PIC16F882#
PIC16F883#      PIC16F884#      PIC16F886#      PIC16F887#
PIC16F913#      PIC16F914#      PIC16F916#      PIC16F917#
PIC16F946#

Midrange/1.8V Min Devices
----------------
PIC16F722       PIC16LF722
PIC16F723       PIC16LF723      PIC16F724       PIC16LF724
PIC16F726       PIC16LF726      PIC16F727       PIC16LF727

PIC16F1933      PIC16F1934      PIC16F1936      PIC16F1937
PIC16F1938      PIC16F1939
PIC16LF1933     PIC16LF1934     PIC16LF1936     PIC16LF1937
PIC16LF1938     PIC16LF1939

PIC18F Devices
--------------
>> All 'LF' versions of devices are supported
PIC18F242       PIC18F252       PIC18F442       PIC18F452
PIC18F248       PIC18F258       PIC18F448       PIC18F458
PIC18F1220      PIC18F1320      PIC18F2220
PIC18F1230      PIC18F1330      PIC18F1330-ICD
PIC18F2221      PIC18F2320      PIC18F2321      PIC18F2331
PIC18F2410      PIC18F2420      PIC18F2423      PIC18F2431
PIC18F2450      PIC18F2455      PIC18F2458      PIC18F2480
PIC18F2510      PIC18F2515      PIC18F2520      PIC18F2523
PIC18F2525      PIC18F2550      PIC18F2553      PIC18F2580
PIC18F2585
PIC18F2610      PIC18F2620      PIC18F2680      PIC18F2682
PIC18F2685
PIC18F4220      PIC18F4221      PIC18F4320      PIC18F4321
PIC18F4331      PIC18F4410      PIC18F4420      PIC18F4423
PIC18F4431      PIC18F4450      PIC18F4455      PIC18F4458
PIC18F4480
PIC18F4510      PIC18F4515      PIC18F4520      PIC18F4523
PIC18F4525      PIC18F4550      PIC18F4553      PIC18F4580
PIC18F4585
PIC18F4610      PIC18F4620      PIC18F4680      PIC18F4682
PIC18F4685      PIC18F6310      PIC18F6390      PIC18F6393
PIC18F6410      PIC18F6490      PIC18F6493      PIC18F6520
PIC18F6525      PIC18F6527
PIC18F6585      PIC18F6620      PIC18F6621      PIC18F6622
PIC18F6627      PIC18F6628      PIC18F6680      PIC18F6720
PIC18F6722      PIC18F6723
PIC18F8310      PIC18F8390      PIC18F8393      PIC18F8410
PIC18F8490      PIC18F8493
PIC18F8520      PIC18F8525      PIC18F8527      PIC18F8585
PIC18F8620      PIC18F8621      PIC18F8622      PIC18F8627
PIC18F8628
PIC18F8680      PIC18F8720      PIC18F8722        PIC18F8723

PIC18F_J_ Devices
-----------------
PIC18F24J10     PIC18LF24J10
PIC18F24J11     PIC18LF24J11    PIC18F24J50     PIC18LF24J50
PIC18F25J10     PIC18LF25J10
PIC18F25J11     PIC18LF25J11    PIC18F25J50     PIC18LF25J50
PIC18F26J11     PIC18LF26J11    PIC18F26J50     PIC18LF26J50
PIC18F44J10     PIC18LF44J10
PIC18F44J11     PIC18LF44J11    PIC18F44J50     PIC18LF44J50
PIC18F45J10     PIC18LF45J10
PIC18F45J11     PIC18LF45J11    PIC18F45J50     PIC18LF45J50
PIC18F46J11     PIC18LF46J11    PIC18F46J50     PIC18LF46J50
PIC18F63J11     PIC18F63J90     PIC18F64J11     PIC18F64J90
PIC18F65J10     PIC18F65J11     PIC18F65J15     PIC18F65J50
PIC18F65J90
PIC18F66J10     PIC18F66J11     PIC18F66J15     PIC18F66J16
PIC18F66J50     PIC18F66J55     PIC18F66J60     PIC18F66J65
PIC18F66J90
PIC18F67J10     PIC18F67J11     PIC18F67J50     PIC18F67J60
PIC18F67J90
PIC18F83J11     PIC18F83J90     PIC18F84J11     PIC18F84J90
PIC18F85J10     PIC18F85J11     PIC18F85J15     PIC18F85J50
PIC18F85J90
PIC18F86J10     PIC18F86J11     PIC18F86J15     PIC18F86J16
PIC18F86J50     PIC18F86J55     PIC18F86J60     PIC18F86J65
PIC18F86J90
PIC18F87J10     PIC18F87J11     PIC18F87J50     PIC18F87J60
PIC18F87J90
PIC18F96J60     PIC18F96J65     PIC18F97J60

PIC18F_K_ Devices
-----------------
PIC18F13K22     PIC18LF13K22    PIC18F14K22     PIC18LF14K22
PIC18F13K50     PIC18LF13K50    PIC18F14K50     PIC18LF14K50
PIC18F14K50-ICD
PIC18F23K20     PIC18F24K20     PIC18F25K20     PIC18F26K20
PIC18F43K20     PIC18F44K20     PIC18F45K20     PIC18F46K20

PIC24 Devices
-------------
PIC24F04KA200   PIC24F04KA201
PIC24F08KA101   PIC24F08KA102
PIC24F16KA101   PIC24F16KA102
   NOTE: To program PIC24F-KA- devices with MCLR used as IO,
         Tools > Use High Voltage Program Entry must be enabled.

PIC24FJ16GA002       PIC24FJ16GA004
PIC24FJ32GA002       PIC24FJ32GA004
PIC24FJ32GA102       PIC24FJ32GA104
PIC24FJ48GA002       PIC24FJ48GA004
PIC24FJ64GA002       PIC24FJ64GA004
PIC24FJ64GA102       PIC24FJ64GA104

PIC24FJ64GA006       PIC24FJ64GA008       PIC24FJ64GA010
PIC24FJ96GA006       PIC24FJ96GA008       PIC24FJ96GA010
PIC24FJ128GA006      PIC24FJ128GA008      PIC24FJ128GA010
PIC24FJ128GA106      PIC24FJ128GA108      PIC24FJ128GA110
PIC24FJ192GA106      PIC24FJ192GA108      PIC24FJ192GA110
PIC24FJ256GA106      PIC24FJ256GA108      PIC24FJ256GA110

PIC24FJ32GB002       PIC24FJ32GB004
PIC24FJ64GB002       PIC24FJ64GB004

PIC24FJ64GB106       PIC24FJ64GB108       PIC24FJ64GB110
PIC24FJ128GB106      PIC24FJ128GB108      PIC24FJ128GB110
PIC24FJ192GB106      PIC24FJ192GB108      PIC24FJ192GB110
PIC24FJ256GB106      PIC24FJ256GB108      PIC24FJ256GB110

PIC24HJ12GP201       PIC24HJ12GP202
PIC24HJ16GP304
PIC24HJ32GP202       PIC24HJ32GP204
PIC24HJ32GP302       PIC24HJ32GP304
PIC24HJ64GP202       PIC24HJ64GP204
PIC24HJ64GP206       PIC24HJ64GP210
PIC24HJ64GP502
PIC24HJ64GP504       PIC24HJ64GP506       PIC24HJ64GP510
PIC24HJ128GP202      PIC24HJ128GP204
PIC24HJ128GP206      PIC24HJ128GP210
PIC24HJ128GP306      PIC24HJ128GP310
PIC24HJ128GP502      PIC24HJ128GP504
PIC24HJ128GP506      PIC24HJ128GP510
PIC24HJ256GP206      PIC24HJ256GP210      PIC24HJ256GP610

dsPIC33 Devices
---------------
dsPIC33FJ06GS101     dsPIC33FJ06GS102     dsPIC33FJ06GS202
dsPIC33FJ16GS402     dsPIC33FJ16GS404
dsPIC33FJ16GS502     dsPIC33FJ16GS504

dsPIC33FJ12GP201     dsPIC33FJ12GP202
dsPIC33FJ16GP304
dsPIC33FJ32GP202     dsPIC33FJ32GP204
dsPIC33FJ32GP302     dsPIC33FJ32GP304
dsPIC33FJ64GP202     dsPIC33FJ64GP204
dsPIC33FJ64GP206     dsPIC33FJ64GP306     dsPIC33FJ64GP310
dsPIC33FJ64GP706     dsPIC33FJ64GP708     dsPIC33FJ64GP710
dsPIC33FJ64GP802     dsPIC33FJ64GP804
dsPIC33FJ128GP202    dsPIC33FJ128GP204
dsPIC33FJ128GP206    dsPIC33FJ128GP306    dsPIC33FJ128GP310
dsPIC33FJ128GP706    dsPIC33FJ128GP708    dsPIC33FJ128GP710
dsPIC33FJ256GP506    dsPIC33FJ256GP510    dsPIC33FJ256GP710
dsPIC33FJ128GP802    dsPIC33FJ128GP804

dsPIC33FJ12MC201     dsPIC33FJ12MC202
dsPIC33FJ16MC304
dsPIC33FJ32MC202     dsPIC33FJ32MC204
dsPIC33FJ32MC302     dsPIC33FJ32MC304
dsPIC33FJ64MC202     dsPIC33FJ64MC204
dsPIC33FJ64MC506     dsPIC33FJ64MC508     dsPIC33FJ64MC510
dsPIC33FJ64MC706     dsPIC33FJ64MC710
dsPIC33FJ64MC802     dsPIC33FJ64MC804
dsPIC33FJ128MC202    dsPIC33FJ128MC204
dsPIC33FJ128MC506    dsPIC33FJ128MC510    dsPIC33FJ128MC706
dsPIC33FJ128MC708    dsPIC33FJ128MC710
dsPIC33FJ256MC510    dsPIC33FJ256MC710
dsPIC33FJ128MC802    dsPIC33FJ128MC804

dsPIC30 Devices
---------------
dsPIC30F2010         dsPIC30F2011         dsPIC30F2012
dsPIC30F3010         dsPIC30F3011         dsPIC30F3012
dsPIC30F3013         dsPIC30F3014
dsPIC30F4011         dsPIC30F4012         dsPIC30F4013
dsPIC30F5011^        dsPIC30F5013^        dsPIC30F5015
dsPIC30F5016
dsPIC30F6010A        dsPIC30F6011A        dsPIC30F6012A
dsPIC30F6013A        dsPIC30F6014A        dsPIC30F6015

^ These 2 devices are not supported for low VDD programming.

dsPIC30 SMPS Devices
--------------------
dsPIC30F1010
dsPIC30F2020         dsPIC30F2023

PIC32 Devices
--------------------
PIC32MX320F032H      PIC32MX320F064H      PIC32MX320F128L
PIC32MX320F128H
PIC32MX340F128H      PIC32MX340F128L
PIC32MX340F256H
PIC32MX340F512H
PIC32MX360F256L      PIC32MX360F512L
PIC32MX420F032H
PIC32MX440F128L      PIC32MX440F128H
PIC32MX440F256H      PIC32MX440F512H
PIC32MX460F256L      PIC32MX460F512L

KEELOQ HCS Devices
------------------
HCS200     HCS201     HCS300     HCS301      HCS320
HCS360     HCS361     HCS362

        HCSxxx File -> Import HEx Notes:
                The first line only may be imported from SQTP
                *.NUM files generated by the KEELOQ tool in
                MPLAB.

        Connections for HCS devices
        ---------------------------------------
        PICkit 3 Pin             HCS Device Pin
        (2) Vdd                  8
        (3) GND                  5
        (5) PGC                 /3            HCS20x, 320
                                \3 -or- 4     HCS30x, 36x
        (4) PGD                  6
        (1) VPP                  2            HCS360, 361 only

MCP250xx CAN Devices
--------------------
MCP25020       MCP25025
MCP25050       MCP25055

!!IMPORTANT!! - MCP250xx devices are OTP and can only be
                programmed once.

        Connections for MCP250xx devices
        ---------------------------------------
        PICkit 3 Pin             MCP Device Pin (DIP)
            (1) Vpp                  11 Vpp
        (2) Vdd                  14 VDD
                - The MCP device MUST be powered from PICkit 3!
        (3) GND                  7 Vss
        (4) PGD                  5 DATA
        (5) PGC                  6 CLOCK

Serial EEPROM Devices
---------------------
NOTE: Other supported voltage grades are listed in parentheses
      next to the device.  Select the "LC" part number to program
      these other voltage grades.

11LC010 (AA)
11LC020 (AA)
11LC040 (AA)
11LC080 (AA)
11LC160 (AA)

24LC00   (AA)(C)                  25LC010A (AA)
24LC01B  (AA)                     25LC020A (AA)
24LC02B  (AA)                     25LC040A (AA)
24LC04B  (AA)                     25LC080A (AA)
24LC08B  (AA)                     25LC080B (AA)
24LC16B  (AA)                     25LC160A (AA)
24LC32A  (AA)                     25LC160B (AA)
24LC64   (AA)(FC)                 25LC320A (AA)
24LC128  (AA)(FC)                 25LC640A (AA)
24LC256  (AA)(FC)                 25LC128  (AA)
24LC512  (AA)(FC)                 25LC256  (AA)
24LC1025 (AA)(FC)                 25LC512  (AA)
                                  25LC1024 (AA)

93LC46A/B/C  (AA)(-C)
93LC56A/B/C  (AA)(-C)
93LC66A/B/C  (AA)(-C)
93LC76A/B/C  (AA)(-C)
93LC86A/B/C  (AA)(-C)
请教下大家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
下载最新版本mplabx

网友:
Mplab x版本?pack之类升级了的?
项目预算若足,建议换用ICD4(2000多,记得是),官方TB店买kit4(380多块,记得是),再不济,TB搜PIC Kit3.5

网友:
PIC Kit3.5  几十块钱差不多解决楼主问题

网友:
有需要就换个新款吧, 后来的芯片很多都不能用了

网友A:
PICKIT3.5 和3 貌似是一样的 ,下载最新的软件,升级固件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KIT3.5 和3 貌似是一样的 ,下载最新的软件,升级固件就可以解决。

您好,有升级固件的资料能帮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
pickit4 ,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