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顶无线AP,穿墙能力好些,支持2个ssid,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1-04-30):
不要求2.4g 5g双频,有2.4g就够了,但是穿墙能力最好好一些

要求访客ssid可限定连接数和网速,
有这样的AP么?

发现买个合适的AP还是有点难

网友:
cisco的好像可以设置5个ssid。

网友:
说下你的应用场景吧。多SSID目前一般的AP都可以,2.4G相对来说穿墙能力是更强,不过环境 中2.4G信号太多,所以干扰也大。

网友:
用mesh路由

网友:
限定连接数和网速就不是AP的功能,AP就干好AP的事情。要求高的可以用软路由

网友:
楼上说得对,AP里两个ssid走不同的vlan,在上层路由里限速。

网友A:
ubnt的不错,不知道支不支持lz需要的功能

网友B:
自用还是商用,25元的K2改一下,装进AP外壳里,最好刷集客固件无缝漫游

网友:
楼主的需求很独特,可以考虑 上一代(wifi5)或者更早的商用室外大功率AP:
2.4G 一般500mw起跳——“穿墙”
功能完备——多SSID,Q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nt的不错,不知道支不支持lz需要的功能

ubnt不支持发射多个ss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用还是商用,25元的K2改一下,装进AP外壳里,最好刷集客固件无缝漫游 ...

K2穿墙能力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K2穿墙能力咋样

别看价格便宜,那信号,绝对杠杠的,秒杀一切的存在,K2P就更好了。K2主板某宝20元一张,K2P约80元一张。切个亚克力壳或者嘉立创打印个外壳,完美。

以前转转买的K2P,用了几年,再卖掉还能小赚几十,神奇。

会刷机,闲鱼有那个AR9344主控的20元全新的路由器,名字叫:Winchannel路由器,卖家提供集客教程,刷了集客,就可以无缝漫游了,你家住再大的别墅,信号永远不会差,

集客固件很好,还有无线回程全部用无线组无缝漫游,省了网线,用网线也容易,一根网线拉到低,A接到B,B另一个网口在接到C,C到E,你随便多少台往下连接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K2穿墙能力咋样

隔壁论坛,好像是65元一套,你可以去看看,支持你的要求,可以多个SSID,可以万能中继,第二个路由器可以中继第一个的信号,并设置一个新的,或者多个新的SSID发射出去,第二个或第3.4.5.6个都不要网线,只要能供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壁论坛,好像是65元一套,你可以去看看,支持你的要求,可以多个SSID,可以万能中继,第二个路由器可以 ...

这个路由器看天线不nb,不知道穿墙能力怎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壁论坛,好像是65元一套,你可以去看看,支持你的要求,可以多个SSID,可以万能中继,第二个路由器可以 ...

有这个的链接吗  麻烦发下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路由器看天线不nb,不知道穿墙能力怎样

穿墙没问题,这个是室外用合适,室内有点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的链接吗  麻烦发下   没找到

隔壁链接:点击这里

网友:
我觉得你搞反了,2.4g 虽然穿墙能力强一些,但是这也是缺点,周围大量其它的2.4g的设备太多了,造成信道拥挤,所以有时候你看着连上信号挺强,但是实际上网速度很慢。

我家现在所有设备能连5g的 都连上5g,速度快很多,穿墙能力是弱一点,但是我用的mesh路由器,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