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高手如云 请教个XP多用户登录的问题(光标没了)

楼主(2021-04-30):
即登录时点选用户图标后  在弹出的密码框里  没有了光标?

也就无法输入密码

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错误次数太多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次数太多锁了?

肯定不是

开机,登录A用户

注销后  点用户B   弹出密码框时已经没了光标,  是密码框出现时就没有光标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B:
关闭显卡加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显卡加速试试

应该是软件上的问题,可能我调整了什么服务

看来这个现象只我遇到?  也算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