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croserver GEN10 开始折腾

楼主(2021-05-01):
起因:原来用的WD Mycloud EX2 Ultra插着2个红盘组的RAID1,某一天突然报有一块盘故障进入降级模式,拔下坏的硬盘测一下有坏道,没多久WD Mycloud提示找不到RAID,我估计是软阵列损坏,还好挺到我软路由的机器上能识别出来,但数据有没有损坏当前还未知。
      数据无价,看到坛主折腾GEN10记,在闲鱼收了个GEN10 X3421 CPU高配的,2200大洋,准备2盘做RAID1存重要数据,另外2个独立盘存电影之类不重要的文件。

      目前的目标:ESXI上路LEDE+黑群+WIN10

      之前ESXI和黑群都没接触过,不过Windows的VMware是用过的。

      第一步:升级BIOS,到手的是290,需要升级到最新380,网上找的教程,链接见:
      https://www.pianshen.com/article/27651221979/

      升级后的主要变化:原来需要设置为BIOS启动方式,开机后按Ctrl+M进入板载RAID配置
                         升级后: 设置为UEFI启动,在开机界面按F11,选择内置Shell启动,再输入RAID进入RAID配置。

     主板当前硬件:SATA5挂了个固态硬盘,准备用来装系统,插了块Intel PCIE双口网卡作扩展。

      第二步:安装ESXI。
       从HP官网下载6.7 Update1(需要注册HPE帐号), 链接如下:
        https://www.hpe.com/us/en/servers/hpe-esxi.html

       下载ISO后,使用UltraISO烧写镜像到U盘的时候还遇到点问题,前一天烧写成功安装了U2,后面想着安装U1,再烧写一直报错找不到启动扇区,然后设备正在忙,最后下载了个rufus-3.14解决,软件也上传上来

       绿色软件,不用安装。

       ESXI的安装方法网上一搜就有,就不重复了。

       这里重点:我安装的6.7 U2识别不了PCIE网卡,需要手动安装驱动,安装驱动方法见(https://www.itdaan.com/blog/2016 ... ddaf3fea8e68b7.html
                       我后面安装6.7 U1自动识别了网卡,不知道是我在U2安装了驱动残留了?

       可是安装后我发现怎么所有硬件都不支持直通吗?如果不能直通的话,不知道性能会不会受影响。

楼主:
就是现在硬盘太贵了,我刚在京东自营买了2个4T的,一个1149,比你买的8T的还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现在硬盘太贵了,我刚在京东自营买了2个4T的,一个1149,比你买的8T的还贵。 ...

我8T的是最高等级的硬盘企业/9数据中心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8T的是最高等级的硬盘企业/9数据中心盘。

我买的也是企业级的,相对普通的贵好几百,5年保修,不过是空气盘。

我显示器支持PIP, 把DP插到GEN10还是很方便的,不用来回切

网友B:
我们想问下。。 2200多GEN8 和3000多的 DELL R720  性能上差别多少。

刚才淘宝上看DELL R720,已经涨价好几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想问下。。 2200多GEN8 和3000多的 DELL R720  性能上差别多少。

刚才淘宝上看DELL R720,已经涨价好 ...

家用R720夸张了一点吧,估计那噪声就很难接受 。
GEN8只是microserver。

网友:
目前我办公用的电脑就是这个型号。。 和我的I7的笔记本噪音差不多。。

突然发现,华为有台二手的,更便宜。

至强E5-2620*2个
主频2.0G 12核24线程
16G
SAS 1T
*2个
2308卡
460W
*1个
16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想问下。。 2200多GEN8 和3000多的 DELL R720  性能上差别多少。

刚才淘宝上看DELL R720,已经涨价好 ...

R720的性能比GEN10强大太多,不是一个等级的。

GEN10 是迷你主机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R720夸张了一点吧,估计那噪声就很难接受 。
GEN8只是microserver。

正常负荷下,R720噪音很低。

楼主:
在U盘装了ESXI,然后把虚拟机都装在固态上,防止ESXI崩溃时影响虚拟主机。

装了LEDE和WIN10 LTSC版本,不过发现硬件不能直通,LEDE网络性能受影响,500M的宽带只有 200M,明天再确认一下,如果不行就准备单纯装个Windows了。

网友:
我前久也入手了GEN10,安装的是FREE NAS 。

网友A:
我现在win10的用途是:

1。rsync 数据备份

2。家庭影音系统。直接连接电视播放高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win10的用途是:

1。rsync 数据备份

GEN10输出是DP,还好我显示器有DP接口,不过电视机是HDMI,要转接头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N10输出是DP,还好我显示器有DP接口,不过电视机是HDMI,要转接头才行。

买一条dp转HDMI线就行。几十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条dp转HDMI线就行。几十元而已。

是的。
你是用鼠标操作吗?

我现在都是电影下载到NAS,在电视上用播放器播放NAS共享出来的电影。电视是1080P的,所以也没再高分辨率要求

楼主:
回到正题。

目前我需要测试以下数据,看能否达到要求
1. LEDE延迟,特别是玩游戏时是否会460.
2. ESXI系统崩溃时,重装ESXI是否原来的虚拟主机还在
3. 虚拟主机崩溃时,能否用快照还原
4. 能否在外面方便的远程

以上如果都OK的话,还是准备用虚拟机,毕竟加个虚拟主机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你是用鼠标操作吗?

是的,鼠标。

我GEN10上安装win7旗舰版,P420阵列卡,raid6,6*8T.

我是CPU低配X3216, 但播放高清电影已经非常流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到正题。

目前我需要测试以下数据,看能否达到要求

简简单单安装win7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简单单安装win7不是更好?

正常安装个Windows是最方便的,就是想折腾一下。
如果虚拟机可以的话,比如我要多加个linux服务器也很简单。

网友C:
楼主应该直接上esxi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直接上esxi7

HEP的官网上没有支持Mircoserver的ESXI7,只有其他系列服务器的,能跑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到正题。

目前我需要测试以下数据,看能否达到要求

测试2:模拟ESXI崩溃,直接在U盘上重装ESXI,
重新安装后,重新添加虚拟机,选择注册现有虚拟机

选择一个或多个....

或到安装虚拟机所在目录,选择对应的虚拟机

点击后即可恢复原来的虚拟机。

注意网络设备如果添加了交换机,名字要和原来的完全一样,不过在添加虚拟机后重新再设置网络也可以。

以上操作证明,ESXI重装原来的虚拟机可恢复,目前我是把ESXI装在U盘,其他虚拟机装在固态硬盘,如果装一起应该是不行的,装一起的话在装ESXI会重新格式化硬盘,即会损坏虚拟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U盘装了ESXI,然后把虚拟机都装在固态上,防止ESXI崩溃时影响虚拟主机。

装了LEDE和WIN10 LTSC版本,不 ...

DL380 Gen8 ESXI装Server2016,随便哪个端口都是千兆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DL380 Gen8 ESXI装Server2016,随便哪个端口都是千兆性能

是网口直通吗?直通的话应该是性能没损失的。
其实我现在也还没测试到底速度能到多少,不过我对这个要求不算高,有个50MB就不错了。因为我平时工作的Windows电脑是无线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安装个Windows是最方便的,就是想折腾一下。
如果虚拟机可以的话,比如我要多加个linux服务器也很简 ...

哈哈,gen10正常是无法安装win7的。

我折腾出来的。网上都说不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gen10正常是无法安装win7的。

我折腾出来的。网上都说不能安装。

对,看到你安装的那个帖,感觉好麻烦。
我没装RAID卡,用主板自带的,我就直接装了个WIN10 LTSC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看到你安装的那个帖,感觉好麻烦。
我没装RAID卡,用主板自带的,我就直接装了个WIN10 LTSC版本。 ...

主板自带的不支持raid5和raid 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自带的不支持raid5和raid 6。

是的。目前我是4块硬盘,2块组raid1, 2块独立硬盘,所以没关系。

楼主:
目前GEN10上装了LEDE, Winserver2012 datacenter, win10 LTSC版3个系统。
LEDE做软路由,这个可有可无,后面再开发功能
winserver2012准备用来共享我自己的数据
win10做影音服务器,多装个winserver就是怕win10中毒把数据搞坏了。

内存8G已经有点不够了,又买了一条8G的内存。

目前还在配置摸索阶段,等全部设置好了再把过程写在这里。

目前接了4块硬盘,2块4T的做RAID1给到winserver, 2T和1T的给到win10系统,后面等硬盘便宜了再换大容量的。
目前有疑问的是GEN10自带的RAID1在ESXI里不知道怎么样看健康状态。

网友E:
这么多系统是同时启动还是时分复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GEN10上装了LEDE, Winserver2012 datacenter, win10 LTSC版3个系统。
LEDE做软路由,这个可有可无,后 ...

freebsd下,可以使用 mfiutil 查看硬盘状态,甚至查看到硬盘还没有损坏,但已经开始报警时的状态,提前更换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系统是同时启动还是时分复用的?

当然是同时跑啊,分时跑就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bsd下,可以使用 mfiutil 查看硬盘状态,甚至查看到硬盘还没有损坏,但已经开始报警时的状态,提前 ...

esxi下我还要研究一下。目前先进行系统配置,能达到我的目的再看。

比较奇怪的server2012配置了共享,在win10里用对应用户名登录却还是写不了,提示没权限。windows的共享应该很简单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U盘装了ESXI,然后把虚拟机都装在固态上,防止ESXI崩溃时影响虚拟主机。

装了LEDE和WIN10 LTSC版本,不 ...

不直通再差也能跑满1000M网口的,ESXI记得设置网卡的混杂模式不然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如果有公网IP ESXI很好玩的,记得用nginx代理下,IP能直接打开web页面容易被XXOO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直通再差也能跑满1000M网口的,ESXI记得设置网卡的混杂模式不然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如果有公网IP ESXI ...

第一次用ESXI,目前还在摸索阶段,安全的确是个问题,我业余的代码全放在上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GEN10上装了LEDE, Winserver2012 datacenter, win10 LTSC版3个系统。
LEDE做软路由,这个可有可无,后 ...

同时运行,win10的流畅度还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时运行,win10的流畅度还可以吗?

不做工作使用,打算用来挂下载,我感觉还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网口直通吗?直通的话应该是性能没损失的。
其实我现在也还没测试到底速度能到多少,不过我对这个要求 ...

不是直通

楼主:
我改了一下网卡属性,局域网能到千M了,原来是e1000e,后面改成了VMXNET 3,显示的链接速度是10Gb了。

楼主:
准备写一个批处理,定期把数据压缩,然后用百度网盘做备份,这样应该就安全了。昨天试了一下百度网盘上传速度有2.5MB, 还是可以的。

楼主:
今天把机器断电加内存,在设置BIOS的时候发现有IOMMU选项,记得直通里有条件是主板IOMMU要打开
果断打开,然后回到ESXI主机,发现网卡和主板的RAID都支持直通,现在在把资料重新导出来,准备把RAID直通winserver,这样在winserver装HP的软件就可以查询RAID状态了。

这数据已经被我来回导几次了,希望在导的过程中不会损坏。。。

=====================================编辑加入=========================
突然想起来现在4个硬盘是全部接在主板自带raid的,如果直通的意味着全部会直通,看来要买个PCIE转SATA或是PCIE RAID卡了。

楼主:
新加的PCIE网卡直通给LEDE已经可以了。
主板raid直通先放弃,有点麻烦,因为要以下操作:
1.raid直通只能给一个虚拟主机使用,比如只能给我的winserver使用
2. 如果想其中2块硬盘留给ESXI,那么要拆掉其中2个SFF8482接口,再买2根sata转SFF8482线,再买一个PCIE转SATA板(RAID卡太热了暂时不考虑)

看机器8482那个线好像不太好拆,先这样用着,把软件环境构建好,等后面有时间折腾了再来折腾。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加的PCIE网卡直通给LEDE已经可以了。
主板raid直通先放弃,有点麻烦,因为要以下操作:
1.raid直通只能给 ...

除了显卡,其他的没有必要直通,如果都直通,就失去虚拟机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了显卡,其他的没有必要直通,如果都直通,就失去虚拟机的意义了

主要是目前没办法看主板raid状态,如果直通给windows的话windows可以安装软件查看。

网卡的话倒是直不直通区别不大。直通了就只能被某个虚拟主机独占,不然的话可以配置共享。目前我的winserver和win10以及ESXI后台是放在一个vSwitch上的。

楼主:
有个想法,
把主板带的raid直通给winserver,再通过iscsi给到其他系统使用,虽然iscsi相对本地硬盘来说速度慢,但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足够了,准备实施一下,不过前提是在winserver中安装软件能查看主板raid信息,不然就没有折腾的意义 。

楼主:
板载RAID卡直通成功了。
在ESXI的设备里面把RAID卡切换成直通,重启ESXI,再在WINSERVER2012中添加PCI设备

winserver2012开机,如我所料,接在RAID上的4个磁盘全部出现了。

在winserver2012中安装从HP网站下载的MSU,安装成功后打开,果然磁盘信息都能看到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接下来安装iscsi,测试看下效果。

楼主:
winserver中建立iscsi存储池很方便,直接按菜单提示创建即可,注意图中状态正在清除,需要完成清除客户端连接才有效

win10中搜索iscsi发起程序,按提示创建即可,创建完成后在磁盘管理中自动会多出来个磁盘。

测试速度 ,从外置USB3.0移动硬盘中拷贝数据,速度一般,能接受吧,这个受网络影响,我测试一下直通网卡看看。

楼主:
远程桌面也可以了,用的ddnsto,在LEDE里配置好,再到ddnsto的远程应用添加即可,很流畅,一年26块钱,以后可以愉快的下载了。

网友A:
每一个折腾完GEN10的都成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折腾完GEN10的都成了高手

哈哈,感觉是的。
买这个之前我连ESXI是什么都不知道,也没用过server的系统。
软路由也是在买GEN10前几个星期开始接触。
等我设置好再开一个贴来介绍整个过程。

楼主:
对了,MSU软件里可以设置RAID出问题时(分error, warning, info三个级别)通过邮件通知到指定邮箱,感觉这个非常有用。

楼主:
今天无意中看raid信息竟然发现掉了一块盘。。。
这么不稳定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干脆不组raid1,定期从一块盘备份到另外一块盘算了。

现在在重建中,如果重建数据丢失的话,我就不建raid了,直接定期备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无意中看raid信息竟然发现掉了一块盘。。。
这么不稳定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干脆不组raid1,定期从一 ...

买一块P420阵列卡吧。买1G缓存的,200来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块P420阵列卡吧。买1G缓存的,200来元而已。

P420主要是考虑发热太大了,要自己装风扇,我再试试看,如果还不稳定就上个。

楼主:
一直到晚上12点才重建完成,算下来差不多重建了8个小时。。
重建后数据都还在,我就放心了,我看了下硬盘smart也没异常,都是刚在京东自营上买的西数数据企业硬盘。。

不过这也证明了我当初RAID直通是正确的,不然就只能重启的时候进bios里去看状态了。

先继续用着,要是下次还掉,就上PCIE RAID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P420主要是考虑发热太大了,要自己装风扇,我再试试看,如果还不稳定就上个。 ...

我有装风扇的教程。

GEN10 无法识别P420内的温度传感器,你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外加了个温度监测。6个8T硬盘,28度室内温度,现在机箱内温度48度,P420 散热片温度65度。

没有风扇,P420散热片温度会超过110度,然后就会崩溃。

我测试过,4个硬盘 P420可以不加风扇,但也非常热。6个硬盘必须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装风扇的教程。

GEN10 无法识别P420内的温度传感器,你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查了P420不支持直通,要P440开始才支持,我目前用虚拟机的话会麻烦,更没软件可以查看RAID卡信息,我先用着看。

网友I:
入了gen10 plus  还没开始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P420不支持直通,要P440开始才支持,我目前用虚拟机的话会麻烦,更没软件可以查看RAID卡信息,我先用 ...

P420便宜的原因,是只有6gb/s。

P440是新款12gb/s的。

估计这也是GEN10不支持P420的温度传感器的原因。

两种卡,一种200元,一种1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入了gen10 plus  还没开始折腾。

可以,慢慢折腾。看你要使用的目的,可以上虚拟机或不上。Plus换回intel的CPU,应该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420便宜的原因,是只有6gb/s。

P440是新款12gb/s的。

我看闲鱼上P420 100+, P440差不多500的样子,估计是会有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闲鱼上P420 100+, P440差不多500的样子,估计是会有这个原因。

P420要买1G缓存的。

楼主:
看在现在硬盘贵的份上,买了个200+ 山特的UPS,然后参考网上资料在ESXI中添加了对应的脚本。
大概原理是:
1. 执行脚本:隔几分钟ping一下192.168.0.1, 如果不通的话隔3分钟再ping一下,还不通的话就关闭虚拟主机,再关闭虚拟机。
    192.168.0.1是LEDE的LAN口,通过交换机接到局域网,交换机电是插在220V上的,如果断电交换机断电192.168.0.1就会ping不通。第一次运行时会判断tmp目录下是否有某个文件,如果没有代表第一次上电运行则创建这个文件并延时5分钟运行,如果有则直接运行。

2. 增加一个监控脚本,每3分钟运行一次监控执行脚本是否还在运行,不在运行就运行执行脚本。
3. 把监控脚本加进定周期任务rond中。

我把脚本传上来供参考,很久没写linux批处理已经陌生了。

apc.sh脚本最后一个命令power off写错了,应该是中间没有空格。
local.sh路径:/etc/rc.local.d/local.sh
其他脚本文件根据自己实际的来放置,对应修改脚本里的路径。
======================
测试了一下,把路由器电源断掉,差不多10分钟后GEN10关机了,时间差不多,UPS电池是12V 7AH的,算下来80WH,电脑按80W,UPS效率按50%算也能撑半个小时,应该够了。

楼主:
最近用电视播放GEN10共享出来的电影时,发现隔一段时间就会缓冲一下,局域网拷贝文件的时候也会隔一段时间速度变为0,我怀疑是主板自带的Marwell 9230发热造成的,网上看了下普通的PCIE转SATA,一般marwell的的都带了散热片,已经买了散热片准备明天测试一下,如果还不行估计就只能上RAID卡了。

今天买的功耗测试表到了,测了一下GEN10带4块硬盘60W左右,比想象中的高了一点点。

另外今天无意中搜到其实主板上还有一个SATA口,不过没焊接座子,不知道焊上座子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用电视播放GEN10共享出来的电影时,发现隔一段时间就会缓冲一下,局域网拷贝文件的时候也会隔一段时间 ...

看来你要上P420了。

我使用P420从来不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要上P420了。

我使用P420从来不卡顿。

我再看一下,之前用普通的NAS也不会卡顿。如果还会的话确认是这个原因的话就只能上RAID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看一下,之前用普通的NAS也不会卡顿。如果还会的话确认是这个原因的话就只能上RAID卡了。 ...

能查到raid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查到raid卡温度?

查不到,HP的MSU里没有这一项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查到raid卡温度?

今天装完散热片发现机器不能正常启动。
最后发现是在ESXI虚拟机启动winserver2012的时候就会重启,进到HP的RAID卡,发现RAID1又掉盘了,好尴尬。
在GEN BIOS里重建到40%的时候失败了,发现坏扇区。
拿下那块报问题的盘能进winserver了,进插上去在winserver中重建,目前还在重建中,重建失败就申请换盘,京东自营买的。

已经在看RAID卡了,P420不是很符合我的要求,目前我还是想跑ESXI虚拟机,我需要能直通。

楼主:
又重建失败了,已经申请换货了。

另外在看RAID卡了,目标500以下能在ESXI下直通的。

楼主:
今天把机器下的拔下来用HD扫描,竟然发现没掉盘的那块C5异常,坏块扫描发现在1.8T左右有4个坏块。
看来掉盘的那块没问题?

已经申请延迟取货,把掉盘的那块放上去扫描坏块了,这主板自带的RAID不靠谱啊。
已经买了LSI9260,主要是看到网上有说可以直通控制器的,P420没看到有说可以,但也不确定,如果不行的话就单纯装个winserver得了。

不过前面掉过一次盘是今天测试出坏块的盘掉掉了,重建成功,比较奇怪。

刚买来的时候本来准备慢扫的,不过嫌时间太长扫了一点点就取消了。我是装在USB3.0硬盘盒里扫,扫描速度是200多一点MB/S,扫完4T应该要5个小时。

楼主:
LSI9260 RAID卡到了,一开始插上去竟然停留在BIOS画面进不去,
后面网上大概查了下,把BIOS启动从UEFI改成LEGACY就可以了,先进的是RAID卡设置界面,按CTRL+H进入。
先随便建了个RAID0,进到EXSI,似乎可以改成直通,如果可以的话就把RAID给到winserver2012,目前直通后重启中。

等搞完后我再上传图片上来。买了2个小风扇,和莫大一家买的,3CM的小了一点,4CM的比较合适。

楼主:
直通给winserver2012,外面的机器通过网线拷贝winserver2012共享出来文件可以稳定在110MB/S了,内部自己拷贝的话瞬间500M/S然后跌落到硬盘读速度,目前是电池还没到,所以没开cache。
看来是主板的RAID太差了,不过主板的RAID芯片 MARWELL 9230也就是个转接卡,不带缓存,跟专门的RAID卡还是没得比的,这个RAID卡好像发热情况还好,有风扇在的话冰凉冰凉的,我估计比P420发热低。

目前还有个问题是ESXI虚拟机内共享速度很慢,在win10中拷贝winserver2012共享出来的文件到C盘(C盘是ESXI分配的磁盘,在固态硬盘中),速度一开始有100M然后迅速跌落到50M,不知道是VMDK性能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还在看哪里能 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LSI9260 RAID卡到了,一开始插上去竟然停留在BIOS画面进不去,
后面网上大概查了下,把BIOS启动从UEFI改成L ...

当时我也考虑过LSI9260,因为P420不能读出温度,bios自检不能进入管理界面,很不爽。

不过P420用起来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通给winserver2012,外面的机器通过网线拷贝winserver2012共享出来文件可以稳定在110MB/S了,内部自己拷 ...

阵列卡没有电池,性能会大打折扣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们想问下。。 2200多GEN8 和3000多的 DELL R720  性能上差别多少。

刚才淘宝上看DELL R720,已经涨价好 ...

R720就是开飞机。   这货涨价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R720就是开飞机。   这货涨价了好多。

R720我使用过。低负荷下基本没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也考虑过LSI9260,因为P420不能读出温度,bios自检不能进入管理界面,很不爽。

不过P420用起来非 ...

LSI9260应该没问题的,都是大牌子,不过好像他本身就没有温度。

缓存需要电池才能打开,等电池到了再装上配置一下,不过电池买的旧的还不知道损耗。

还好GEN10的接口也是8087,能直接插上这个RAID卡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LSI9260应该没问题的,都是大牌子,不过好像他本身就没有温度。

缓存需要电池才能打开,等电池到了再装 ...

陈列卡电池可以查到损耗的。

p420的不是电池,是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陈列卡电池可以查到损耗的。

p420的不是电池,是法拉电容。

LSI的是锂电池,搞不懂一块电池上搞那么复杂的电路。
电池收到,设计容量是1500mAh, 还有1200mAh,剩下80%容量,还可以了。加上电池可以把缓存打开了,硬盘拷贝一开始可以 到500多MB了。局域网共享视频给电视也不再会卡顿了。

看来原主板上的Marwell9230性能太渣了, 不过9230也就是一个扩展卡,性能肯定是没法跟专业的RAID卡比的,这些RAID卡刚出来都是要几千的。

还买了一个温控板+4线风扇,目前这个风扇全速跑还是有点声音,而且降低速度应该寿命也能加长,等到了装上去基本上就完工了。

等后面有空把整个折腾过程再开贴完整记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LSI的是锂电池,搞不懂一块电池上搞那么复杂的电路。
电池收到,设计容量是1500mAh, 还有1200mAh,剩下80 ...

FreeBSD 指令可以查电池状态、阵列卡状态、硬盘状态。硬盘黄灯的时候,还是能使用,也没有掉盘,通过指令都能看到,马上更换就行。

我都写成启动script,root登录后,自动自行,将电池、卡、硬盘的状态全部列出来。

这样做非常方便。以前查一次至少10分钟。

楼主:
新换的硬盘到了,京东自营这方便还是可以的,花了快6个小时慢扫了一遍没有坏块。

目前我是用4T*2组了raid1, 另外是一块2T+1块1T的,raid1用来存放工作用的资料,2T存电影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BSD 指令可以查电池状态、阵列卡状态、硬盘状态。硬盘黄灯的时候,还是能使用,也没有掉盘,通过指令 ...

这个LSI有管理软件,MegaRAID storage manager. 有win版本及linux版本。
我现在是winserver2012上装了这个软件,打开就能看到信息,不过不知道怎么有问题时发送邮件,估计还是得自己加批处理。

然后raid卡上有蜂鸣器,可以设置为在有问题时响,如果家用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LSI有管理软件,MegaRAID storage manager. 有win版本及linux版本。
我现在是winserver2012上装了这 ...

你研究一下,硬盘只是报警,没有损坏,能否查出来。

这样可以提前预测硬盘损坏,提前更换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一下,硬盘只是报警,没有损坏,能否查出来。

这样可以提前预测硬盘损坏,提前更换硬盘。 ...

什么样的报警呢?
在MSM软件界面里,点硬盘驱动器,有2项参数,应该是对应的硬盘C4参数。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也是企业级的,相对普通的贵好几百,5年保修,不过是空气盘。

我显示器支持PIP, 把DP插到GEN10还 ...

你的显示器看来像32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显示器看来像32寸的

对的,32寸  21:9的。

网友L(2021-06-07):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一下,硬盘只是报警,没有损坏,能否查出来。

这样可以提前预测硬盘损坏,提前更换硬盘。 ...

GEN10的功耗怎么用,家里有台DELL的工作站和P410(记不清是410还是420,缓存512M),平时工作功耗80~100w,待机应该能更低。
想用来搭个RAID10,存重要数据。
另外,如果每天开关机对数据安全性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GEN10的功耗怎么用,家里有台DELL的工作站和P410(记不清是410还是420,缓存512M),平时工作功耗80~100w ...

为了这个还专门买了个测试功耗的。

我目前是2块4T,一块2T,一块1T,外加LSI9260 RAID卡,跑了3个系统。LEDE软路由,WIN10及winserver,正常使用的时候60W左右,所以可以 算出来一个月多少电费。
硬盘这东西,其实频繁断电不太好,当然普通的机械硬盘除外,那个本身不是设计 24小时运行的。

至于你说RAID10还是什么,其实我们也没那么多重要数据存,所以 目前我是一个RAID1加2块RAID0模式,或者你RAID5也行啊。

网友K:
GEN10装exsi跑lede充当路由,完全放弃物理路由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GEN10装exsi跑lede充当路由,完全放弃物理路由器了么

光猫是桥接方式 ,LEDE软路由拔号,另外的无线路由器只充当AP作用。所以答案是。

LEDE软路由的话就可以装各种插件了,不过目前我也只装了个ddns的插件,用来远程桌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光猫是桥接方式 ,LEDE软路由拔号,另外的无线路由器只充当AP作用。所以答案是。

LEDE软路由的话就可以 ...

ESXI运行lede, pppoe拨号稳定么?
可以多久不重启lede呢

用的哪家ddns服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这个还专门买了个测试功耗的。

我目前是2块4T,一块2T,一块1T,外加LSI9260 RAID卡,跑了3个系统。 ...

几分钟不读写数据,你的硬盘会进入省电模式么?

以前西数的绿盘和后来的蓝盘,好像都有省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ESXI运行lede, pppoe拨号稳定么?
可以多久不重启lede呢

拨号算稳定,不过最近发现有点问题,我估计是联通的问题,过一段时间会断网,需要LEDE重拔,所以目前我干脆设置为凌晨5点自动重拔。

远程桌面用的ddnsto,还是挺稳定的。

至于你说的硬盘休眠,没考虑过这个,本身买的企业级硬盘,可以7*24小时工作,硬盘经常开关机对寿命也有影响,功耗的话,4块硬盘加GEN10大概60W,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拨号算稳定,不过最近发现有点问题,我估计是联通的问题,过一段时间会断网,需要LEDE重拔,所以目前我干 ...

不能设置掉线马上自动重播,无限次数重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能设置掉线马上自动重播,无限次数重播么?

可以啊,只是如果是白天正在用的时候掉线重拔要等一下,凌晨的时候没在用网络,重启也不影响。
比较奇怪的用路由器好像能马上重拔成功,用LEDE软路由慢一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只是如果是白天正在用的时候掉线重拔要等一下,凌晨的时候没在用网络,重启也不影响。
比较奇怪 ...

lede定时重启,esxi自身带这个功能么
还是通过lede脚本来实现自动重启的?

用esxi里面的lede拨号,你用这种联网方式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lede定时重启,esxi自身带这个功能么
还是通过lede脚本来实现自动重启的?

当然是LEDE重启一下WAN口就好了,重启WAN口就等于重新拔号,当然重启LEDE也可以,只是时间会升一点。

重启ESXI的话,ESXI下的虚拟机就全部重启了。

软路由是很成熟的系统了,这个不用怀疑的。比如爱快,OpenWRT, LEDE以前是OpenWRT的一个分支,现在合并到一起了。
很多厂家路由器都跑的OpenWRT。

网友K:
引用 楼主:
当然是LEDE重启一下WAN口就好了,重启WAN口就等于重新拔号,当然重启LEDE也可以,只是时间会升一点。

重 ...

你说的重启WAN口,是ifdown后再ifup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说的重启WAN口,是ifdown后再ifup么

LEDE的计划任务里添加以下:
0 5 * * * /sbin/ifup wan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U盘装了ESXI,然后把虚拟机都装在固态上,防止ESXI崩溃时影响虚拟主机。

装了LEDE和WIN10 LTSC版本,不 ...

你上esxi7了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也是企业级的,相对普通的贵好几百,5年保修,不过是空气盘。

我显示器支持PIP, 把DP插到GEN10还 ...

没考虑过买数据中心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考虑过买数据中心级么

你这问题问的.........
如果有钱当然是买更好的硬盘啊。
企业盘已经可以了,而且还做了RAID1

顺便回答你上一个问题,我的是6.7, 因为HP官网下载给GEN10最新的就是6.7

网友(2021-10-03):
你装的哪个版本esxi呢?以前下vmware的好多站都倒闭了

楼主(2021-12-17):
补充说明一下情况,之前用七彩虹的固态硬盘,总是出隔一段时间比如1天,2天机器会重启,当时买这个也是图便宜,100多块钱160G
看esxi的日志似乎有的时候硬盘有问题,狠了下尽花500换了三星的870 EVO,目前已经连续运行40多天了。

另外帮大舅子公司整的,一开始买的是威刚的SP580,隔一段时间也出现莫名重启,网上查了一下这也是个坑货
然后自己贴钱换了个浦科特的,目前连续运行20多天了。

看来不能贪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情况,之前用七彩虹的固态硬盘,总是出隔一段时间比如1天,2天机器会重启,当时买这个也是图便 ...

奇怪,便宜的SSD我也使用过,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情况,之前用七彩虹的固态硬盘,总是出隔一段时间比如1天,2天机器会重启,当时买这个也是图便 ...

SP580,隔一段时间也出现莫名重启,是数据损坏导致的重启么?
固态盘剩余空间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便宜的SSD我也使用过,没有遇到问题。

可能跟使用场景有关系,我是ESXI虚拟机下再装windows。

网友M(2022-08-12):
黑群用的哪个版?能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黑群用的哪个版?能共享下?

没装黑裙,直接用的winserver

网友M:
主板的raid 不直通,如何在系统中查看这个状态?我通过EXSI,只能看到非raid的硬盘状态,用esxcli storage 命令,不知道其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主板的raid 不直通,如何在系统中查看这个状态?我通过EXSI,只能看到非raid的硬盘状态,用esxcli storage  ...

另外加了RAID卡,没用自带的。

这个自带的可以直通,直通给比如在ESXI上装的win server,这时候需要在win server上管理自带的RAID。

网友:
引用 网友M:
黑群用的哪个版?能共享下?

DS918+_6.23-25426  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