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的板子发现有补焊的痕迹,正常吗?

楼主(2021-05-02):
客户编号 154726G  ,订单编号 Y62

下图的电容被补焊过

空焊盘被额外上锡

电容立碑

SOD-323的TVS和二极管歪了,其他板子倒是正常

出现元件受外力变形和脱落

1、上面图片是在点锡的时候拍的,所以部分焊盘被锡膏覆盖看不清楚。
2、20套板子出现5套板子存在上图的现象,注意,并非5套板子都出现相同的现象

我希望知道这5套板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以便让我决定这5套板子是否可以正常出货。
近几年在嘉立创贴片的板子公司的加上我自己的应该超过100次了,以前的板子都贴得非常好,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希望能知道原因,谢谢。

补充:

再次说明一下,图片上锡膏可能让各位有所误会,锡膏是我点上去的。
我是使用点锡+铁板烧补焊元件的,在点锡的过程中发现有补焊,所以我把补焊的地方也涂上锡膏,直到发现有一块板子上面的元件掉了,才开始拍照片,所以部分图片上会有锡膏。

我真正担心的是,上图,这里有个TVS管掉了,并且在板子的同一侧有一个电容疑似出现外力导致的移位。
这个TVS特别容易变形,并且离板边很近,如果板子被摔过,或者磕碰都有可能会导致TVS脱落。上次的板子我摔过一片在地上,损伤和这次非常像。
如果,是板子是摔过或者是磕碰过,那么我需要增加额外的测试,确保MLCC电容没有被损坏,如果电容损坏会导致板子在休眠的时候电流变大,这块板子是一个低功耗的板子。

至于补焊得很难看,这可以理解,我的板子上得电容是全铺垫地,散热非常好,如果不是使用JBC或者T12这种烙铁很难在高效得情况下焊得好看。

网友A:
从图片看焊盘有些惨不忍睹

网友:
人工补焊属于正常情况。

但补出这样的质量就不正常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焊盘有些惨不忍睹

从工艺上看可能是锡浆干了轧不下去,或者钢网堵了(这么大的开口应该不至于吧),或者锡浆量过少不均匀(工厂订单不饱和,或节省成本?)。。估计是印刷台缺锡浆了。

网友B:
这个感觉温度不够,锡浆没有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觉温度不够,锡浆没有融化

请详细看文字描述,锡膏是我点上去的,昨天,我越点越不对劲,最后发现有一块板子上面的SOD-323封装的TVS掉了,才想起来拍照,所以焊盘上才会有锡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详细看文字描述,锡膏是我点上去的,昨天,我越点越不对劲,最后发现有一块板子上面的SOD-323封装的TVS ...

你不应该拍摄自己处理过的照片。这会误导其它人。

应该拍摄嘉立创交货给你的照片。

网友D:
确实让人意外,我每次做都百分之百满意

网友E:
看图片,好像元件脚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应该拍摄自己处理过的照片。这会误导其它人。

这确实是我考虑不周,板子的贴片部分在发贴前已经焊完了,目前也无法更新图片,我在楼主位额外增加了文字描述,避免误导其他人。在上面被我误导的各位朋友我表示歉意,非常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让人意外,我每次做都百分之百满意

是的,这个表现让我也非常意外,在此之前的板子都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好像元件脚氧化了

实际上,这是正常的。嘉立创的锡膏是无铅锡膏,焊好之后就是偏白色,不像有铅锡膏那样闪亮,再加上我是用手机拍的比较模糊,看起来有点灰白色。

楼主:
板子焊完了,除了上面所说的有补焊外,还发现了2个0603的电容立碑(不明显,接近平的,但又没有接触到焊盘)

重点,下面3图是同一块板子并且在同一侧,图中的0603电容,0805电容,和SOD-323的TVS都已经拆下来
0603,0805电容的引脚脱落
第一个TVS不见了,第二个引脚变形

图片拍出来看不清,所以没有图。

应该是板子在这一侧受到一个外力导致的。

现在希望能够找到这块板子损坏的原因。

网友F:
你是拿座机拍的照片吗?

网友:
焊接质量有点差,开始还以为是红胶工艺呢。

网友G:
元器件脱落和脚变形是包装时,元器件隔一层泡泡膜对着另一块板的元器件,有高一点的元器就特别容易出问题,以前经常遇到,投诉后无解,后来订单转移了,别家不是隔一层泡泡膜,而是隔一层珍珠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拿座机拍的照片吗?

手机拍出这种效果已经很不错了,起码将现象说的非常清楚

网友:
正常的贴片厂都有检验的,机器视觉的的,然后在有问题的地方贴个小箭头。后面的工位会人工修复这个部位。不要大惊小怪。至于焊的质量,你只能投诉下,不能说人家没做。如果把器件焊坏了,你有权要求补偿,但一般自己换一下,除非特别贵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元器件脱落和脚变形是包装时,元器件隔一层泡泡膜对着另一块板的元器件,有高一点的元器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

是否方便说下换成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