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款BLDC驱动器发现这个反电动势过零检测输出好纯净

楼主(2021-05-03):
输出波形和书上的类似电路,实际电路将三极管部分删减了,
现在搞BLDC的应该没多少人了吧

网友:
BLDC还是不少

网友A:
跑高转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高转速试一下。

这个应该是设计的最高转速了

网友B:
你这个测的是比较器出来的信号波形吧(肯定不是电机到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测的是比较器出来的信号波形吧(肯定不是电机到的信号)

是啊,就是比较器输出的,什么叫电机得到的信号?

网友:
比较器能过滤抖动,显示出方波,如果在前端肯定上抖得不忍直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