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论坛里有人发过的一款433M板载天线的PCB封装库

楼主(2021-05-03):
大家好,我记得坛里以前有人发过如图所示的一款433M的板载天线PCB封装库,现在搜索不到了,烦请有这个文件的坛友再发一下,谢谢!

网友:
你搜TI的就好了

网友:
433M  PCB天线,效果会不会很烂呀?

网友A:
如果就二三十米,问题不大

楼主:
TI那个文档看过,433那块它也是用螺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二三十米,问题不大

就两三米的距离,本来是焊根导线的,现在想做在PCB板上,省得焊线。

网友:
图示天线能用?表示怀疑! 距离二十米内 楼主用1mm线宽在PCB上随便画根线或圆弧就行。

网友(2021-07-02):
楼主找到了吗?我也在找这个,我需要的是470的

网友:
我看各家模块厂家出的模块上面都不是这种板载天线啊?!

网友:
这两天我也在做433的,画了PCB的,也用了各种市售的成品天线。发现要达到最好的驻波比,必须连仪器调。我一调就是1-2天。随便画画还真不行,也就10米左右。调好的能到100米以上。

网友:
434MHz50R天线

楼主:
非常感谢你!

网友:
433 拉根杜邦线  都可以很远距离吧    ,这玩意波长长   穿透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