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信 天翼物联平台 指令下发 问题

楼主(2021-05-03):
最近调一个物联网的项目,真是比吃苍蝇还恶心。。。

首先是恶心的 simcom 的模组,其 opencpu 是 linux 环境,但是 sdk 却是 windows only,逼一个 linux 用户必须在 windows 下开发 linux... (搞笑的是他们申请 sdk 的表格里面有 linux 和 windows 两个选项。)

因为不能忍,所以不用 opencpu 功能,用 mcu 串口通讯,然后就遇到恶心人的 AT 命令,硬着头皮写了一个微型 AT 解析器,不依赖 rtos,裸跑,因为我的 bootloader 也需要使用 AT 命令进行固件升级,flash 有限。。。

然后,对接方一开始给的是 http json 协议,json 对于 mcu 而言也是超级恶心,跟对接方争论,想让对方支持 msgpack,扩展性更好,支持二进制数据,对 mcu 也更友好,用法和 json 接近,结果对方死不愿意。。。

最后,调试差不多了,找对接方要测试 id,然后对方说换协议了,改用 tcp 裸传,而且要用 ctwing 天翼物联平台,要使用天翼物模型,只能使用天翼自定义的二进制格式(怀疑天翼的架构师连 msgpack 都不知道)。
而且天翼物联平台还不支持 TCP 协议的 OTA 功能。。。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设备竟然不能主动查询平台的数据,需要在平台设备列表点按钮才能下发数据,而且是要在设备连接的时候,这么傻 x 的吗?我的设备是电池供电,上报完数据要关闭 4G 模组,这个就很尴尬了。。。

抱怨了一堆,最后是想问用过的人确认最后一个问题,设备是否能主动抓平台数据,譬如平台定义一个寄存器,设备连接的时候读取该寄存器值。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是用CTWING平台的话,支持二进制和JSON格式,在创建产品时可以选择的
另外如果你创建产品时选择了PSM模式,那么你想要下发的指令只能等你设备上报数据时平台才会下发。

网友B:
simcom的东西本来就傻叉,我们项目用过然后放弃了,还是移远的模块好用,资料的完整度技术支持等各方面都很好,缺点是价格偏高。 至于只支持json,这个你可能误解了,一般NB场景传输内容都很简单,你就当字符串处理就行,不需要管什么json不json的。ctwing 没办法,电信就是这么霸道使用电信的NB网络必须用他的ctwing平台或者是老的IOT平台,看不惯的话换移动或者联通,可以直连你自己的服务器,怎么传看你自己心情。 你提到的需求一般都不是这么用的,运营商的平台只能算是一个设备管理平台,并不实现复杂的应用。你的需求一般都是自己搭建一个应用服务器跟电信的ctwing平台对接,设备需求请求数据时,发送命令给ctwing,ctwing平台通过mqtt或者http方式推送给你自己的应用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将请求的数据通过ctwing平台下发给设备。  由于NB设备以及网络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要求设备在网时才能下发命令。 移动的onenet平台提供缓存下发的模式,等设备下次在线的时候再下发。 其次对于NB设备而言低功耗不是靠设备主动切断模组电源实现的,而是运营啥基站自行控制。不过看你的意思好像你不是用的NB设备,不是NB设备你用电信的鸟ctwing平台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CTWING平台的话,支持二进制和JSON格式,在创建产品时可以选择的
另外如果你创建产品时选择了PSM ...

謝謝回覆,TCP 沒有 PSM 模式可選擇,設備激活後,即使離線,也可以下發命令,設備下一次登錄的時候可以接收到。

不過,這種方式還是挺難受的。TCP 的登錄回覆和下發的命令粘包在一起,還要再寫一層拆分。。。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com的东西本来就傻叉,我们项目用过然后放弃了,还是移远的模块好用,资料的完整度技术支持等各方面都很 ...

不是 NB,之前和甲方討論,希望日後支持圖片傳輸,所以使用的 CAT1 模組。
目前 simcom 遇到一個問題,https 使用 cloudflare 做 cdn 的網站不能正常訪問,返回 715 Handshake failed 錯誤,發了郵件一直沒回我。
你遇到了哪些坑分享一下吧。

真的不如自己搭服務器,方便的多。https 傳輸,協議簡單,加密也不用操心。固件升級 https 下載文件就成。用天翼 tcp 加密只能用 SM4 算法,真噁心。
主要是甲方找的另一個做服務器的合作方,連服務器都懶的做。。。

移远的也挺噁心,問了下,python 二次開發也只支持 windows,國內的廠家都一個尿性。而且聽說 移远 現在供貨比 simcom 困難。

网友:
现在就供货还不困难说明用他家的也没几个人

网友:
依赖电信服务平台的这些通讯开发,肯定诸多限制,让人恶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NB,之前和甲方討論,希望日後支持圖片傳輸,所以使用的 CAT1 模組。
目前 simcom 遇到一個問題,ht ...

甲方指定ctwing那就没法了,你的甲方可能想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方指定ctwing那就没法了,你的甲方可能想简单了。

能否稍微舉幾個不應該使用 ctwing 的理由?我好讓甲方施壓另一個乙方,甲方應該是被負責服務器的另一個乙方忽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稍微舉幾個不應該使用 ctwing 的理由?我好讓甲方施壓另一個乙方,甲方應該是被負責服務器的另一個乙 ...

ctwing现阶段等同于一个设备管理平台,接入到平台的硬件设备提供各种管理功能。将各种协议/各种传输方式的终端设备都接入到ctwing平台时,电信通过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引导或者强制终端用户使用标准的产品物理模型,相当于定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不同厂家生产的同类型的传感器基本上都可以兼容了。后续终端设备的运行状况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直接查看到,用户的应用平台不需要做这部分了,另外对于应用平台开发有利,所有的收到的设备消息可以统一转换成mqtt或者http的方式获取,服务器开发的同事可以避免对接一堆设备的协议,他只需要对接平台就行。缺点嘛就是设备端的开发比较麻烦咯,而且是可替代性比较强。

网友C:
大佬说的msgpack和protobuf有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说的msgpack和protobuf有啥区别啊

msgpack 和 json 類似,內容可以很自由,增減字段很方便。

protobuf 和 c 語言結構體類似,內容要提前約定好,改格式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