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的串口1接485芯片后程序无法下载,请朋友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1-05-04):
ESP32的IO33,IO35焊接485芯片后,程序无法正常下载程序,但现在软件能获取芯片MAC地址。
485芯片拆下后程序下载就正常了。

网友:
增加隔离二级管

网友:
485不是有方向控制引脚吗 ?

网友:
别折腾 , 下载都是右边的引脚, RX0和TD0, 我用过, 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直都是使用串口0下载程序,没有用串口1试过

楼主:
下载程序使用COM0的,但COM1接上485芯片后,COM0下载程序经常会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