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D9 PCB在不重新覆铜的情况下,如何删除部分覆铜

楼主(2021-05-04):
向各位请教一下,这问题困扰我几天了。
        公司有一份PCB,用了有5年多了,原先是用99SE话的,后来板子上有问题,直接用AD9在原先的板子上修改。(修改过孔大小,修改焊盘间距,还有丝印)
        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删除底层的部分覆铜。
          1   但是这PCB 没有任何规则约束,如果先添加禁止覆铜区域,再重新覆铜,引入的问题会更多(当时画板子也是缝缝补补的)
          2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导出gerber,直接在gerber文件上删除,部分覆铜。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操作,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还有个问题,99SE上能移动 覆铜,用AD9打开之后,覆铜还在,当时无法移动覆铜,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引起的。
         (还有就是  就是不想在99SE版本上修改,中间经手过几位老师头的修改,不知道哪里修改,哪里没修改了)

网友A:
放置里面有一项就是设置个区域,这个区域没有敷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里面有一项就是设置个区域,这个区域没有敷铜。

你好  这个我试过了不行,需要重新覆铜 才能达到效果。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的,  板子上的原先的覆铜 无法被选中。但又没有锁住覆铜

网友:
选择 TopOverlay 层 ,然后放置走线(即沿着要删除的覆铜走),然后全部选择所化的走线,选择 工具 菜单下的 转换-选择Create CutOut from Selected Pirmitives
转换后,双击转换区域,选择 层 属性,比如你要删除顶层覆铜或者底层覆铜,也可以 MuitiLayer。最后再重新覆铜一下即可。

网友B:
胆子真大直接删覆铜,弄个覆铜放空重新覆铜就行了, 原理图重新更新无错误,DRC校验无问题一般问题不大,打个样也就一礼拜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子真大直接删覆铜,弄个覆铜放空重新覆铜就行了, 原理图重新更新无错误,DRC校验无问题一般问题不大,打 ...

这做法是最标准,但是我的PCB是 从原先的99SE导到 AD9。 换过几任了,直接在PCB上修改。 现在的PCB已没有规则可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做法是最标准,但是我的PCB是 从原先的99SE导到 AD9。 换过几任了,直接在PCB上修改。 现在的PCB已没有 ...

也是,之前遇到过几个老工程师直接画PCB原理图都没有,料单也是手动整的,一块板子愣是画了一个月

网友C:
99里是可以的,估计AD里应该也可以。
方法是双击你要改的覆铜,在弹出的覆铜属性窗口中取消锁定选项的选中状态,就可以部份删除覆铜了.覆铜其实就是一条条的铜箔拼起来的网格,解散后就可以一段段的删除,也可以选中一部份删除。删好后再将锁定选项选中并退出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里是可以的,估计AD里应该也可以。
方法是双击你要改的覆铜,在弹出的覆铜属性窗口中取消锁定选项的选中 ...

你好 我的版本是  AD9的, 删除是如何删除, 我把锁定原始的这个选项没有勾选。 但是  上面的覆铜还是连接在一起。不像logo 导入那样,每条线都能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的版本是  AD9的, 删除是如何删除, 我把锁定原始的这个选项没有勾选。 但是  上面的覆铜还是连 ...

经研究,除了要取消多边形敷铜的“锁定”外,还需要把填充模式由“实心”改为“线条”,设置界面及操作实例截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研究,除了要取消多边形敷铜的“锁定”外,还需要把填充模式由“实心”改为“线条”,设置界面及操作实 ...

谢谢,这方法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