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矢量网络分析仪minivna tiny cool与罗德施瓦茨全频段性能对比

楼主(2021-05-04):
上一次对比了2.4 GHz的性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6053-1-1.html

这次做一个全频段对比。

最后真诚的向大家请教,minivna网分在不使用延长线校准时,测试结果很准确,几乎没有误差(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6053-1-1.html),但是在带上延长线校准时会有一些卷绕,误差大概1-2 欧姆,我有点想不明白,是不是校准算法不够优化?

网友A:
miniVNA 是不是延长线校准里面一些参数没输入准确造成的。比如射频线的型号等等。我发现就算接一个短的转换头都会有影响。可以再和是德的比对一下。

网友B:
加延长线的校准,主要是延长线的接头SMA是不是完美匹配,要是有点驻波插损,其实是影响校准系数的。而且minVNA里边的校准算法是五系数校准的,里边没有延长线相关的补偿或者算法。校准件也不是完美的,实物直通短路负载不是完美的,算法却用的是完美系数计算的。

网友C:
楼主辛苦了,不过如此看来nanovna也确实有可取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不过如此看来nanovna也确实有可取之处

这是言之尚早,我觉着nano的比一定不这个好,我下次也测试看看。可以确定的是罗德施瓦茨处理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VNA 是不是延长线校准里面一些参数没输入准确造成的。比如射频线的型号等等。我发现就算接一个短的转换 ...

确实是的,转接的接头影响都很大。举个例子: 在使用罗德施瓦茨的时候,我用了个N转SMA的转换头,校准的时候转接头型号一定要选择,不然的话在1.5 GHz左右的频率偏差厉害。我相信这个是人家不断迭代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延长线的校准,主要是延长线的接头SMA是不是完美匹配,要是有点驻波插损,其实是影响校准系数的。而且min ...

是的,算法里面可能需要再优化迭代。

网友:
可惜 我们做uwb 需要到8G。设备买不起,只能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