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技术问题:为什么SMT样板的电阻开路?

楼主(2021-05-04):
大伙有发现的吗?
至今有发现至少3例了,起初也不在意;
有时还挺浪费时间的,因为一时没有怀疑到器件问题,一直在找软件真是累S人。
电容不知道,如果是短路才会发现。

网友A:
是虚焊吗? 有没有图片 表达一下是怎么一个开路方式,看看是否是生产什么地方没有控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虚焊吗? 有没有图片 表达一下是怎么一个开路方式,看看是否是生产什么地方没有控制住。  ...

不是虚焊,是器件断了,昨天发现的是33欧姆的电阻 断了,基础库:C23140;
原来发现的,也是器件直接断了,虚焊还好发现一些

网友:
顺路吐槽一下,电阻虚焊非常严重。超过15%的板子上能发现虚焊现象。

楼主:
在本地批量贴的,目前还没有发现同样的问题;
贴片时的力度贴片机有参数调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多,特别是板子比较大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虚焊,是器件断了,昨天发现的是33欧姆的电阻 断了,基础库:C23140;
原来发现的,也是器件直接断了 ...

电阻断了通常会有奇怪的现象,所以打样时千万不要只生产1pcs,要不然出了问题都没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断了通常会有奇怪的现象,所以打样时千万不要只生产1pcs,要不然出了问题都没的测。。 ...

是百思不得其姐 换了块板子,竟然好了,才查到是断了电阻,整得好惨

网友:
查器件购买渠道

以前遇到过,电阻直接开路,外观压根看不出异常,测了才知道

网友:
谢谢楼主,要不出问题一般不会往这想

网友C:
贴片机元件厚度设置有问题 板子翘曲都有可能把元件打碎

网友C:
我猜是因为板子太大 顶板支撑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分板的问题?

网友:
SMT钽电容短路和电路开路都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机元件厚度设置有问题 板子翘曲都有可能把元件打碎

多谢!
集思广益,希望他们把问题解决,越做越好!

网友:
以前碰到电阻断裂的问题(不是在JLC),不过是2512电阻,电阻比较长。电阻边上为了爬电距离开了几个槽,导致电阻附近的板子面积偏小,当板子稍有弯曲就带动电阻弯曲导致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因为板子太大 顶板支撑有问题

同个板子,陆陆续续生产了4年多,就遇到过一批次电阻有问题的,如果是板子太大的问题,不可能只出现过一次的

故电阻开路,还是归结于采购渠道有问题

网友:
我记得同样的问题,1年还是2年前我就反应过,0603的电阻出现断路,线下批量生产从没碰上过的问题,在jlc的样板上就出现了,从生产数量上推断,我觉得工艺上一定是有不足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虚焊吗? 有没有图片 表达一下是怎么一个开路方式,看看是否是生产什么地方没有控制住。  ...

我发现的问题,器件看上去完好无损,焊盘都挺好,但是就是断路了

网友D:
经验: PCB 变形是导致电阻断裂的主要原因.    最常见是 邮票孔、V-cut 拼版 掰板子的时候.

网友E:
注:不是JLC贴片的。

曾经一块PCB,4个20K的0603电阻,
其中一个电阻有大约0.2%的中间断的现象(用电烙铁烫电阻的一头,电阻变两半了)
贴片厂说:不是贴片原因,因为贴片机有压力报警,不会压断的, 猜测是我们分板的原因。

最终不了了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注:不是JLC贴片的。

曾经一块PCB,4个20K的0603电阻,

贴片电阻和电容的本体都很脆的,像陶瓷材料。分板的时候弄断可能性很大。只是电容断了你也不会发现,呵呵,通常的电路里面大部分电容随便断几个,几乎不会有可见的影响。电阻就不同了,断一个明显会被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验: PCB 变形是导致电阻断裂的主要原因.    最常见是 邮票孔、V-cut 拼版 掰板子的时候.   ...

贵司有相应对策吗?
贴片的是还没有验证的样板,这样会浪费很多开发人员的时间的

网友:
大概率是切割分板的时候板边的应力导致电阻裂开。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是可以避免的:小元件距离板边最好大于5mm,且最好垂直于板边放置,平行于板边比垂直的更容易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司有相应对策吗?
贴片的是还没有验证的样板,这样会浪费很多开发人员的时间的 ...

一块板调不通, 换一块再看看. 样板各种怀疑,各种排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贴片电阻和电容的本体都很脆的,像陶瓷材料。分板的时候弄断可能性很大。只是电容断了你也不会发现,呵呵 ...

如果电容断裂,在低功耗的设备上是否会表现为休眠电流变大?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判断电容损坏?

网友H:
借楼,我也吐槽个LQFP32虚焊

网友:
遇到过一次,板子大小大概70*90mm,没有拼板,板子靠近中间位置的一个2K阻值0805电阻开路,焊点外观完全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电容断裂,在低功耗的设备上是否会表现为休眠电流变大?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判断电容损坏? ...

电容断了就断了,就等于它没了。通常板子的电源滤波电容都是一加一大堆的,少一两个对电路几乎没影响。除非少的是某个关键的电容,比如晶振配套的电容,或者是DCDC启动延时的电容之类的,少了它整个电路就没法工作了,才可能被发现。

网友:
这种应该是先smt后cnc分板的弊端,cnc切板震动导致元件内部断裂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电容断了就断了,就等于它没了。通常板子的电源滤波电容都是一加一大堆的,少一两个对电路几乎没影响。除 ...

我记得陶瓷贴片电容断裂后失效模型是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陶瓷贴片电容断裂后失效模型是短路呀

是吗?
我也遇到过好多次断的电阻,但是就没见过一个断的电容。
明显不可能是我从没断过电容啊,只可能是电容断了等于断路,无法被发现~
因为如果电容断了等于短路,那么只要断了肯定会被发现的。
坏了等于短路的器件,我只记得二极管是。所有的二极管包括TVS管在内,都是烧坏了等于短路。

网友:
之前用1206的电阻,确实发现会有一些中间断掉的。现在用0603的还没发生过此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借楼,我也吐槽个LQFP32虚焊

芯片引脚变形造成,物料的管控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前几天贴的一块板子DCDC不输出电压,最后发现是电阻没有阻值,断路了,0603封装的

网友(2023-01-28):
看来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嘉立创要重视起来了。

网友:
分板应力
pcb是邮票孔还是CUT
是不是按照SMT工艺留边
这些都是因素要考虑

网友:
我的电路板是大电流的,上面很多陶瓷电容,去工艺边时我很小心。不敢给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