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能锂电充电器空载无输出正常吗?

楼主(2021-05-04):
给电动车买了个天能锂电    充电器空载无输出正常吗?

网友:
有可能做了防反接,没有检测到外部电源不输出,你先插一下电池,拔掉再量看看

网友A:
正常,检测电池电压太低就不会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检测电池电压太低就不会充电。。

好的谢谢

网友B:
都是没有输出的,接上电池才有,我这个铅酸的充电器都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没有输出的,接上电池才有,我这个铅酸的充电器都有保护。

但是我另一个也是锂电池充电器哪怕空载都是有电压输出的,也是天能的

网友C:
国家最新的电动车充电器安全规范要求的,在没接电池的时候,充电器不能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家最新的电动车充电器安全规范要求的,在没接电池的时候,充电器不能有电压输出 ...

昨天接上电池试了下,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