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论坛2021年开源设计项目01讨论:带电池的便携式RO净水器

楼主(2021-05-04):
这个项目是我构思的,如果没有更强的领头人出现,就由我担任。到时我来规划,再找个技术赢的坛友协助我就行。

核辐射逃生的时候,或自驾游、野营的时候,可以就地从干净的河里取水,过滤后就可以饮用。

具体要求:

1。轻便,连滤网5kg以内。
2。出水量至少50克/分钟。
3。电池可以续航出水10公斤。即3.3小时。
4。可以使用汽车12V输入作为供电。

出水量越大,电机功率越大。400克出水量肯定比50克好用,需要做出妥协。

RO和其它滤网要使用小巧点的。如果市场上已经有这类小巧产品,我们只需要制作锂电池供电和充电部分就行。

网友A:
这个真的非常需要,对于电源,可能24V比较好搞,目前Ro过滤器,内部增压泵是24V的,工作电流1A以上,某宝上过滤器所有配件都可以买到,

网友B:
似乎也不必做的特别便携,这个东西大多数时间应该是在车上使用的,能装入书包搬运即可。
如果滤芯太小,难免要变成国外一些水杯式的应急过滤装置,滤芯面积小的话,寿命可能会很鸡肋。
抛弃车辆或长时间离开车辆使用这个,那恐怕供电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非常需要,对于电源,可能24V比较好搞,目前Ro过滤器,内部增压泵是24V的,工作电流1A以上,某宝上 ...

12V升24V不是事,不是220就好办,这个泵可以优先选容易购买的,性能体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非常需要,对于电源,可能24V比较好搞,目前Ro过滤器,内部增压泵是24V的,工作电流1A以上,某宝上 ...

电机工作电压无所谓,24V 1A和12V 2A是一样的,大不了换个电机,12V无论是小车点烟口还是3S锂电池都可以用,比24V更适合便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也不必做的特别便携,这个东西大多数时间应该是在车上使用的,能装入书包搬运即可。
如果滤芯太小,难 ...

要便携。滤网成本和寿命不是问题。这货就是应急使用,不必太考虑成本。

汽车空间有限,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C:
假设电机功率24W,连续工作3小时就是72Wh,按照3400mAh 18650计算,需要6节组成3串2并的锂电池组。

如果用常见19V 3A的笔记本适配器来充电,每次充电大概需要2小时,点烟口充的话还要做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便携。滤网成本和寿命不是问题。这货就是应急使用,不必太考虑成本。

汽车空间有限,体积越小越好  ...

定位应急使用的话那确实不必太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电机功率24W,连续工作3小时就是72Wh,按照3400mAh 18650计算,需要6节组成3串2并的锂电池组。

如果用 ...

这跟笔记本电池一模一样的嘛

网友:
如果电的作用只是带动电机,是不是可以加个手摇的把手

网友D:
建议加入UVC灯珠静态杀菌,这玩意,要做得好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这样只要过滤效果好,什么样的水过滤一下都可以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入UVC灯珠静态杀菌,这玩意,要做得好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这样只要过滤效果好,什么样的水过滤一下都 ...

有RO就不用杀毒。

不放心再烧开就行。

UVC对外壳要求很高,并且容易泄露影响身体,这功能不会做上去。

网友E:
关于自驾游要携带的能源,我看汽车评测视频里,他们从后备箱直接掏出一个本田汽油发电机,用得很嗨。搜了下淘宝,有点像这个,八千多一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989828.1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自驾游要携带的能源,我看汽车评测视频里,他们从后备箱直接掏出一个本田汽油发电机,用得很嗨。搜了下 ...

这个我有,也是本田的,2.2kw,噪音太大,体积太大。

网友F:
50g的水量还不够一口喝的,另外如果直接取池塘水过ro好像也不太卫生,直接照uvc貌似不行,uvc记得是会迅速衰减,且有最小剂量限制,杀菌不彻底。自来水厂都是用氯去消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也是本田的,2.2kw,噪音太大,体积太大。

有个1KW的好像小点,451×242×379cm. 噪音大估计无解。只要有个大的备用汽油箱,电就是源源不断的,就这点比较爽,不用省电。

网友G:
外壳设计个50瓦折叠太阳能板,给机器内21V锂电池(5串)充电,锂电池可以用电动工具锂电池,发生灾难交通瘫痪了时可以背背上徒步,带12V,5V输出,( DC-DC),可以给手机充电,12V可以支持对讲机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壳设计个50瓦折叠太阳能板,给机器内21V锂电池(5串)充电,锂电池可以用电动工具锂电池,发生灾难交通瘫痪 ...

让我想起牧田的咖啡机了,就是用电动工具电池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壳设计个50瓦折叠太阳能板,给机器内21V锂电池(5串)充电,锂电池可以用电动工具锂电池,发生灾难交通瘫痪 ...

这个才是在野外极端情况下,提高存活率,还可以使用简单的电动工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50g的水量还不够一口喝的,另外如果直接取池塘水过ro好像也不太卫生,直接照uvc貌似不行,uvc记得是会迅速 ...

取水后用沉淀剂沉淀一下再RO,或者沉淀加适量84消毒片消毒再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g的水量还不够一口喝的,另外如果直接取池塘水过ro好像也不太卫生,直接照uvc貌似不行,uvc记得是会迅速 ...

我广州家里的RO机就是50克的。

用起来比我东莞400g的还舒服。

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广州外面做了一个20升的水箱。空闲的时候,比如半夜,会制水。

平时用水一舀就行,非常爽。

反而东莞的400克用水要慢慢等,非常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取水后用沉淀剂沉淀一下再RO,或者沉淀加适量84消毒片消毒再过滤。

没有必要。RO能处理一切杂质。

RO前面还有粗滤网、活性炭,RO之后也有活性炭。不是只有一个RO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壳设计个50瓦折叠太阳能板,给机器内21V锂电池(5串)充电,锂电池可以用电动工具锂电池,发生灾难交通瘫痪 ...

50瓦折叠太阳能板是另外一个项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50g的水量还不够一口喝的,另外如果直接取池塘水过ro好像也不太卫生,直接照uvc貌似不行,uvc记得是会迅速 ...

50g/min,7分钟可以装满一小瓶怡宝,还可以了。

RO过滤不会不卫生的,只是水源太差会大幅缩短RO膜寿命,把前面的PP棉和活性炭加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g/min,7分钟可以装满一小瓶怡宝,还可以了。

RO过滤不会不卫生的,只是水源太差会大幅缩短RO膜寿命, ...

是的,前面加6元的透明粗滤,可以肉眼看到污染情况。

多点更换粗滤网就行,反正6元一个不心疼。

网友I:
可以做成另一个版本不用电力的,配一个储水袋利用重力如人坐在上面挤压袋子产生压力

网友J:
电池建议用磷酸铁锂,按照12V / 72Wh计算,4串32650就足够了,大单体都用不上。
原因无他:牺牲点空间,换来安全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做成另一个版本不用电力的,配一个储水袋利用重力如人坐在上面挤压袋子产生压力 ...

我估计使用人力的方法不可行。

风扇没有电,使用人力可以吗?可以。可行吗?其实不可行,除非你是皇帝,有宫女太监帮你摇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池建议用磷酸铁锂,按照12V / 72Wh计算,4串32650就足够了,大单体都用不上。
原因无他:牺牲点空间,换 ...

你的建议可以考虑,毕竟安全第一。

我原本想使用特斯拉拆机电池。

网友:
有没有必要做成手动的呢,就像千斤顶的原理,毕竟只要保证足够压力就可以了,也不是需要短时间出大流量

网友:
这个好,考虑出来的时候入一个,希望不是太贵!

网友K:
净水器对结构要求比较大,结构困难性比较大,3D打印不行,只能用食品级塑料,除了开模,很难找到合适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电机功率24W,连续工作3小时就是72Wh,按照3400mAh 18650计算,需要6节组成3串2并的锂电池组。

如果用 ...

大师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净水器对结构要求比较大,结构困难性比较大,3D打印不行,只能用食品级塑料,除了开模,很难找到合适的结构 ...

滤芯使用快接接头的,使用专用管连接,不会有健康问题。

3d打印只是不接触水的部分,比如线路板盒子、固定滤网的结构等。

网友:
不如直接外挂电动工具电池,插上就好用,拔下来还可装到电动工具上,方便!

网友:
其实要野外生存,用手动的可能更轻,之前看到野外生存探险用的是打气筒加压,结构简单,就一个水壶,下面是RO等过滤芯,水倒进去拧紧,打气筒加压。出水口再用一个东西接着,等出水变慢了就再加压一下。

网友L:
以前买过一个美的M2净水器给老父亲的。上次电源坏了,拆开修理的。发现整机就是24V工作的。主要那个泵就是24V的。  水先放在大水箱里,净水在小水箱里面。经过RO的废水还是回到大水箱里面。一般大水箱的水用掉一半就换水。
按照以上的原理,自己配一个24V电池就可以工作。不过那一款美的M2现在买不到了。不知道有没有后续产品。这样的话只需要做一个电池插头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入UVC灯珠静态杀菌,这玩意,要做得好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这样只要过滤效果好,什么样的水过滤一下都 ...

这个功能已经有了https://www.mi.com/buy/detail?product_id=13071&cfrom=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买过一个美的M2净水器给老父亲的。上次电源坏了,拆开修理的。发现整机就是24V工作的。主要那个泵就是2 ...

我也拆过美的,美的的电源也换过,是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拆过美的,美的的电源也换过,是24V.

用成品的小米或美的,加上前置超滤,外挂电池,这样的成本应该是比较低的,可靠性也高,实现起来工程量也不是那么大的。

网友:
我组装过10多台RO净水器,一般家用都是5级过滤,建议滤芯就使用淘宝上的标准滤芯;
野外水质可能很差,建议在这之前再增加一个粗滤,使用透明容器,弄个方便更换的;
增压泵可以不用考虑使用自吸的(这样可选的余地大一些),使用时随便找个水桶打了水放车顶就行;
加上电池供电系统,估计整套下来成本不会超过3k。

网友:
可用市面上成熟的RO净水器,改为电池组供电接口,电池组可拆卸下来,可接光伏充电,只要阳光足够,一天的用水量也解决了,不需要巿电,完全可以满足野外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广州家里的RO机就是50克的。

用起来比我东莞400g的还舒服。

净水机的50G是指24小时50加仑,即3.78x50=189升。每分钟可制189/1440=0.13升净水

网友M:
比较赞同楼上几个坛友的看法,做成无须用电的咋样?
便携,实用,结实耐用,不插电。多叼。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净水器对结构要求比较大,结构困难性比较大,3D打印不行,只能用食品级塑料,除了开模,很难找到合适的结构 ...

其实找个mATX电脑机箱掏空,内部安装结构件用3D打印就好了,反正水泵、滤芯、滤罐和管路肯定都是买现成的组装,不接触水的结构件为啥要用食品级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M:
比较赞同楼上几个坛友的看法,做成无须用电的咋样?
便携,实用,结实耐用,不插电。多叼。 ...

电机功率我估计至少有20w。

人力长时间提供20w功率的机械输出,你认为可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我估计至少有20w。

人力长时间提供20w功率的机械输出,你认为可行? ...

我觉得可以作为备选功能之一,就是物理模式,类似淘宝这个东西。作为应急的家伙,对电的需求,最好不绝对。
链接如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可以作为备选功能之一,就是物理模式,类似淘宝这个东西。作为应急的家伙,对电的需求,最好不绝对 ...

你这个不是RO过滤,的确是可以人力操作。

RO过滤必须使用电机。人力代替电机基本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找个mATX电脑机箱掏空,内部安装结构件用3D打印就好了,反正水泵、滤芯、滤罐和管路肯定都是买现成的 ...

好吧。我理解错了。

网友:
记得以前听过ted的一个演讲,好像是lifestraw的创始人做的不用电源的生命吸管,刚才搜了一下貌似也有滤水壶了,不用电力貌似也不错

网友:
这个挺好的 参加一个 需要做哪些?

网友:
用通用滤芯,加强一下前级过滤。

电源12V24V都行,都比较好取得。

12V用得多,24V加个升压就行。

网友:
这个便携其实自驾游这块可以,能否有其他类似的家里用的推荐

网友(2021-08-04):
这货在应急救灾倒是好用,最好也能汽车电池供电,另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交警专用电动口罩:)

网友N:
项目开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项目开始了吗

没有,现在芯片非常昂贵,几块钱的stm芯片炒到100多200,不是开始的好时机。

网友:
建议旅游归旅游, 逃生归逃生, 两者的需求是不同的.

旅游的话: 大家都是出去浪的, 当然是所有高大上都加上!

但真要末日生存的话:
1. 你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折腾太复杂的东西的
2. 你的设备和工具需要解耦合, 不能一个出问题了一堆其它的都跟着不能用.
3. 要具有足够的可靠性, 任何一个快接口失效了, 任何一个IC/什么管击穿了, 机器就不能用的话是比较鸡肋的, 你不一定有那么多备件, 也不一定有条件去修.
4. 要足够的使用时长, 最好能清理重复使用, 还是那个--你可能不会有新的备件, 这点"沉淀+粗滤+陶瓷滤芯+超滤+烧开水"方案就比RO要优越一些, 至少在没有备件的时候, 洗洗还能凑合用.
5. 复杂的系统会有使用门槛, 除了你之外没人会搭建/使用/维护的话, 会间接拉低小组的生存效率.
6. 要安静, 你都不知道会在什么极端情况下使用它, 少点噪音为好.
7. 要低调, 不显眼为好.
8. 要耐储存免维护, 平和时代要定期维护一个用不着的东西, 很烦人的; 那些要定期维护的产品, 结局可能是平时忘记维护而在需要用时用不了.
逃生的话, 真没有那么多资源的, 而且手上的资源(工具/备件等)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携带不便,意外损坏,遭抢夺等), 首要考虑的都是些平时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东西.

PS:  为了维护我家的那台自组装的RO, 我的工具和备件就足足有两大箱子, 真要到艰难时期, 这明显不现实.
PS2: 感觉是扫了大家的兴, 不好意思了, 不过有些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情, 请还是认真全面考虑为好.

修改原因: 增加内容; 增加道歉; 增加内容,改进描述

网友(2021-09-04):
ro机值得优化的地方一个是滤筒合理组合压缩体积,另一个就是滤筒通水后里面因为水而重量剧增,可否设计一个电路逻辑,每次使用后将大部分的滤筒排空。

网友O(2021-11-14):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是RO过滤,的确是可以人力操作。

RO过滤必须使用电机。人力代替电机基本不可能。 ...

最近在淘宝上看到有无泵RO过滤的DIY净水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用了9年的美的净水机的储水桶坏了,可能是里面的橡胶膜漏了,里面有水出不来,加气后也不能完全出水。我干脆把拆了不用,这货出水量是2.5克/秒,没有桶,每次接水需要10多分钟才能接一桶去烧。每天都在用,这RO膜可真是耐用啊,居然9年了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最近在淘宝上看到有无泵RO过滤的DIY净水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无泵的RO净水器听说需要进水压力0.4MP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