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5.1.10 发布,细微修正

楼主(2021-05-04):
此发布仅仅是一个极小的 bug 修正,随着 6.0 发布期(二季度)的临近,许多重要的 bug 修复工作都迁移到新版本上,所以有耐心的兄弟们可以继续等 6.0 的发布(图纸内支持中文显示)。

随着 KiCAD 的逐渐流行,国内几所大学提供了镜像下载(1.2GB,含所有官方元器件库元件),大大地提高了国内的下载速度。

https://www.kicad.org/download/windows/

网友A:
话说kicad里新工程第一次开封装编辑非常慢,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kicad里新工程第一次开封装编辑非常慢,不知是否正常

这个现象还不太好判断,因为 5.1 中有现代工具箱(快速绘图)的更替,以及联网的元件库的路径更新,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卡顿。

还有不同工具集在加载打开的时候似乎是要等待一会儿,可能就是你说的 “非常慢” 的现象。

这是 DLL 加载机制造成的,其它软件通常都是开机启动时事先加载服务,然后在打开 APP 时就很快,例如 Office 系列。

但 KiCAD 没有使用此种方式,所以如果启动的一个服务不在内存中时,那临时加载的过程就显得很缓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现象还不太好判断,因为 5.1 中有现代工具箱(快速绘图)的更替,以及联网的元件库的路径更新,这些 ...

联网已经禁了,我看文件访问记录是将库里的上万个kicad_mod挨个处理一遍花费的时间,
得2分钟吧,总觉得不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网已经禁了,我看文件访问记录是将库里的上万个kicad_mod挨个处理一遍花费的时间,
得2分钟吧,总觉得 ...

在 kicad 原生的 linux 下,起動 app 後,首次打開的確慢一點,但也就幾秒鐘吧。SSD 硬盤。

你用的是機械硬盤?另外可能是系統問題,或者殺軟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网已经禁了,我看文件访问记录是将库里的上万个kicad_mod挨个处理一遍花费的时间,
得2分钟吧,总觉得 ...

两分钟有点太长了,我这儿打开应该不超过十秒,没仔细留意过,SSD 应该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网友:
5.1.9 安装上之后还没有用过几回,之前用的是 5.0,看来可以卸载后再安装 5.1.10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kicad里新工程第一次开封装编辑非常慢,不知是否正常

KiCAD没有像AD那样采用数据库的方式来管理封装,每次打开要扫描文件系统建立封装列表,机械硬盘的话要等几秒到十来秒是正常的。

网友B:
用过5.99回不去了,等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网已经禁了,我看文件访问记录是将库里的上万个kicad_mod挨个处理一遍花费的时间,
得2分钟吧,总觉得 ...

你的系统是WIN10吧?我在WIN7,WIN8,WIN10的电脑上测试打开默认的PCB封装库(默认是全选的),WIN7最快,大概10s到20s就可以。WIN8次之,WIN10大概90s到120s之间。使用的有NVMe接口和SATA-3接口的SSD,和硬盘读写性能关系不大,主要和系统有关。可以少加载一些库或每次忍受下等个1分多钟,我现在选择了后者多等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网已经禁了,我看文件访问记录是将库里的上万个kicad_mod挨个处理一遍花费的时间,
得2分钟吧,总觉得 ...

请教想查看一个软件的文件,注册表访问记录在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C:
6.0会有重大更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5.99回不去了,等6.0

6.0有什么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会有重大更新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中文和 UNICODE 可以正常显示,不再是 ??? 了。这样在图纸里面写注释就轻松多了。

其它的可以看这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5750-1-1.html

qwe2231695 坛友在 19 楼列出了详细的功能更新。

网友D:
我遇到几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PCB界面对器件封装按e或者右键编辑都无法跳出设置窗口,然后走线也是没法通过按e或右键设置新的参数,而是直接就按照当前的活动线宽设置了线宽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几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PCB界面对器件封装按e或者右键编辑都无法跳出设置窗口,然后走线也 ...

经常遇到的,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先选中对象,再进行编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常遇到的,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先选中对象,再进行编辑。

对于走线和过孔,我是选中了也无法跳出。。。现在就完全没有任何方式能打开走线和过孔的设置界面了,要是参数不对只能删掉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走线和过孔,我是选中了也无法跳出。。。现在就完全没有任何方式能打开走线和过孔的设置界面了,要是 ...

你检查一下筛选器,是否需要的物件没有勾上。

网友:
等着6.0尝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检查一下筛选器,是否需要的物件没有勾上。

它是选中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属性设置框直接就闪退确定了,
比如我现在线宽栏上选中的是6mil的线宽,选中一根20mil的线,然后按e或者右键属性,
正常应该跳出来属性设置面板,而我是,直接这根线就变成6mil了。。。(以前还能设置位置参数什么的)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好处,我直接按e就能连续设置一堆线或者过孔
话说6.0会推出批量设置功能么,没有批量和原理图复制真的好难受哈哈
哦对了,另外我的同网络高亮的功能也失效了,各种设置都设置了,都没用,这个bug是对我困扰最大的
以上的bug在我另一个WIN7的电脑上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WIN10的,不知道和系统有没有关系,重装了KICAD也是一样,唉,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是选中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属性设置框直接就闪退确定了,
比如我现在线宽栏上选中的是6mil的线宽, ...

Windows 10 的确会导致一些莫名故障,不仅仅是 KiCAD,我的其它工具也是会经常失灵。

尤其是使用 upgrade 模式升级的系统更加明显,所以有几次不得不重新安装系统。

全新安装的系统问题明显较少,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可在虚拟机里装个 Windows 10 试验一下。

网友E:
老兄,kicad的项目版本怎么管理的?以前用protel99在项目工程内新建文件夹,kicad这样不行。难道要新建一个文件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kicad的项目版本怎么管理的?以前用protel99在项目工程内新建文件夹,kicad这样不行。难道要新建一个 ...

直接用 git 啦,兄弟,我的文档都用它来管理了。自己在家整一个服务器,连数据备份和Wiki都兼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它是选中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属性设置框直接就闪退确定了,
比如我现在线宽栏上选中的是6mil的线宽, ...

试试: 首选项——PCBnew——编辑选项—— 取消“编辑操作更改布线宽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试试: 首选项——PCBnew——编辑选项—— 取消“编辑操作更改布线宽度”

非常感谢大神指导!果然是这个问题
现在就剩下Ctrl点击走线同网络不高亮的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大神指导!果然是这个问题
现在就剩下Ctrl点击走线同网络不高亮的问题了:) ...

按住ctrl+shift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按住ctrl+shift试试。

卧槽,可以!
为啥啊?求解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卧槽,可以!
为啥啊?求解释

之前5.1.14版本也是只要一个按键按下就可以。后来升级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找到高亮的方法,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就各个组合按键测试下,终于发现需要2个按键按下再点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5.1.14版本也是只要一个按键按下就可以。后来升级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找到高亮的方法,最后实在受不 ...

兄弟牛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之前5.1.14版本也是只要一个按键按下就可以。后来升级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找到高亮的方法,最后实在受不 ...

貌似我只按一个"~"这个按键(键盘左起第二行第一个键)也行啊...

网友:
kicad能不能导入AD

楼主:
有这个工具,可以在本坛搜一下,记得以前有兄弟们讨论过

网友I:
有没有清除所有布线的功能?我找了好久没找到。清除某层的布线,清除所有层的布线,比较实用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清除所有布线的功能?我找了好久没找到。清除某层的布线,清除所有层的布线,比较实用的功能 ...

你说的是这个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貌似我只按一个"~"这个按键(键盘左起第二行第一个键)也行啊...

试了下你说的是可以的。这个按键可以在快捷键里面找到,说明是一个快捷键,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改快捷键。

网友E(2021-06-15):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工具,可以在本坛搜一下,记得以前有兄弟们讨论过

请教大侠:画四层板,中间两层只能定义成signal,然后铺铜(GND/VCC),不能像其他软件那样用内层,负片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侠:画四层板,中间两层只能定义成signal,然后铺铜(GND/VCC),不能像其他软件那样用内层,负片方 ...

兄弟你好,

我是个跨界的电工,不太经常画板,所以很多细节记不住。

你的问题我也没看明白,要负片干嘛?

因为默认的 Gerber  层都设置好了,板厂能理解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好,

我是个跨界的电工,不太经常画板,所以很多细节记不住。

谢谢,我才是跨界的、半桶水

你的指定了电源层,但没有指定哪个是gng vcc啊?确定这样就行了?

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好,

我是个跨界的电工,不太经常画板,所以很多细节记不住。

这是kicad自带的一个demo文件,两个内层gnd和vcc指定为signal,然后铺铜
感觉这是个笨办法,也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才是跨界的、半桶水

你的指定了电源层,但没有指定哪个是gng vcc啊?确定这样就行了?

哦,明白了,你是说内部层的电气网络问题。KiCAD 需要在内层上放一个覆铜的范围,通常是矩形,然后关联电气网络就可以了。

我个人喜欢 KiCAD 这样的设计,因为很久以前被内部层搞短路过,那种默认电气网络的 4 层板,在分板时边沿有时候会出现铜箔拉丝,搞不干净的话还特别难查故障。

所以 KiCAD 可以画一个覆铜区域以便隔开板子的边沿,这种方式挺好的。

那些 “电源层”、“信号层” 只是个提示,并不是强制规定,目前没啥太大的作用。

估计未来可能会用于板子的阻抗和温升等自动化工具的辅助计算,但是按照 KiCAD 的开发速度,估计等我孙子会画板的时候才可能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你是说内部层的电气网络问题。KiCAD 需要在内层上放一个覆铜的范围,通常是矩形,然后关联电 ...

看我的习惯得改

网友J:
6.0还没来,不知道还等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J:
6.0还没来,不知道还等多久

已经隔三差五去看了,那帮家伙正在赶工。

有个重点是移走版权有争议的内容,估计光这个工作量就很庞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已经隔三差五去看了,那帮家伙正在赶工。

有个重点是移走版权有争议的内容,估计光这个工作量就很庞大。 ...

哪方面的版權爭議?可以舉個例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方面的版權爭議?可以舉個例子嗎?

细节不清楚,只是他们聊进度时谈到了这些问题。我估猜是元器件库内容,有些可能是从别的商业软件中转过来的,因为开源的内容不能完全把控住来源,所以要甄别和移除也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

网友L:
体验一下:第一次了解摸索软件,下载安装,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打开软件---新建项目---新建SCH
打开SCH(原理图设计),折腾了半天的库(看论坛,视频,网络查资料),硬是没有成功,画原理图的时候不知道在哪里把库里面的元件拉到图上,快要奔溃的时候,后来无意中按了一下快捷键“A”,出来了一个元件框,晕死了,终于可以把元件拉到图上面了
软件所有的图标都找遍了,硬是没有找到“元件框”在哪里打开。。。。。。
也不是说不好用,就是第一次使用比较迷蒙
使用嘉立创的EDA,10分钟摸索就会了

网友M:
刚巧这2天也着手KICAD,优势明显,库太全了。就是有些库一下子找不到,像LL-34封装的我还没找到。

电源跟地类的要加PWR_FLAG不然电气检查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体验一下:第一次了解摸索软件,下载安装,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打开软件---新建项目---新建SCH
打开SCH( ...

兄弟,KiCAD 有原版的中文使用说明书 ……

PS:

https://docs.kicad.org/5.1/zh/ge ... arted_in_kicad.html

楼主:
看样子还需要提供一个简单的入门指导 ……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体验一下:第一次了解摸索软件,下载安装,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打开软件---新建项目---新建SCH
打开SCH( ...

KICAD 讲究自顶往下设计,也就是说先创建项目,然后在项目里面创建原理图。

我们以前的是先画原理图,再拼成一个项目。所以这个习惯得改,kicad 的这种模式非常便利,我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刚巧这2天也着手KICAD,优势明显,库太全了。就是有些库一下子找不到,像LL-34封装的我还没找到。

电源跟 ...

LL-34 好像是  D_MiniMELF,因为欧洲、美国、日本都有自己的标准,各厂家也有自己的称呼,所以同一种封装有很多别称,大小其实是一样的。

KiCAD 中还有使用电阻类型的称呼,差不多大小的也能找到类似封装,例如 : D1210,也能代替 D_MiniMELF。

网友N:
请问,5.99是不是跟6.0很接近,之前稍微了解了一下,装的是5.1.6,现在是不是直接用5.99来熟悉就好?
旧的版本是不是需要卸载再安装新的?

网友I:
请教一下,自动替换旧走线,有时候网络好使,一拉新线旧的就被自动移除了,有时候就是不行,有可能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自动替换旧走线,有时候网络好使,一拉新线旧的就被自动移除了,有时候就是不行,有可能啥原因? ...

这个是基于算法的,条件成立才会移走旧线,否则保留。

由于 KiCAD 是开源的,每一处的代码算法可能不是由专人负责,为了防止出错误删数据,应该是选了最保守的做法。

随着 KiCAD 的用户群增加,筹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应该有人专门负责一项任务,此时算法工作有了延续性就会进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5.99是不是跟6.0很接近,之前稍微了解了一下,装的是5.1.6,现在是不是直接用5.99来熟悉就好?
旧的 ...

如果是 KiCAD 老用户,可以使用 5.99 ,它在功能上完全冻结了,与 6.0 一致。若是新用户,暂时不建议在 5.99 上工作,毕竟还有 bug 在修正。

例如 5.99 每隔一小段时间(几天或十几天)就会微调一下用户文件数据的内容,如果你隔旧了没更新,打开文件时会出现警告,需要你要注意文件数据是否有误。

因 KiCAD 5.x 的安装目录是一样的,小的升级每次安装都是直接覆盖原目录下的旧文件,所以无需卸载旧版本。

但是大版本升级 ,例如 5 升到 6 估计会保留原来的 5.x 版本,因为要防止旧项目在 6.0 下出问题,还需要原来的 5.x 处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如果是 KiCAD 老用户,可以使用 5.99 ,它在功能上完全冻结了,与 6.0 一致。若是新用户,暂时不建议在 5 ...

那就先用5.1.6,5版本跟6.0版本变化大吗?就担心用熟了,5换成6就得重新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就先用5.1.6,5版本跟6.0版本变化大吗?就担心用熟了,5换成6就得重新熟悉 ...

现在最新的是 5.1.10, 从 5 到 6 的用户感受变化不大,只是完善了一些常用的功能,界面做了美化,还有支持了 unicode 字符。

从国内的镜像下载快,下面是清华镜像服务器上的下载链接: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 ... 5.1.10_1-x86_64.exe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那就先用5.1.6,5版本跟6.0版本变化大吗?就担心用熟了,5换成6就得重新熟悉 ...

可以试试 5.99 哦,相当强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新的是 5.1.10, 从 5 到 6 的用户感受变化不大,只是完善了一些常用的功能,界面做了美化,还有支 ...

好,下载了,超快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可以试试 5.99 哦,相当强大了。

看了更新好频繁,哈哈哈,下载来看看

网友:
已经开始使用,画原理图很快就上手。

网友I:
目前用kicad做了一个项目了,大部分都适应了,就是自动更新布线还有待提升,另外就是只想看一层的布线操作比较复杂,要把其他层一个一个关掉才行,ad是shift s就只显示当前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前用kicad做了一个项目了,大部分都适应了,就是自动更新布线还有待提升,另外就是只想看一层的布线操作 ...

再用熟一点的话,简单的 Python 脚本就能实现自己的简单愿望。兄弟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