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陀螺仪姿态解算算法及惯性导航算法开发

楼主(2021-05-04):
rt,项目需要通过陀螺仪数据及GPS信息获取设备的姿态以及惯性导航坐标,因项目时间比较急所以外包出去做,需要有实际陀螺仪及惯性导航开发经验的来。
基本需求如下:
01、设备角度正常测量,在能识别出角度的情况下,航向角测量精度在±10°的范围内。
02、设备角度正常测量,正确识别率≥95%。
03、能够获取设备的pitch、roll、yaw角度以及三个角度所对应的角度精度
04、惯性导航算法精度要求,水平直线行驶1km,平均角度偏差不超过5 度; 斜坡及颠簸路段直线行驶1km,平均角度偏差不超过5度;
半径50m 以内的环岛,行驶一圈的平均角度偏差不超过10 度;

外包方式为提供原始代码,开发费用可以私聊协商,如果有实际开发案例可以带来我司见面详聊,坐标南山科技园。具体请站内私聊我详聊 谢谢!

网友A:
组合导航?我们做自动驾驶和线控底盘的,建议直接买,这东西看似简单还是有门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导航?我们做自动驾驶和线控底盘的,建议直接买,这东西看似简单还是有门槛的 ...

有没有推荐的厂家哇。

网友:
有航向需求的话,需要用双天线RTK. 磁罗盘在某些场合会超过10度的误差,且需要校准.

网友B:
关于04, 惯性导航算法精度要求,水平直线行驶1km,平均角度偏差不超过5 度. 是指没有GPS的场景下吗? 这样需要用贵的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厂家哇。

车厂一般用NovAtel pp9,精度OK;
我们自己用华测的双天线方案(勉强能用)国产真的没啥选了;
PS:我们自己也研发半年多了

网友:
在车上用,对航向角要求比较高吧
如果有比较稳定可靠的航向参考,角速度用四元数计算姿态,然后用加速度不断较准pitch roll,航向参考较准yaw,短时内平均偏差5度应该比较好实现吧
以前研究过捷联式惯性导航,但没实际上过应用的胡说下

网友C:
方向角不好做。。。
俯仰、横滚相对来说好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04, 惯性导航算法精度要求,水平直线行驶1km,平均角度偏差不超过5 度. 是指没有GPS的场景下吗? 这样需 ...

需求应该均有GPS,产品出来肯定是以模块输出,   理论上需求没有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04, 惯性导航算法精度要求,水平直线行驶1km,平均角度偏差不超过5 度. 是指没有GPS的场景下吗? 这样需 ...

有gps校准的情况下,水平直线行驶角度误差5度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角不好做。。。
俯仰、横滚相对来说好做。

是的,我们主要是需要航向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求应该均有GPS,产品出来肯定是以模块输出,   理论上需求没有太大问题! ...

是的,有gps数据。

楼主:
有相关开发经验的人来做这个外包吗?或者大家一般发外包任务都在哪上面发?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B:
我们目前应用的双天线GPS,航向角可以-+1度以内. 支持100hz输出 就是价格比较贵一些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目前应用的双天线GPS,航向角可以-+1度以内. 支持100hz输出 就是价格比较贵一些5000+ ...

你们用的是模块吗?具体是哪家的方便说一下吗?我们了解一下。不过我们更想找的是软件算法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是模块吗?具体是哪家的方便说一下吗?我们了解一下。不过我们更想找的是软件算法方案 ...

1. 目前双天线RTK方案 : 成熟验证的3家: 飞纳经纬, 和芯UM482 , Septentrio马赛克.
2. 导航滤波器算法: APM/ PX4 飞行控制软件为基础改进的 EKF2 滤波器. 可以支持100hz位置航向姿态角输出.
3. 整体硬件进行深度集成, 包括供电 串口/CAN 协议等可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目前双天线RTK方案 : 成熟验证的3家: 飞纳经纬, 和芯UM482 , Septentrio马赛克.
2. 导航滤波器算法: A ...

好的。谢谢,我了解一下。

楼主:
只能提供姿态解算算法软件方案的也可以聊一下。

楼主:
姿态解算算法在飞控上应用的应该比较多吧,有没有有相关开发经验的可以过来聊聊

网友E:
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设备,一定要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设备,一定要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才行

是的。所以想着外包

网友:
直接买成品飞控,能控制小车或者飞机。openpilot ardupilot pixhawk都可以,ardupilot有个ardurover模式适合楼主的应用

网友:
openair的话这个不是随便做吗?EKF轻轻松。

网友:
http://www.syd-dynamics.com/technology/
这是之前同学的公司。这个东西其实会就是会,不会的话投入时间学,一两个月就通了。

网友:
参考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