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q/u 格式化求数据恢复 1000元酬谢!

楼主(2021-05-05):
固态硬盘 D盘BitLocker了,解锁后执行format d:/q/u /y   的!!!试了好多软件都找不到任何数据。

求软件或者深圳我拿电脑上门帮我恢复,求数据恢复 ,重谢!

楼主:
@站长、妇科圣手,@armok. 是否format /q/u后真的无法恢复了?懂这方面的高手帮帮我。

网友A:
既然自己试了几个软件都没有办法,拿去电脑城试试,可能开价300元,你砍价到100也可能成交的。

说好找不回数据不付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自己试了几个软件都没有办法,拿去电脑城试试,可能开价300元,你砍价到100也可能成交的。

说好找不 ...

谢谢,等会现场去问一下,能恢复2000也出,就是不确定BitLock+ format d:/U参数后,有没有可能恢复,怕江湖骗子

网友:
先找个空硬盘先做一下全盘拷贝吧,不然数据恢复的不靠谱把你原盘弄废了你就再没有机会了

网友B:
还有据说有的数据恢复人员会故意毁坏用户的硬盘

网友C:
先做扇区镜像备份,可以拿镜像文件去恢复,硬盘先存着别动,你这不是物理损坏用不着硬盘拿去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做扇区镜像备份,可以拿镜像文件去恢复,硬盘先存着别动,你这不是物理损坏用不着硬盘拿去恢复。 ...

同意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据说有的数据恢复人员会故意毁坏用户的硬盘

死马当活马医,只能相信他们的诚信了。

网友:
7楼方法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据说有的数据恢复人员会故意毁坏用户的硬盘

刚去了小电脑城,一个老头子用了几个软件什么都找不到,硬盘是固态的。好像没什么机会了,明天去华强北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缘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去了小电脑城,一个老头子用了几个软件什么都找不到,硬盘是固态的。好像没什么机会了,明天去华强北看 ...

固态就完全没戏了。。。
因为固态硬盘内部根本不是你看到的扇区那么简单。被删掉的数据所占的扇区里面的内容是无定义的。主控可能在任意时候删掉那些内容,不管你有没有操作它。

网友:
现成工具不行,只有用winhex来试试,给你教程,自求多福!
https://pan.baidu.com/s/1jGL6Kku
https://pan.baidu.com/s/1pKAa1t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就完全没戏了。。。
因为固态硬盘内部根本不是你看到的扇区那么简单。被删掉的数据所占的扇区里面的 ...

确定吗?好难受。

网友E:
有重要数据怎么还格式化呢?看错盘符了吗?
数据没有备份吗?
ssd恢复的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固态硬盘的话希望有点小,机械硬盘只要碟片没有损坏,几乎都可以恢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重要数据怎么还格式化呢?看错盘符了吗?
数据没有备份吗?
ssd恢复的可能性不大了 ...

重要数据,分区里的数据还bitlocker了

网友:
大概十年前,有一个固态坏了,拿去华强北转了一圈,没有一个说能找回数据的,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但是根据固态硬盘的原理,找回数据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因为里面的Nand Flash的逻辑地址跟物理地址是不一致的,而且上电就有可能有些数据换个位置。而里面的数据结构估计就原厂了解吧。
所以从那之后,我的固态硬盘基本只放系统和软件,基本不放数据,数据只放机械硬盘。
lz能找回数据的话,把老板的店名也发出来,给大家后面可以恢复数据

网友F:
有bitlocker的密码吗?bitlocker加密以后的磁盘底层是看不到文件系统的,有密码的话也许还能找专业人士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吗?好难受。

不仅确定,而且double确定。
bitlocker原本就是完全不可解的,不知道密码完全不可解。
然后又是固态硬盘,删任何东西就已经不可解了,被删内容的扇区会由主控按它内部的算法处理掉,你无法得到它内部的处理方法,所以无解。
你把固态硬盘当作一个黑盒子存储服务器就好理解了。你只能访问它的逻辑层面,而不是物理层面。逻辑上删了,物理上不管有没删,你都见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bitlocker的密码吗?bitlocker加密以后的磁盘底层是看不到文件系统的,有密码的话也许还能找专业人士看看 ...

有两个分区,一个分区bitlocker,数据重要,知道密码的;另外一个分区没加bitlocker,但是今天在电脑城两个分区进行恢复什么都没有看到

网友:
固态盘有磨损算法,里面的数据是随机的。
可以死心了

网友G:
固態、磁盤、U 盤,硬件沒損壞的情況下找回數據方面沒有區別。

另外,你需要知道 bitlocker 的一切細節,找到它佔用的空間,然後把解密後的 IMG 數據拿出來,再用常規數據恢復軟件。

因為我不喜歡也不想知道 bitlocker 等商業軟件的實現細節,所以我只用開源的 cryptsetup.

當然,你可以找 bitlocker 軟件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態、磁盤、U 盤,硬件沒損壞的情況下找回數據方面沒有區別。

另外,你需要知道 bitlocker 的一切細節, ...

硬件是好的,就是format加了/u参数,目前就是要整个分区恢复,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     然后再Bitlocker解锁,有Bitlocker密码。

/u 对硬盘进行破坏性格式化.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HxD看看扇区,【工具】->【读取磁盘】,选"物理磁盘",看看是不是都变成了0x00

网友:
13楼正解用WinHex看下数据有没有,如果连WinHex看到都空的没救了吧。底层都没数据恢复条毛

网友:
基本上没解,民用领域的SSD,目前十倍的价格都搞不定

网友:
基本可以洗洗睡,主控会不知不觉擦除你删掉的地方,,也会搬别的地方的数据到你要恢复的地方。
还是那句话,能恢复把联系方式发出来,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固态盘有磨损算法,所以很难恢复数据,

网友H:
无解的,Windows 7以后的快速格式化会直接发TRIM指令到SSD,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网友:
format /u,ssd trim和bitlocker这三样东西中的哪怕一样都会让数据变得几乎不可恢复

网友:
可以洗洗睡吧,不折腾了,机械盘还可以画高价钱请人想办法,大不了还可以开盘,SSD就直接歇菜

网友:
固态硬盘还有救嘛?

网友I:
百度了一下
format d:/q/u
/q快速格式化
/u选用参数,表示无条件格式化,即破坏原来磁盘上所有数据
不加/U,则为安全格式化,这时先建立一个镜象文件保存原来的FAT表和根目录,必要时可用UNFORRMAT恢复原来的数据。
感觉楼主悬了,如果不加/u说不定还有救。
不过还是推荐个恢复软件:万兴恢复专家,以前用过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J:
恢复没有?估计不好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恢复没有?估计不好搞吧

买了硬盘还没到,等会对拷一份再去试恢复,对拷后,先按楼上的HXD看一看还有没有数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百度了一下
format d:/q/u
/q快速格式化

/u是DOS年代的参数,NTFS没有这个说法了。

以前软盘和机械硬盘删除慢,所以有了/q参数,只是重写文件系统结构,不擦除实际文件内容。但是闪存擦除都是按毫秒算的,TRIM指令发过去可能就真的物理删除了,或许CIA级别还能够开盖读取浮栅剩余电荷来恢复数据,普通人是没啥办法的了。

网友:
洗洗睡吧,基本没有机会了,不过如果恢复了,请告诉我。

网友:
固态硬盘  仅仅是系统和应用软件安装盘而已
数据全部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解的,Windows 7以后的快速格式化会直接发TRIM指令到SSD,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

确实,前年恢复一台电脑XP系统电脑,固态硬盘直接格式化重装系统了,还能恢复到90%的数据。
前一阵一台WIN10的电脑,SSD磁盘的普通分区只是快速格式化,结果什么都找不回来了,WINHEX看扇区,全部是0x00。

网友:
引用 网友H:
/u是DOS年代的参数,NTFS没有这个说法了。

以前软盘和机械硬盘删除慢,所以有了/q参数,只是重写文件系 ...

难怪Windows10的format /?里面没有u这个参数的介绍了,网上能查到的也是好多年前的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HxD看看扇区,【工具】->【读取磁盘】,选"物理磁盘",看看是不是都变成了0x00 ...

C分区为200G系统盘122G可用,D分区 80G Bitlocker用了20G左右具体多少忘记了,E分区600多G用了几200多G

现在用HxD看 0x2177418000后面全是00,是否只剩下一个C盘数据了?

网友:
尽量不要用BitLocker。这个东西真的很无语,没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它的存在,遇到了BitLocker解锁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可怕...
我装系统的时候,没注意选了bitlocker,结果改了一下bios设置,就弄一个从U盘启动,结果再开机就提示输入bitlocker密钥,一下蒙了,回想当时好像是存在了硬盘上面。
于是把BIOS恢复,还是提示输入Bitlocker密钥;从U盘进PE,看硬盘,根本打不开,就是提示格式化,当然不能格式化,而且PE下用各种恢复软件也没用...

万般无奈之下,在提示输入bitlocker密钥界面寻求帮助,结果给了个链接,通过另外一台电脑,输入链接,一步一步操作,输入账号密码,竟然神奇进入到自己的微软账号,看到了好几个bitlocker密钥;
试着一个一个输入,结果在第三个密钥的时候,竟然解锁了,看来以后windows用账号登陆还是有好处的,至少不用这么不知所措...

楼主:
找了几家确认 已经恢复不到了,看到分区里全是00,没有任何数据了,母盘保留,待以后还有没有技术来恢复。

慎用SSD和经常备份吧,我要从头来过了。

网友:
没加机械硬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