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做技术的如何看待手机基站是否对人体有伤害?(结果在35楼)

楼主(2021-05-05):
最近我家楼顶发现被移动公司在未告知住户的情况下,偷偷安装了手机基站无线RRU单元。4个伪装射灯天线分别位于房顶的4个角。其中两个正好在我家两个卧室窗子上方一两米的地方。
到顶楼看了该RRU单元型号为RRU3257,查阅RRU技术手册,获知射频工作频段为D频段2575MHz~2615MHz(接近微波炉的射频工作频率2450MHz),总发射功率为200W(8路输出,每路25W),也就是每个射灯天线内部有2个天线,在我家房间每个窗口上部的射频发射功率50W。

目前我给我们这幢楼的业主全部拉了一个群,一起进行投诉要求移动公司拆除设备。我的意见是就我们这幢楼知道这件事,低调处理,只要移动公司把我们楼顶设备拆除就行。但有邻居认为该把这个事情放到业主大群说。结果去大群说了后,好多被洗脑的住别的楼的跳出来说,你们不要影响到他家的信号。
而且进行所谓的基站无害论科普。当然我也是一一给他们反驳回去,对话内容基本如下:

1. 阳光和手机信号都是电磁波,你有本事不要晒太阳:
答:人体对不同波段的电磁波能量吸收率不同。就像激光切割,不同材质需要用不同波长的激光才行,一个道理。而且楼上的基站发射频率接近微波炉的频率,是分子共振频率,极易被人体吸收。
而且就算是太阳光,24小时嗮太阳,也是迟早得皮肤癌。

2.基站发射功率很小的,和wifi差不多,有本事你家不用wifi:
答:wifi发射功率100mW,我们楼顶的基站RRU发射功率200W。距离50米我相信是相对安全的,但天线就在我家窗户一两米的地方,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并且你们看到过wifi路由器上有小心电磁辐射的警告标吗?因为发射功率小,用不着对用户进行警告说明。可基站RRU上有明确的小心电磁辐射警告标志。

3.不让安装基站,手机发射功率会调大的,辐射更厉害。
答:我宁可就在打电话的时候短时间接受手机2W功率的辐射,也不要基站天线24小时连续的200W辐射!
你们一边距离火炉一两米取着暖,一边把别人往火炉里面推,说火炉很安全,是什么心态?

最后我反正跟他们说,我不是盲目反对建基站,而是要求移动公司不要把基站建在里别人居住环境太近的地方,就算远离50米,对人的伤害也会几万几十万倍减小。如果你们觉得影响到你们的手机信号了,那请主动申请安装到你们家楼顶。
说完群里就没声音了。

今天想到这个事情,我想问问各位做技术的,你们是怎么看待基站安装在非常近的地方,电磁波对人体的伤害的?
另外想问一下怎么样去投诉,移动公司会更快地来拆除设备?

网友A:
设备好像是归铁塔公司的,移动联通之类的运营商再租用铁塔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好像是归铁塔公司的,移动联通之类的运营商再租用铁塔公司的

我已经联系到了设备所属公司了,是移动公司来安装的。
开始我也以为是铁塔公司的设备。

网友B:
有害无害要看是否按照超过安全限值,看他们这些解释都是胡搅蛮缠,距离这么近测场强大概率超标。
国家标准 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 GB9175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C:
吓死人了!看来以后买房不能买顶楼啊
200W一两米,这也太夸张了吧?烤肉的节奏。是不是运营商为节省成本没按照要求安装。要是它立个4\5米高的杆子再把天线装上面应该就安全多了,毕竟电磁波功率和距离平方成正比。
200W/5^2=10W(假设天线以米计)

网友:
HWT,干它:呵呵,我坛有时候,这是Political正确的事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吓死人了!看来以后买房不能买顶楼啊
200W一两米,这也太夸张了吧?烤肉的节奏。是不是运营商为节省成本没 ...

楼顶是平时人不准上去的那种,四周围栏很低,大概高出楼顶40cm的样子,天线就装在围栏的四个角上。而我家卧室飘窗最上面到房顶的,所以离天线很近的,不过直视是看不到的。

网友:
50米,可接受,几米肯定不能接受。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害无害要看是否按照超过安全限值,看他们这些解释都是胡搅蛮缠,距离这么近测场强大概率超标。
国家标准  ...

标准应该是电场强度40uW/m2以下

网友:
太恶劣了,射灯伪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顶是平时人不准上去的那种,四周围栏很低,大概高出楼顶40cm的样子,天线就装在围栏的四个角上。而我家 ...

真的要骂娘了~~

网友:
2米200W,感觉有点吓人

网友:
既然是射灯,那就换成射灯呗!

网友:
可以用来免费烤肉啊,200W应该可以烤了

网友:
这个距离太近了,几百瓦的发射功率,还是可以小心一些!

楼主:
感觉跟移动会是一场拉锯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跟移动会是一场拉锯战。

“我发现楼顶的射灯不亮了,为了小区的安全,就斥资买了一个换上去,真的不用感谢我,这是业主该做的”
换下来的“射灯”看论坛里有没有坛友想拆解学习的,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顶是平时人不准上去的那种,四周围栏很低,大概高出楼顶40cm的样子,天线就装在围栏的四个角上。而我家 ...

这貌似是在给对面别墅区 提供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貌似是在给对面别墅区 提供信号。

是的,为边上别墅提供信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为边上别墅提供信号的。

这真是 舍“小家”为“大家” 啊,他不给你解决 你就用铝箔胶带给他粘上。

网友E:
看着像定向天线,对周边方向以外辐射相对有屏蔽作用,不过毕竟功率大,要我也接受不了。能拆就拆吧。

网友:
这个有点恶劣了,最起码架设个杆子,离个4.5米远吧.

网友F:
如果真是200w,那发热和散热控制都很关键,拿出串串来天天免费微波烤肉了,但是实际没有那么大吧,看起来一个天线就是25w吧,天线尺寸那么小,应该是5G的天线,考虑到方向和控制,实际应该没啥感受……
你们要是担心就在楼下把rru的线断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真是200w,那发热和散热控制都很关键,拿出串串来天天免费微波烤肉了,但是实际没有那么大吧,看起来一 ...

产品手册里写的是LTE设备,应该是4G的。

一个射灯里面两个天线,总共4个射灯,在房子的四个角上。每个射灯发射功率50W。
RRU单元整个外壳都是散热器状的,设备电源输入总功率500W。侧面贴有小心高温请勿触摸和小心电磁辐射的标志。

当然每个射灯50W是最大发射功率。发射功率后台可调的。一般移动的做法是先调小功率,通过环境验收。后期如果有投诉该地区信号差的,会私下调大功率,这时场强就有可能超标了。
而且环境验收的时候,是在几十米距离的地方进行测试的,要是在一两米的地方测试的话,肯定通不过。当然网上可以搜到某台的测试节目,就在宏基站天线边上测试,辐射也低的可怜(要么是铁塔公司在记者测试的时候关闭了基站,要么记者和铁塔公司一起制作蒙骗百姓的视频内容)。

目前我们小区主要是地下停车库信号差,指不定验收完毕后,把功率调大,来满足地下车库的信号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像定向天线,对周边方向以外辐射相对有屏蔽作用,不过毕竟功率大,要我也接受不了。能拆就拆吧。 ...

有句话写的蛮好的,安全和安心是两回事。就算是理想的定向天线,信号也不存在折射,反射的情况。装的离家里卧式那么近,也是不能让人安心的。

网友:
装的这么近,确实让人不安心啊
不架起来,估计也是想隐藏不让发现
支持楼主把它“搞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貌似是在给对面别墅区 提供信号。

哈哈,早上看到图片,我也想说,不过忙其他忘了回帖~~~

网友G:
没电梯房么?电梯房相当于高出一个楼层。安装在电梯房顶端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信号和辐射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电梯房么?电梯房相当于高出一个楼层。安装在电梯房顶端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信号和辐射的问题吧。 ...

有电梯的。是无机房电梯,电梯提升机装在电梯井壁上的,上面不用高出一层机房。

网友:
所谓不谈剂量谈危害就是耍流氓,LZ这次的“剂量”确实太大了。

网友(2023-01-06):
引用 楼主:
楼顶是平时人不准上去的那种,四周围栏很低,大概高出楼顶40cm的样子,天线就装在围栏的四个角上。而我家 ...

这射灯会亮么

网友:
1、我记得国家有标准,多大功率的RRU要有多大的安全范围。不遵守标准就是违规,让人膈应。
2、电磁波看不见,我们等效成可见光再看,那么大功率的灯天天照着,谁也不会觉得这事安全,膈应人。
3、家里各种电器设备无线设备,这东西在其他频段的干扰多少让人觉得有隐患,就算你拿频谱仪扫给我看,我也不爽。

网友:
我在路口距离几十米的基站边上就会感觉不舒服。现在这些天线密度真高,基本一个十字路口一个

楼主:
去年经过几次投诉,移动差不多两周后过来把楼顶的基站拆掉了。

他们手段蛮多的,包括在电梯贴公告,说有人不让他们装,让小区业主打投诉电话说信号差什么的。

像这种投诉,抓住他们安装流程不合规,找出违反电信管理条例的地方,向工信部,12345举报。
用网上找到的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反驳他基站无害论,质疑他们的安装距离。
结合一些心理博弈话术,基本能说服他们来拆掉。

关键是要有理有据,如果没有法律与技术上的理论支撑,只是说听别人说基站对人有伤害,就算召集一帮人一起拉横幅抗议什么的,他们也不可能来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经过几次投诉,移动差不多两周后过来把楼顶的基站拆掉了。

他们手段蛮多的,包括在电梯贴公告,说有人 ...

好!帮你更新到标题。

网友:
先不说别的,
单就伪装成射灯这一点来说,就让人感觉很不地道。。。

楼主:
关键一点是我在和他们经理打电话过程中进行了录音,设法让她说出了他们来安装的日期(在交房之后),同时承认他们来安装未经过物业和业主的书面同意。明显是违反电信管理条例的,有了这个证据,就算打官司也不怕。我直接跟他说我有电话录音,你刚才说的内容,违反了电信管理条例哪一条。弄得她也没反应过来我能说出具体哪一条的什么内容。

楼主:
有一点比较狗血,移动施工方之前上顶楼去物业拿钥匙留有手机,我问来这个号码,打过去。是负责设备安装的人,我和他从技术方面进行沟通。
我说很多射频工程师都是生女儿的,你是儿子还是女儿啊?他说他是儿子。结果没几天因为我在手机通信录里有他号码,抖音推送他的视频给我,下面显示是通信录里的谁(那时抖音隐私方面做的比较差),我看他视频,他是女儿。我本人更喜欢女儿,但做电子的的确有这样的说法,说明微波对人体多多少少还是有影响的。
另外,物业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物业经理收了他们好处的。我就打电话问物业经理,基站的电是不是用的公摊的能耗费,费用移动给了吗?借用顶楼空间安装,给钱了吗?
物业是否同意安装?要是物业私自同意的话,那我们整幢楼的业主估计没人会交物业费了。装机站应该告知的你却不告知业主,还被我们发现了。物业经理说他们来装他们不知情的。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比较狗血,移动施工方之前上顶楼去物业拿钥匙留有手机,我问来这个号码,打过去。是负责设备安装的人 ...

电信来安装设备物业不知情?随便一群人跑来小区打孔拉电没有人知道,管理小区安全的物业都可以不知情,他们的本职工作呢,哈哈

网友:
我家对面的基站,交不起电费.....直接给尬了!导致一直信号不好....坐家里信号1格联通!

网友:
恭贺楼主用科学与理性战胜了大流氓

网友:
楼主要调查清楚是谁下令、谁动手装、小区谁同意装的,以及这几个礼拜卧室一个人体接受的辐射能量,超出标准就要打官司要赔偿,如果可能引发癌症就要让他们家人接受同样的辐射剂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