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是要用三个IO才能驱动的吧

楼主(2021-05-05):
1,我原来的应用是用一个1.5米线长的控制手柄A,去控制一个控制盒B
2, 控制盒B功能很简单,就是8个LED灯不停的有规律亮与灭
3,原打算直接从A引线出来驱动8个LED,但是线太多,客户不同意 ,所以A与B用串口通讯,这么A与B就用4根线了。
4,但是最近B上用的MCU买不到了
5,所以打算在B上装一个74HC595,然后用A驱动B,
6,但是74HC595要用三个IO驱动,但是之前量产用的线是4芯线,所以蛋痛的问题来了,
7,需要两个IO就能驱动的74HC595,或者IIC驱动的74HC595,

网友:
IIC的芯片就行,CH423这样的好像就行

网友:
上x650就可以了,哪个公司的都行

网友:
这种需求直接使用led驱动ic就可以了,只要1个IO(类似TM1804/TM1809/TM1812/UCS1903/WS2811、WS2812这样的芯片)

网友:
WS2812 3 wire. it is color.

网友:
用两线制的LED驱动好了,比如TM1650

网友:
用以下4条线(其中2条是电源)。

5V
clk
data
gnd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用单稳触发器锁存出ce信号就有,ck一段时间不动作就触发锁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用单稳触发器锁存出ce信号就有,ck一段时间不动作就触发锁存

或者用1个1G14和阻容+二极管作为并口锁存信号也行,类似准485那种电路

网友:
74HC164不香吗?

网友:
iic 接口 gpio扩展芯片

网友:
建议8楼9楼的方案;继续使用595,外加HC245做缓冲

网友B:
164没有锁存器,传输数据时有鬼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4没有锁存器,传输数据时有鬼影

传输的时候控制LED公共端断电。反正楼主有四条线呢。

网友:
4楼的芯片已经在LED行业广泛使用, 楼主选择一个即可, 亮度可调, 有的还带恒流

网友:
LZ可以参考一个老帖子

成功了!任意2个io直接驱动LCD1602,并且不需外加芯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2%E4%B8%AAIO

2个IO驱动595比驱动1602简单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学习了,基于我的应用我打算用74hc164来做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