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和定位4K 60寸液晶屏的坏点,用什么样的工业相机?

楼主(2021-05-05):
有客户想做套设备,自动检测4K 60寸液晶屏上的坏点,斑痕等瑕疵,并定位出像素坐标,请教大家用什么样的工业相机能满足需求,大概价格要多少
第一次做视觉检测类的东西,工业相机也从来没用过,所以请教一下大家,非常感谢

网友A:
屏幕从传送带上走?还是固定位置?如果走传送带,线阵合适;否则需要组阵列,后期需要做标定,以及算法融合多摄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从传送带上走?还是固定位置?如果走传送带,线阵合适;否则需要组阵列,后期需要做标定,以及算法融合 ...

具体形态还没确定下来,您觉得那种方式更容易实现,成本更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形态还没确定下来,您觉得那种方式更容易实现,成本更低?

肯定线阵方便些,但是需要传送带稳定配合。物理分辨率取决于每行像素个数(现在有19200以上像素的线阵ccd,还有超级多芯片拼接的cis,这种不需要镜头但是不能用来成像发光物体),以及传送带每步长度。4k屏幕有8m个点,哪怕用单个64m相机也几乎不可能完美拍到每个像素(畸变,光路一致性,etc),多个相机组阵列需要严密的校准(倒是可以把相机阵列安装在非常牢固可靠的框架上)。具体你得亲自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线阵方便些,但是需要传送带稳定配合。物理分辨率取决于每行像素个数(现在有19200以上像素的线阵ccd ...

60寸的液晶屏高度接近80cm,线阵ccd的话,能做到这么长吗?
是否还是要加光学系统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60寸的液晶屏高度接近80cm,线阵ccd的话,能做到这么长吗?
是否还是要加光学系统才行? ...

不仅是要加光学系统,而且对光学部分要求还不低

网友:
矩阵2*2=4个摄像头,或者3*3=9个摄像头或者更多,能不能每个像素都检测到呢?这个是不是成本比较低得方案

网友:
这类设备让屏幕供应商提供可能更方便一点,直接买一套,而不是自己研发。屏幕产线检测应该很成熟了。

网友:
欧姆龙的图像识别  来得快

网友:
我觉得用面阵拼吧,不需要多严格的排列,确保有重叠区域就行。
比如用4个海康的4k工业相机,距离稍微远点,一套大概2k。
或者直接联系海康,然他们推荐方案。

网友B:
我觉得能不能把要求放低点,比如定位到坏点所在的区域,然后再做第二次检测,这样就好做很多了,对机械部分的稳定性和精度要求低很多

网友C:
我们公司曾经做过这个,失败了,看着简单的东西,却不是那么容易,主要是外界影响因素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能不能把要求放低点,比如定位到坏点所在的区域,然后再做第二次检测,这样就好做很多了,对机械部分 ...

关键是怎么定位到坏点区域,像素是很小的,我估计普通工业相机一台根本拍不出来。性能不够就只能数量来凑,但相机数量多就要做图像拼接,算法方面又会比较麻烦
现在考虑了用单反相机的方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98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曾经做过这个,失败了,看着简单的东西,却不是那么容易,主要是外界影响因素太多。 ...

请你分享一下失败的经验吧
主要是那些方面的原因导致的?我楼上说的单反相机方案,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C:
要看你应用环境了,如果是模组厂,还是能实现的,并且已经有很多做出来,并且应用了,如果是整机工厂流水线,麻烦比较多,给你说说整机厂的问题:
1、屏幕在流水线上传输,屏幕晃动比较大,会造成相机拍不清晰;(这个不同工厂情况可能不一样)
2、每台屏幕位置、角度不是很准确,需要精准的定位;
3、单台相机是不可能的,800多万个点中,要找出一个坏点......
4、尺寸兼容问题,工厂不会只生产60寸的;
5、外部光源干扰问题要处理;
其实你可以去看看AOI设备,原理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定位到坏点区域,像素是很小的,我估计普通工业相机一台根本拍不出来。性能不够就只能数量来凑 ...

能不能用一台线阵CCD,屏是4K,那么分辨率是3840*2160,线阵有16K分辨率的,足够。让CCD移动就可以扫过整个屏幕,只是由于相对位置关系,定位出的坐标没那么精准
但是如果定位到一个区域的话是没问题的,区域大小由屏幕位置移动造成的误差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应用环境了,如果是模组厂,还是能实现的,并且已经有很多做出来,并且应用了,如果是整机工厂流水线 ...

谢谢分享经验
我感觉这种数字成像大概率会出现摩尔条纹,这个您了解吗
摩尔条纹这种问题,工业上一般怎么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定位到坏点区域,像素是很小的,我估计普通工业相机一台根本拍不出来。性能不够就只能数量来凑 ...

干脆不融合,任何一台相机检测到坏点就标记保存起来,交给人处理就好了。融合起来软件又好复杂了。

网友:
产品标识一般是扫码,扫半成品PCBA上的编码或者成品的壳体编码,只要有唯一码就行了.

具体的解决方案,建议找专业做视觉的公司或者直接联系海康这样的,特别是海康,他们有上亿像素的面阵相机,就是专门做这种坏点检测的.

这种项目最重要的是在方案阶段要做充分的测试,终端用户或者一般做集成的厂商手头根本没有那么多镜头啊光源什么的视觉专用零件,每换一个组件要重新考虑焦距,光源一堆东西,所以盲目买一套回来如果不能用就非常麻烦.
我们以前的视觉项目都是发产品去供应商那边,起码功能验证OK了再集成到设备上,这样可以保证一个基本的可用状态(把相机和镜头\光源给你配好,再给出基本的焦距范围和视场范围),到现场无非考虑环境影响,不用怀疑方案本身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