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灯开关接线看不懂

楼主(2021-05-05):
这个开关盒里有3根线,一根蓝色,悬空,两根红色通过开关连接。目前所有空开都推上去了,空开输出端都是有电压的,但这个盒子里的3根线都没有电。正常情况是否应该只有2根火线就够了?

网友:
属于楼梯灯吧

网友:
单开只有两根火零线,双控三根线,火零+控制线。

网友A:
以下图片说明一切了,你看不明白就要打屁股!

楼主:
回楼上各位,不是回路开关。出租屋,前面一家装修的,一直是坏的没管,不知道这是什么操作。如果完全独立于市电,我打算改成太阳能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不是回路开关。出租屋,前面一家装修的,一直是坏的没管,不知道这是什么操作。如果完全独立于 ...

是不是链路问题,上一节点断开了,电没送过来。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灯还会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图片说明一切了,你看不明白就要打屁股!

你这个图其实有问题,容易引起误导:2边的开关始终有一个位置是接通的,这里没体现出来!

网友:
这个需要检查线路的上一级线路。如果单开双控,可能那根包住的有电。

网友:
猜测一下:原先三根线可能是单刀双掷做双控用的,现在的两根红线,应该一根是电源,一根是通往灯泡, 另一根线直接已经接到灯泡了。

20年前的古代,老家都是这么装灯线的,省线, 房间屋顶跑一圈电线,任意一根线破皮,接到灯泡1,另一根线破皮,接到开关的一头,开关另一头接线到灯泡2。哪像现在的装修,这么费线。

网友:
红色线其实是一根线?进86盒然后又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