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LQFP100 20X10MM体积 0.65MM脚距 的AD封装

楼主(2021-05-06):
如题,求个LQFP100 20X10MM体积 0.65MM脚距 的AD封装,这个封装是两边30个引脚,两边20个引脚,一般的是四边都是25个引脚。最好有LMN封装,并带有3D库。谢谢

楼主:
尺寸如下图:

网友A:
楼主可能不是懒,只是觉得别人画的比较漂亮正规吧?去商城检索这个封装,然后放在一个空PCB上,再导出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不是懒,只是觉得别人画的比较漂亮正规吧?去商城检索这个封装,然后放在一个空PCB上,再导出导入 ...

商城那个导不出3d吧?导过不懂如何导出3d封装。并且也没有LMN这样分类。确实是觉得自己画的不正规,没有像ST提供的库那种效果。

网友B:
用软件自带的向导,只用输入参数,几分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自带的向导,只用输入参数,几分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