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WM驱动BLDC问题

楼主(2021-05-06):
最近在做BLDC的SPWM驱动,现在发现一驱动器SPWM输出只有240°,有120°是没输出的,这样的好处在于什么。还有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各种PWM调试方式一些比较好的资料或者书籍推荐,谢谢各位大佬。。。
测到的波形如下:
绿色为HALL波形,黄色为SPWM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有测得驱动器波形变化趋势如图,为什么每次换相点占空比会有些突变的逻辑处理呢?还有就是在第二个第三个换相期间,占空比先增大后减小了,为什么这么处理哩?不应该是正弦波趋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