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论坛2021年开源设计项目02讨论:3D外壳的学习和设计【项目已经开始】

楼主(2021-05-06):
本项目由阿莫策划,但需要物色带头人。

相信大家对3D外壳的设计很感兴趣。

但隔行如隔山。

我们搞一个开源设计活动怎样?

就拿这一个玩具做主题:

DIY电动铅笔手连发手枪制作过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9627

我的想法是这样,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1。当然不再使用热熔胶,而是整体重新设计,包括将电池也包起来。

2。整个外壳左右2块,通过螺丝组装,当然,还有很多小配件,需要3D打印生产。

3。领头人公布设计软件、指导大家入门。

4。大家根据领导人公布的设计文件进行学习,并进行改进,从而学习到3d设计的技术。

网友:
这可以有

网友:
大力支持科普贴,赞!

网友:
好项目,可以做培训收费,简单的外壳入门设计

网友A:
做得好了会有法律和政治风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好了会有法律和政治风险的

保留使用橡皮筋做动力,就不会有风险。

形状也不要做成太像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留使用橡皮筋做动力,就不会有风险。

形状也不要做成太像枪。

我还真想能按gun的功能来做,比如加个单片机模拟下快慢机、空仓挂机,弹匣放到下面供弹,再加一个毫无用处的抛壳装置。当然外形不能做成仿真gun,那是违法的。动力橡皮筋没问题

网友:
大力支持这个好

网友:
是不是应该找一款市面上容易采购到的那种泡沫弹

网友B:
3D外壳设计不难,问题是不同软件的操作和设计流程都不一样,感觉会众口难调。

特别是作为开源项目不太建议用SolidWorks ProE这些收费软件,但FreeCAD跟它们比又实在差得有点远,我个人比较常用的是免费版Fusion 360和DesignSpark Mechanical,这两者的画图方式也是差别挺大的,Fusion 360比较强调参数化设计,DesignSpark Mechanical则是简单的拉伸推挤操作为主。

近年用Fusion 360画的外壳

网友:
不错支持!也想学一下三维机械相关,电工用一般也就做写外壳之类的不用很复杂的结构,自己会就不用麻烦别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外壳设计不难,问题是不同软件的操作和设计流程都不一样,感觉会众口难调。

特别是作为开源项目不太建议 ...

都是不懂3d的,才要进来学习。我们推荐什么,大家就用什么,不存在“众口难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D外壳设计不难,问题是不同软件的操作和设计流程都不一样,感觉会众口难调。

特别是作为开源项目不太建议 ...

这个软件,正版和众口难调确实是大问题,

FreeCAD似乎是最安全的选择,但说实话,真的差的远。
Fusion 360很强,但它这个免费年年续,怎么看都不是个可靠的样子,而且它这个必须联网是我不能接受的。

以前还可以sketchup,这个超级容易学,输出3d打印也没问题,但现在免费版也webonly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不懂3d的,才要进来学习。我们推荐什么,大家就用什么,不存在“众口难调”。

哈哈,我只能说每个软件都有长处和短处,我们的外观和结构设计师经常因为3D软件兼容问题干架,例如外观用犀牛画的曲面到了结构那边用SolidWorks打开无法编辑,用ProE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正版和众口难调确实是大问题,

FreeCAD似乎是最安全的选择,但说实话,真的差的远。

正版不是问题。

我们声明一下:学习的时候使用盗版,以后大家商业使用,请购买正版。

难道因为windows需要正版,就阻碍了大家学习的步伐?!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外壳设计不难,问题是不同软件的操作和设计流程都不一样,感觉会众口难调。

特别是作为开源项目不太建议 ...

自從我學會解決 freecad 步驟之間的依賴關係,会修改中間步驟之後,發現 freecad 還是挺好用的,新手 1 天入門 2 天熟練,而且非常適合程序員思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正版和众口难调确实是大问题,

FreeCAD似乎是最安全的选择,但说实话,真的差的远。

SketchUp感觉更适合建筑设计,做机械设计总觉得怪怪的。

网友:
非标设计,solidworks还是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版不是问题。

我们声明一下:学习的时候使用盗版,以后大家商业使用,请购买正版。

事确实是这么个事。
但,这东西就像画板子的AD一样,只不过是电子和机械的区别,而且他们的正版价格也很接近,我认为不注意真的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ketchUp感觉更适合建筑设计,做机械设计总觉得怪怪的。

定位上来讲确实,但它的木工模式还是很可以的,输出能3D打印的文件格式也没问题,我身边没接触过3D设计的人尝试各种软件,这个上手是最快的。也算是个选择。
但刚才看官网已经变样了,从2014版本之后就没关注过,现在官网免费个人板已经webonly了,可能变化较大。

编辑补充,需要用到曲面的不能用sketchup,这货简单推拉操作机器简单快捷键方便,但曲面完全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D外壳设计不难,问题是不同软件的操作和设计流程都不一样,感觉会众口难调。

特别是作为开源项目不太建议 ...

我用 FreeCAD 一兩天就畫了這麼一堆(一邊學一邊畫,畫完就很熟了):
(大家有錢可以多捐獻一下這些開源軟件,還能順便給人類做貢獻,不要只抱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 FreeCAD 一兩天就畫了這麼一堆(一邊學一邊畫,畫完就很熟了):
(大家有錢可以多捐獻一下這些開源 ...

虽说与主流收费设计软件相比,操作方式易用性还不太好,但FreeCAD似乎是开源设计软件里的最佳选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 FreeCAD 一兩天就畫了這麼一堆(一邊學一邊畫,畫完就很熟了):
(大家有錢可以多捐獻一下這些開源 ...

我是很支持开源软件的,但是现在的FreeCAD确实差得有点多,有点像KiCAD 4.x的状态,能用但不是很好用,到了KiCAD 5才算是能够作为日常生产力工具。

所以我现在还是Fusion 360和DSM混着用,简单的图用DSM推推拉拉不到半个小时就出来了,复杂的需要参数化设计和导出STEP给别人的就用Fusion 360,FreeCAD也有装但是没有太大动力去用它。

网友E:
好项目,支持!
一直想学3d打印,感觉自己打印一些卡通人物什么的也蛮好玩的。现在工作室用的画图软件主要是ug,以后有时间还是想学学,虽然感觉有点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项目,支持!
一直想学3d打印,感觉自己打印一些卡通人物什么的也蛮好玩的。现在工作室用的画图软件主要 ...

畫動漫不同於工業 3d,建議用超屌的開源的 blender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很支持开源软件的,但是现在的FreeCAD确实差得有点多,有点像KiCAD 4.x的状态,能用但不是很好用,到 ...

FreeCAD 也在不停升級,我最早是兩年前稍微用了一下,沒有完全入門。
然後中間也在不停升級,但主要用來看圖。
最近升級之後才畫的上面那些圖,比之前好用很多了。可能你的印象還停留在以前。。。
(也可能你用的是非 linux 系統,體驗有所打折。。。)

FreeCAD 足夠我用了,現在用 FreeCAD,以後等它發展的更好,也不用重新學習。。。
更高階的一些應用,可以考慮開源的 Blend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FreeCAD 也在不停升級,我最早是兩年前稍微用了一下,沒有完全入門。
然後中間也在不停升級,但主要用來 ...

现在Blender过于屌炸天了,做电影的,用来画特定尺寸的外壳之类的东西不太适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支持 用 solidworks

已经开始众口了……

初学者只是画画外壳真的没必要装十几G的SolidWorks,太多功能用不着了。

零基础开始的话FreeCAD倒也可以,因为不会有其它软件先入为主的“方便”,所以不会觉得FreeCAD“不方便”。

网友:
这个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开始众口了……

初学者只是画画外壳真的没必要装十几G的SolidWorks,太多功能用不着了。

解决方法很简单:谁做带头人,谁就决定使用什么软件。

古大师不如你来做带头人如何?应该不用浪费你太多精力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已经开始众口了……

初学者只是画画外壳真的没必要装十几G的SolidWorks,太多功能用不着了。

这里几乎都是电子工程师,  关于 机械 软件的选择,可以这样选择:

论坛里发起 匿名投票。    说说电子公司,自己公司机械设计用的哪款软件。

然后 开源项目 和 公司里正在用的软件 一模一样就好了。        我想大家都是为了学习到技能加入这个项目。  和 社会 和市场不脱节 ,学习到配套的技术,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几乎都是电子工程师,  关于 机械 软件的选择,可以这样选择:

这种投票不客观,也不会有结果。

使用我34楼的方法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FreeCAD 也在不停升級,我最早是兩年前稍微用了一下,沒有完全入門。
然後中間也在不停升級,但主要用來 ...

我用的是0.18,之前0.19正式版还没出来,最近有空升级试一下。

FreeCAD倒不是说不够用,只是不够好用而已,参数化建模Fusion 360也是差不多的,只是草图约束相对FreeCAD来说用起来更顺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几乎都是电子工程师,  关于 机械 软件的选择,可以这样选择:

电子工程师学3D也就画画外壳和PCB固定件之类的需求,除非打算转行搞机械设计,否则没必要向专业搞机械设计的看齐吧。

网友:
freecad的文字建模真的让人头大,支持用SolidWorks

网友:
古大师最近还没有主持过开源项目,支持

网友G:
我看见小孩学习3D用的是logoup 3D,可以用积木块,也可以用代码建模,好像还是很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很简单:谁做带头人,谁就决定使用什么软件。

从零开始没有包袱的开源项目确实FreeCAD是比较合适的,几百M的安装包,免费开源,不需要联机登录,支持的格式丰富。

不过我对FreeCAD并不是很熟,担不起大旗,如果有高手愿意带头,我是比较有兴趣学学FreeCAD。

至于SolidWorks之类的,我看见那十几个G的安装包和要拔网线才能打的破解补丁就不想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看见小孩学习3D用的是logoup 3D,可以用积木块,也可以用代码建模,好像还是很好玩的 ...

电工码农们要不要试试宇宙无敌的OpenSCAD?用代码来画3D模型,想想都刺激。

网友:
你们说的都是啥?我只会用pencil画

网友:
看到苹果 一根笔。  好用的 一塌糊涂。。 不知道 谁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工码农们要不要试试宇宙无敌的OpenSCAD?用代码来画3D模型,想想都刺激。

你这个确实够刺激的,估计会头疼

网友:
好玩,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工码农们要不要试试宇宙无敌的OpenSCAD?用代码来画3D模型,想想都刺激。

我當年首次學 3d 失敗就是被這貨耽誤的。。。
試想一下,用代碼來畫 pcb layout ...

网友:
用SolidWorks合适,简单易上手,SolidCAM也可以很方便出雕刻机刀路

网友:
都是好项目啊,关注

网友:
仅做简单的不要曲面设计,SOLIDWORKS最方便,简单易用,初学者自己用软件自带的帮助,一步一步画例子,1,2天就可以学会常规的零件设计。如果要用到曲面,可能选择UG更方便,当然入门的曲线要陡得多了。

网友:
在51上面看视频学习了一段时间Solidworks,应该算入门了,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ketchUp感觉更适合建筑设计,做机械设计总觉得怪怪的。

这个软件也在用,感觉上手比较容易,就是需要联网,而且每次打开贼慢,有时候没有代理根本打不开

网友:
非常感兴趣,开拓了电工的技能,又经常用得上。个人以为电路板这么复杂抽象的的都会画,画个机械结构图应该很容易上手。

网友:
支持FreeCAD,跟着大师一起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是很支持开源软件的,但是现在的FreeCAD确实差得有点多,有点像KiCAD 4.x的状态,能用但不是很好用,到 ...

古大师带头DSM吧,简单的外壳完全够用了。
可惜国内教程太少,古大师能带头就完美了。
不过DSM导出的obj格式,三维猴没法解析

网友:
电工思维学3D,从我的使用经历来讲,
DSM和SketchUp比较适合,都是线到面,面拉伸到立体,这样出简单的壳子很快。
我现在用的最顺手的就是SketchUp,不过SketchUp对曲面支持不行,连基本的倒角都要依赖于插件,好在插件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古大师带头DSM吧,简单的外壳完全够用了。
可惜国内教程太少,古大师能带头就完美了。
不过DSM导出的obj ...

三维猴支持obj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维猴支持obj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三维猴是支持obj的,只是DSM导出的obj解析不了,SketchUp导出的obj是可以解析的,
可能不同软件的默认参数配置不同

网友I:
在职  研发部机构工程师。。。SolidWorks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在职  研发部机构工程师。。。SolidWorks

你们公司买solidworks化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们公司买solidworks化了多少钱?

科学和谐的版本。。。。

网友K:
结构工程师,solidworks和proe都会吧,开源软件反而不会怎么使用。
我见到的机械金属结构使用SW居多,塑料结构使用proe居多。

网友:
我想跟着一起学习

网友L:
FreeCAD最好,体积小一点最好。功能弱不是问题,毕竟不是专门搞机械的,电工也不会搞很复杂的结构。
SolidWorks之类的,看见那十几个G的安装包和麻烦的破解,学习再简单也算了吧。

网友:
SolidWorks2014 7.17G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cHH_Aasj_fWPUAcE-HubA
提取码:1314
之前的被人封了,看还能不能分享

网友:
难道就我一个人在用CATIA ?

楼主:
引用 网友L:
FreeCAD最好,体积小一点最好。功能弱不是问题,毕竟不是专门搞机械的,电工也不会搞很复杂的结构。
SolidW ...

win7打完补丁有60G,  你觉得复杂吗?

只需要使用自己需要的东西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打完补丁有60G,  你觉得复杂吗?

只需要使用自己需要的东西就行。

覺得複雜

网友:
有大神带队不,跟着学习。

网友M:
这个工作虽然要求不是很高,但是工作量还是蛮大的。一个难点是那个电机没有实物不好确定尺寸。更麻烦的是不好交流设计的过程,在B站开直播吗?到6月初我可能能有点时间,到时候没人搞的话,我可以带大家利用solidworks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工作虽然要求不是很高,但是工作量还是蛮大的。一个难点是那个电机没有实物不好确定尺寸。更麻烦的是不 ...

那个电机在3DContentCentral上有现成的模型,淘宝随便买得到。

https://www.3dcontentcentral.com ... d=171&id=944113

网友N:
留个抓吧,没人带头就bilibili学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结构工程师,solidworks和proe都会吧,开源软件反而不会怎么使用。
我见到的机械金属结构使用SW居多,塑料 ...

哈哈!我是大学是机械,后面转行做电子.

现在回头和同学学proe,

对比SW,安装包太大,对机器性能要求高,还不断升级.

proe,  相对来说老电脑也能画,出图标准.

我理解塑料模具涉及拔模斜度,水口宽度等很多细节,SW做起来比较麻烦.

而金属结构件都是横平竖直的,不用考虑那么多细节,SW就能做好.

不过说回来,SW的确容易上手.新人还是建议SW吧,毕竟不做专业的机械设计,只是玩玩而已.

另外matlab做热分析,SW画的文件,必须经过proe打开再保存才能用(2014板本是这样,高版本不确定是否还有这个问题),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转pro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留个抓吧,没人带头就bilibili学学吧

虎课学习,每天一课,坚持一个月,基本的东西都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FreeCAD最好,体积小一点最好。功能弱不是问题,毕竟不是专门搞机械的,电工也不会搞很复杂的结构。
SolidW ...

proe有绿色版,大概2个G,免安装注册一下就可以用99%以上功能

网友:
支持一下,一直都有想法学习3D 会点简单的就行。现在机会来了。。

楼主:
有绿色版solidworks吗?开源活动可能就使用它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9891

楼主:
初步确定使用solidworks。

有坛友熟悉solidworks,并且原因带领大家搞这个开源活动?

网友:
我是看帮助文件的入门教程,学会拉伸凸台和拉伸切除,就可以干活了

网友:
solidworks入门不难,基本操作看个一两天视频就能画了。
再了解了解模具相关的知识,比如拔模斜度等等,基本就可以设计简单的外壳并实现量产了。

网友:
这个感兴趣,关注一下

网友O:
站长你好,能否申请这个项目的带头人,做过非标自动化设备开发(结构)、医疗设备、硬件三人行的《Solidworks电路板叠层设计专题》讲师

网友:
这个结构设计的开源学习,是不是除了这次设计这个橡皮玩具外,后面应该陆续有其它好玩的东西提出来进行开源学习

网友:
前段时间玩过一阵子SolidWorks,确实很好入门,过了半年没有用,发现已忘记了一大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站长你好,能否申请这个项目的带头人,做过非标自动化设备开发(结构)、医疗设备、硬件三人行的《Solidworks ...

好,你加我微信。我们先聊一下先。

网友:
【原回帖删了,有空我看看能不能画出来再说

网友:
有兴趣,关注一下

楼主:
3D开源项目指定版本下载: Solidworks.2018.SP5.0.Premium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9952

网友P:
Solidworks上手零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P:
Solidworks上手零难度。

是的,这软件很容易上手。这也是我们选择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