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论坛2021年开源设计项目03讨论:数据采集器【领头人:lyping1987】

楼主(2021-05-06):
lyping1987做的小板卡。

用于:测试、仪器的监控与控制。
功能:一般一张主卡(CPU)写逻辑或者通信,配套其他从卡,由于速度要求不高,只是用了485通信。
主卡:3路485,1路以太网
从卡:AD,DI,DO

目前自己使用,固定的6个槽位,1个给CPU,5个给功能卡。
例子1:50通道的远程信号采集(Modbus TCP)
例子2:仪器内部闭环控制,采集模拟量和数字量自己写逻辑输出控制。

缺点:并没有很好的创新,只是结构简单,成本相对低(比如PLC,分布式IO)
优点:可以自由组合用开发单片机的方式做一些PLC的事情,自由。

网友:
会配套弄个上位机吗?

网友:
如有可能 完善上位机软件
尽量按照工控项目的软件 硬件进行策划和实施

网友A:
好项目,支持一波。感觉和NI的箱子的逻辑有点像,不过那个是pxi-e总线的

网友:
建議考慮用開源硬件 CDBUS 控制器驅動 RS-485,用 10Mbps 的版本就夠了,數據收發更自由,非常適合多 MCU 之間通訊。支持拿 RS-485 做調試打印,就不用調試的時候把外殼拆開了。。。

网友B:
天哪,这跟我5年前做的项目非常接近,我发点照片来看看

网友:
支持 希望有时间学习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第一次玩,大家多建议。
我先说说目前的情况,大家多多建议,我们一起再完善一下。
硬件:
背板:32PIN的座子每只脚独立并联,提供供电、通信口;
尺寸:87(高度)X135(长度)X100(深度),每片卡宽度20.32mm
供电:24V,从主卡进入,主卡DCDC一个5V到背板(其他卡功耗低可以直接用,高功耗再从24V变)
总线:目前使用的标准485,(CDBUS ,CAN,LAN需要研究下)
功能: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步进电机驱动。

上位机:
采集类的用QT写了一个数据采集软件,实现数据的在线监控,数据记录等功能。支持Modbus TCP  ,Modbus RTU。可以多设备。

网友B:
背面的插座用的是一模一样,不过我用的是CAN总线,所有的卡任意位置插拔安装
编辑原因:图片上传失败,重新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哪,这跟我5年前做的项目非常接近,我发点照片来看看

可能我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所以。。。。
多多提意见,一起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的插座用的是一模一样,不过我用的是CAN总线,所有的卡任意位置插拔安装 ...

你的比我做的好。
有没有兴趣一起,我们定义一个尺寸、接口规范,大家可以自由发挥这样。

网友:
这个项目好。

网友:
什么时候出套件,来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项目,支持一波。感觉和NI的箱子的逻辑有点像,不过那个是pxi-e总线的 ...

NI的箱子好,但贵呀,一般人玩不起。做个简化版

网友B:
3D效果图

3D效果图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时间太久了,17年做完的,有空再找找看有没有有用的资料传上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太久了,17年做完的,有空再找找看有没有有用的资料传上来分享下 ...

箱体钣金,前后面板铝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间太久了,17年做完的,有空再找找看有没有有用的资料传上来分享下 ...

这种箱子是订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箱子是订制的吧。

是的,定制的

网友:
支持,支持,一直想做一些数据采集方面的东西

网友:
这东西很实用,一直想做一个,没时间

网友:
想参与,楼主位的外壳有马云家的链接吗

网友:
我觉得PCB还是其次,箱子才是主角。

网友:
搞一个标准的3U机箱。

网友:
很棒的样子!

感觉CAN 很妙。。。

如果做成了类似NI DAQ c-RIO 那有很大的市场了。。。

网友:
楼主位的箱子是自己设计加工的。。马云家没有。不过大家可以提意见,我们兼顾一下做个通用版本。

网友:
这个项目好 怎么参加

网友:
这是之前用在产品上的效果

网友:
别整太大了,搞点简化版,大家跟着学习就好了

网友:
这个很棒,必须参加。

网友:
同样表示对箱子感兴趣

网友:
主控部分,有没有一个说明架构?

用树莓派之类的派如何?

网友D:
不知道能否借用如下这种框子,做个背板.实现板卡插拔功能

网友:
支持,好项目!能加上AI/AO 和冗余备份就更好了

网友:
这种板卡最好支持LabVIEW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能否借用如下这种框子,做个背板.实现板卡插拔功能

这个有单独的外壳买吗?看起来是钣金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能否借用如下这种框子,做个背板.实现板卡插拔功能

这没有看到空壳卖,对公司来说,可以自己开模了,也无所谓这个是否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单独的外壳买吗?看起来是钣金做的。

马云家能买到这种壳子,190一个,不知道自己做背板的话改动大不大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2724137295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的插座用的是一模一样,不过我用的是CAN总线,所有的卡任意位置插拔安装
编辑原因:图片上传失败, ...

这个好看,跟进这个项目~

总线式的背板  定义不容易

网友:
光纤收发器那个外壳,我现在就在借用.

质量非常一般般,只能够说能够用。

我买的是16位的插PCB的,光是前面的挡板钣金件打样都打样了两次

下一次需要做3D的去打印了。

网友:
IO采集的话能再加一个温度采集的模块?PT100或者类似的?

网友F:
楼主,你的这个设计模式和架构我两年前就申请发明专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这个设计模式和架构我两年前就申请发明专利了.....

19L在17年已经做出来了,这专利是不是可以申请无效了?

网友:
有興趣,對機構不熟,這種板對板連接再加上機構外殼要怎麼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这个设计模式和架构我两年前就申请发明专利了.....

专利号给下

网友:
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的插座用的是一模一样,不过我用的是CAN总线,所有的卡任意位置插拔安装
编辑原因:图片上传失败, ...

你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开源啊

网友:
这个有点像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