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颗STC8G1K单片机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1-05-06):
用的STC8G1K08A,原理图很简单,如下:

写个最简单的程序:

#include <stc8g.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P33 = 1;

        while(1);
}

单片机供电为3.3V,P3.3不能输出高电平,咋回事

网友A:
先设置端口模式

网友B:
先设置端口模式,STC8G手册有说明上电后初始为高阻态,对比了一下STC8A系列的 上电初始为准双向IO,这点要吐槽一下STC  一不小心就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端口模式,STC8G手册有说明上电后初始为高阻态,对比了一下STC8A系列的 上电初始为准双向IO,这点要 ...

谢谢,确实是你说的问题,需要配置IO口的输出模式;

另外,再请教一下,这个单片机的串口我没调通,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程序下载完毕后,串口助手打开,一个字节也收不到,串口根本就没发数据;

#include <stc8g.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FOSC/115200/4)

bit busy = 0;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清中断标志
                                busy = 0;
    }
    if (RI)
    {
        RI = 0;//清中断标志
    }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9;
        j = 14;
        k = 54;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SART1_Init(void)
{
        P3M0 = 0X00;
        P3M1 = 0X00;
//        P3M0 |= 0x02;
//        P3M1 &= ~0x02;

  SCON = 0x50; //

//        T2L = BRT;
//        T2H = BRT>>8;

  T2L = 0xe8;//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T2H = 0xff;
  AUXR = 0x15;//启动定时器

        busy = 0;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

void USART1_SendOneByte(u8 dat)
{
  while(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main()
{
        USART1_Init();
  EA = 1;
                                 //发送测试数据
  while (1){
    USART1_SendOneByte(0x7f);
                Delay500ms();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端口模式

帮我看看串口1的发送吧,串口不工作

网友C:
stc-isp
玩stc, 这个根据必须有,里面的例子  够楼主好好学习一番

楼主:
EA = 1 在main函数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isp
玩stc, 这个根据必须有,里面的例子  够楼主好好学习一番

没有STC8G系列哈?

网友C:
从代码组织来看  楼主把15F弄懂之后 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你说的问题,需要配置IO口的输出模式;

另外,再请教一下,这个单片机的串口我没调通,不知道 ...

一开始看程序没发现问题,刚好手上有这颗芯片就顺手烧录了一下测试还真没串口数据!然后再去翻了手册,找到问题了,这颗MCU定时器资源只有0、1,程序用了定时器2作波特率发生器能工作才怪~~换定时器1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看程序没发现问题,刚好手上有这颗芯片就顺手烧录了一下测试还真没串口数据!然后再去翻了手册,找 ...

昨晚研究了一晚上,睡前终于找到问题,就是你说的问题.

光看stc-isp给的例子,入了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代码组织来看  楼主把15F弄懂之后 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昨晚光看例程了,掉进一个坑里,刚`爬出来.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