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驱动部分的电流检测的疑问

楼主(2021-05-06):
各位大神你们好,
我是一个新手,最近接触到有关于电机驱动时的电流检测的部分。
在这儿解释一下,MOTO EN是PWM用来驱动电机的,MOCY是ADC用来采集电压分析当前电流的。
而这里面的R16的作用令我十分疑惑,不知道这对于电流检测有什么作用。
希望可以有大神帮我解开这个疑惑,我在网上实在是找不到这个电路的解释,或许有但是我没有用到正确的关键词。
提前谢谢帮我解惑的大神。

网友A:
1. Vgs的保护
2. 采样电阻烧断后,能被检测到。
3. 瞎掰的

网友B:
MOS管的GS电阻是必装的,作用是(X度的):
1防静电损坏MOS(看到个理由是这么说的:由于结电容比较小根据公式U=Q/C,所以较小的Q也会导致较大的电压,导致mos管坏掉)

2提供固定偏置,在前级电路开路时,这个较小的电阻可以保证MOS有效的关断(理由:G极开路,当电压加在DS端时候,会对Cgd充电,导致G极电压升高,不能有效关断)

3下面还有就是对电阻大小的解释,如果太小了,驱动电流就会大,驱动功率增加;如果太大,MOS的关断时间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Vgs的保护
2. 采样电阻烧断后,能被检测到。
3. 瞎掰的

请问是1,2两点不确定是否正确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GS电阻是必装的,作用是(X度的):
1防静电损坏MOS(看到个理由是这么说的:由于结电容比较小根据公 ...

非常感谢!

网友:
给NMOS的GS间电容放电用的,仅此而已

网友C:
楼主你看阻值么 R16这么大通过采样电阻5毫欧接地了,效果就是给Mos的G级有个放电回路,否则mos驱动级悬空了没放电回路的,因为G级放电电流极小,对于电机电流采样部分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会影响电机电流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看阻值么 R16这么大通过采样电阻5毫欧接地了,效果就是给Mos的G级有个放电回路,否则mos驱动级悬空了 ...

谢谢指导,终于解开这个困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