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协助判断一下,这个电流源发射电路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2021-05-06):
这个电路是ISO 24631附录上的电路 。我觉得R11  取值  100K是不是搞错了(T7的发射极电阻)? 还是我理解错了。
我看网路上的高清版 这个电阻也是100K 。 如果按照100K的话 。这个电路只有推的功能,拉完全丧失作用。感觉10欧姆还差不多。
请群里的模电高手一起看看,是印刷问题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这个电路图里面两个R11,可能是复制粘贴错了。

网友:
显然是不对的。为了扩流,输出级的输出阻抗要很小,100K太大了。按照对称,应该也是2.2ohm

网友A:
这个电路啥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啥干啥用的?

ISO 24631-3 附录上的电路。测试RFID标签的驱动电路